[西门子] SCL编程实例100例-123-贪心算法解决汽车加油问题

楼主(2024-05-09):
- 1 - 问题描述

一辆汽车加满油后可以行驶 n 千米,旅途中有若干 (k) 个加油站,设计一个算法并用西门子 TIA Portal SCL 编程语言编写程序求解最少加油次数。

- 2 - 算法分析

假设汽车的续航里程为 7,沿途加油站数量为 7,相邻两个加油站之间的距离分别为 1、2、3、4、5、1、6、6,得到如下示意图。

根据以上示意图,采用贪心算法解题,根据贪心算法的贪心选择性质,每当到达一个加油站的时候,都要进行一次判断,计算剩余的油量能否维持到下一个加油站。也就是说如果剩余的油量能够到达下一站的话,就不需要在本站停车加油,继续前进;如果不能到达下一站,则需要在本站停车加油,待加满油后继续前进。

- 3 - 硬件选择

PLC:CPU 1214C DC/DC/DC。

- 4 - 程序设计

1.添加功能块FB,命名为:CarRefuel。定义接口变量。

定义输入变量 range,数据类型为整型,即汽车续航里程;定义输入变量 gasNum,数据类型为整型,即路途中加油站数量;定义输入变量 distances,数据类型为整型数组,即路途中每两个相邻加油站之间的距离;定义输出变量 countQ,数据类型为整型,即最少加油次数,作为计算结果的输出;定义静态变量 statSum,数据类型为整型,即加满油后到达下下个加油站的目标行驶路程;定义临时变量 tempI,数据类型为整型,即循环变量;定义局部常量 MAX_N,数据类型为整型,即数组的最大长度。

2.编写算法代码。

参数错误时,函数直接返回。任意两个加油站之间的距离超过续航里程时,输出 0,表示不能到达终点。加满油后,循环累加到达下下个加油站的目标里程,计算是否会超过续航里程,如果超过续航里程则加油 1 次,否则继续累加目标里程。

3.创建一个全局数据块 GdbCarRefuelData,作为以上 FB CarRefuel 的实参。

4.在循环组织块OB MainCarRefuel中调用以上 FB CarRefuel,其背景数据块命名为:InstCarRefuel,配置实参。

- 6 - 功能测试

在 TIA Portal 中仿真启动 PLC,验证计算结果。

输入续航里程 7,沿途加油站数量 7,相邻加油站间隔距离 1、2、3、4、5、1、6、6,计算结果为 4,即最少需要加油 4次。

把沿途第 2 个加油站和第 3 个加油站之间的距离从 3 改为 5,得到计算结果为 5,即最少需要加油 5 次。

把沿途第 2 个加油站和第 3 个加油站之间的距离从 5 改为 8,得到计算结果为 0,表示不能到达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