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你要的 Predix, Mindsphere, Thingworx.....最全物联网PaaS平台大盘点

楼主(2024-05-09):
在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的的大背景下,物联网站在了时代的风口。芯片、传感器、模组、网路、平台、终端设备、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等整个产业链不断扩大。而素有物联网“战略要塞”之称的物联网平台,也正成为各环节参与方必争之地。

传统IT企业、通信运营商、通信设备商、互联网企业、工业方案提供商、新型创业公司等多股势力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入,在经过井喷期的热闹,平台沉淀进入下半场盘整,物联网平台基于IaaS、PaaS、SaaS三种云计算服务模型,逐步完善了其功能体系,即ICP(基础设施云服务平台)、CMP(连接管理)、DMP(设备管理平台)、AEP(应用使能平台)、BAP(业务分析平台)等。

本文按照4大领域的玩家的分类方法逐一介绍PaaS物联网平台,其中包含通信领域、互联网领域、软件系统服务领域、垂直领域。其中,通信领域包括以移动、联通、电信、华为、新华三为代表的电信运营商和电信设备商;互联网领域包括阿里、腾讯、百度、小米等;软件系统服务领域包括IBM、微软、PTC等;垂直领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包括以三一重工、GE、西门子等为代表的工业类企业,以基本立子、普奥云、机智云、涂鸦智能、寄云等为代表的创业企业。

玩家领域企业名称平台名称
通信领域中国移动OneNET
CCMP
中国联通联通物联网平台2.0
中国电信中国电信
物联网开放平台
沃达丰GDSP
VerizonVerizon ThingSpace IoT Platform
华为Oceanconnect
新华三绿洲平台
中兴ThingxCLoud
思科Jasper
爱立信DCP
诺基亚IMPACT
互联网领域百度天工物联网平台
阿里Link物联网平台
腾讯QQ物联
谷歌Android Things
亚马逊AWS IoT
小米小米开放平台
软件/系统服务领域IBMIBM Watson IoT  Platform
微软Microsoft Azure
OracleOracle IoT Cloud Service
PTCThingWorx
SAPLeonardo
垂直&创业领域西门子MindSphere
GEPredix
徐工集团Xrea
博世Bosh IoT Suite 2.0
施耐德Ecostruxure
霍尼韦尔Movilizer
ABBAbility
研华WiseCloud
海尔海尔U+
COSMOPlat
航天云网INDICS
联想联想全球智联平台
树根互联根云
机智云机智云
艾拉物联Ayla IoT Platform
基本立子立子云
普奥普奥云
智物联Mixlinker
智云奇点AbleCloud
远景能源EnOS能源物联网平台
涂鸦智能涂鸦智能
云智易云智易物联云平台
上海庆科FogCloud
小葱智能小葱智能物联网平台
寄云科技NeuSeer工业互联网平台
myDeviceCayenne
中兴CLAAMSP多业务统一平台
粒聚科技LETSIOT平台
物联智慧Kalay云

通信领域

中国移动的OneNET和CCMP

公司:中国移动

名称:OneNET

网址:open.iot.10086.cn

OneNET是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基于开放、共赢的理念,面向公共服务自主研发的开发云平台,为各种跨平台物联网应用、行业解决方案提供简便的云端接入、海量存储、计算和大数据可视化服务,从而降低物联网企业和个人(创客)的研发、运营和运维成本,使物联网企业和个人(创客)更加专注于应用,共建以OneNET设备云为中心的物联网生态环境。

OneNET平台提供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相关工具,帮助个人、企业快速实现大规模设备的云端管理;也开放第三方接口和,加速个性化应用系统构建;同时,可定制化的“和物”APP,为您提供云、管、端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中国移动

名称:CCMP 3.0

网址:暂无

2017年11月25日中国移动发布自主研发的全球最大规模的物联网连接管理平台CCMP 3.0版本。该平台由中国移动历时5年自主研发、逐步演进而来的新一代物联网连接管理平台。

全新的CCMP3.0主要提供5个方面的能力,包括业务运营能力、应用集成能力、国际业务拓展能力、NB-IOT能力和安全防护能力。其中,业务运营、应用集成和安全防护三个能力在2.0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全的内核更新演变成全新业务能力;国际业务和NB-IoT两大能力是新上线的两大能力,这两大能力为企业客户拓展跨国业务以及更丰富的物联网业务场景提供了新的可能。

中国联通的物联网平台2.0

公司:中国联通

名称:联通物联网平台2.0

网址:www.m2m10010.com

中国联通物联网平台2.0是自中国联通2015年首次发布物联网连接管理平台的升级,是一个基于云的先进平台,它提供新一代连接管理功能可支持启动、管理并迅速扩展联网设备业务或企业部署。主要基于Control Center 7.0这一全新的物联网平台,面向客户提供六大能力(1)SIM卡姿服务;(2)自动化规则设置;(3)API集成;(4)设备实施诊断;(5)账单及报表查询;(6)企业账户管理。并在原有的平台基础上,新增全方位安全防护、业务洞察能力、协作应用集成、低功耗广域网络支持以及增值业务运营等七大功能,支持企业用户多样化商业模式的同时满足其多种运营需求。

中国电信的物联网开放平台

公司:中国电信

名称: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

网址:open.189.cn

物联网开放平台由连接管理、应用使能和垂直服务三大板块构成,全球化、安全可信的端到端服务贯穿始终。平台将具备三大优势:一是全球连接、一点服务,二是开放创新、安全可信,三是数据感知、智能决策。中国电信将依托物联网开放平台,借鉴行业经验、整合内部资源,联合全球合作伙伴,打造产业核心竞争力、共创商业价值。

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由爱立信的设备连接平台提供支持,该平台于2012年推出,现在支持超过25家运营商和超过2000家企业客户,并且成为爱立信物联网(IoT)加速器平台的一部分。

沃达丰的GDSP

公司:沃达丰

名称:Global Data Service Platform,GDSP

网址:m2m.vodafone.com

沃达丰全球数据服务平台(GDSP)旨在提供安全自助服务平台管理所连接的M2M部署。帮助企业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简单有效的管理它们的物联网设备。该平台提供完整的身份验证和访问控制机制,授权用户可以通过一个易于使用的自助服务门户来访问关键信息。

该平台赋予客户资产可视化能力,客户可以在沃达丰全球网络上控制其所有的物联网设备。它可以追踪安装了沃达丰全球SIM卡的资产的位置,在设备状态异常的时候能够发出提醒,还能提供性能和数据使用的相关报告。

华为OceanConnect

公司:华为

名称:华为OceanConnect物联网平台

网址:developer.huawei.com/ict/cn/site-oceanconnect

华为OceanConnect物联网平台是面向运营商和企业/行业领域的统一开放云平台,提供开放的三层架构,提供开放的连接管理平台,ICT融合的设备管理平台和灵活的应用使能平台。通过开放的APIs和独有的Agent,向上集成各种行业应用,向下接入各种传感器、终端和网关,帮助运营商和企业/行业客户实现多种行业终端的快速接入,多种行业应用的快速集成。华为OceanConnect物联网平台提供安全可控的全联接管理,使能行业革新,构建IoT生态。

OceanConnect提供众多行业生态API供开发者灵活使用,包括数据模型、设备管理、用户管理、规则处理等,覆盖了多种行业生态。比如智能家庭、车辆网、油气能源生态、智慧城市生态等。基于OSGi框架的Agent,支持边缘计算功能,同时支持家庭网关、工业网关以及网关下的设备平台,另外推出系列化Agent Lite、Agent IPC、Agent Tiny(可部署在Lite OS之上)等,扩展了更多种协议的设备接入可能,比如Onvif摄像头、Modbus设备、OPC-UA设备等。

新华三的绿洲物联网平台

公司:新华三集团

名称:绿洲物联网平台

网址:www.h3c.com

新华三绿洲物联网平台,是针对物联网解决方案的专用PaaS平台,在物联网解决方案中,负责对上支撑应用,对下适配终端,同时实现横向能力集成。为达到上述目标,绿洲物联网平台提供数据处理能力、应用支撑能力、生态开放能力、架构适应能力(大并发,高可靠,自恢复,可伸缩)、安全保障能力、设备管理能力等。

绿洲物联网平台继承了新华三绿洲平台架构,采用了全分布式、可弹性扩展、基于Docker技术的微服务架构。绿洲物联网平台提供一部分通用PaaS功能,包括架构管理子系统、在线开发子系统、安全管理子系统及认证管理子系统。同时,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一系列物联网基础服务,包括连接管理子系统、设备管理子系统、数据处理子系统、应用支撑子系统以及内嵌的物联网基础应用等。

中兴ThingxCloud兴云

公司:中兴通讯

名称:ThingxCloud兴云

网址:iot.zte.com.cn

2017年12月12日,中兴通讯于上海召开2017物联网产业峰会,发布新一代物联网平台ThingxCloud兴云。ThingxCloud兴云作为专为使能而生的IoT PaaS平台,上承应用、下联设备、内生数据、赋能物联网、助力生态圈,开启了物联网共建、共享、共赢新模式。基于大数据、AI、安全基础能力,实现了物联网的设备管理、连接管理以及应用使能管理,适配各种通讯协议,屏蔽网路技术差异,使底层网络对上层应用透明,为物联网行业提供终端连接、应用创新、数据共享、运营支撑、集成服务等能力。

中兴通讯通过ThingxCloud兴云生态运营门户,简单、友好、易用的物联网开发工具,丰富的技术资料等,支撑GIA(Global Iot Alliance)联盟中的各方合作伙伴,贡献自己的力量,完成共建、共享、共赢,开创物联网新时代。

思科Jasper的Control Center

公司:Cisco

名称:Control Center

网址:www.jasper.com

2016年,思科(Cisco)斥资14亿美元收购了Jasper全部股权,从而Jasper变成了Cisco Jasper,而Control Center也从电信业走向物联网,首先,电信运营商下多种接入方式,例如LTE-M,NB-IOT等这两种接入方式都是面向物联网的;其次,灵活扩展,利用Jasper的全球电信运营商资源,可以很方便地将一个地区的服务扩展到多个地区或者全球;最后,完善的设备在线监控,管理,维护,自动优化等等服务功能。

Jasper 作为全球 CMP 行业的领军者,在全球550多个运营商网络上管理物联网设备,超过15000企业正在使用该平台,并以每个月增加150万个设备速度继续扩大。目前,设备连接量已超6200万。

爱立信DCP

公司:爱立信,Ericsson

名称:Ericsson Device Connection Platform,DCP

网址:www.ericsson.com/ourportfolio/products/device-connection-platform

爱立信设备连接平台,是2011年并购TelenorConnexion而来,支持运营商从设备生命周期管理连接,销售准备和业务扩展这三个角度建立M2M业务。该平台可处理连接管理、业务签约管理和OSS/BSS,实现运营商与企业之间业务流程的自动化,支撑企业自主管理其联网终端。在DCP之外,爱立信还开发了物联网加速器方案,该方案包括数据管理、计费、终端管理、连接服务和分析,主要目的是通过在终端适配、数据管理以及应用呈现、管理等方面提供引擎和软件开发套件,大大缩短物联网应用的开发和部署时间,降低客户从CAPEX到OPEX投资的初始风险和成本。

据悉,DCP已经为数千家企业提供按需自主可管理的、全球化的物联网连接管理能力,创新的物联网加速引擎支撑着快速的物联网应用开发和部署。

诺基亚的IMPACT

公司:诺基亚

名称:IMPACT

网址:www.nokia.com

诺基亚作为物联网的创新者和使能者,多年前就开始对物联网平台进行打造,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现网优化形成了目前业界领先的物联网管理平台IMPACT, 透过IMPACT平台来打造端到端的产业链。以IMPACT物联网智能管理平台为核心的方案架构给运营商、企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针对任何终端、任何协议和贯穿任何应用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平台,可以处理数据收集、事件处理、设备管理、数据分析, 支持安全性和多样化的应用。

诺基亚IMPACT平台已在全球广泛应用,在设备管理领域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目前全球连接到此平台的设备种类达到15000种,设备总量达15亿。截止2017年6月,全球共用53个应用案例。客户涵盖Vodafone、Orange、Verizon、AT&T、KT、Airtel等全球一类运营商以及Continental、Mercedes-benz等全球行业大客户。并在国际上获得多项奖项,包括2017最佳物联网/ M2M战略创新奖、2017 GLOMO最佳移动网络IoT创新奖、2016 Broadband最佳IoT创新奖、2016 eTECH工业物联网创新奖。

互联网领域

阿里的Link物联网平台

公司:阿里巴巴

名称:Link物联网平台

网址:iot.aliyun.com

2017年10月12日,阿里云在2017杭州•云栖大会上宣布正式发布Link物联网平台。该平台战略投入物联网云端一体化使能平台、物联网市场、ICA全球标准联盟等三大基础设施,推动生活、工业、城市三大领域的智联网。在未来5年内,将持续投入,实现“服务100万开发者、沉淀100万物联网应用解决方案、链接100亿物联网设备,撬动全球物联网产业实现万亿市场规模”目标。

平台提供生活物联网平台、城市物联网平台、AliOS things、物联网语音服务、物联网套件、ID²设备身份认证平台、TEE安全套件、嵌入式系统安全套件等多种产品服务。

腾讯的QQ物联

公司:腾讯

名称:QQ物联

网址:iot.open.qq.com

2014年10月,“QQ物联智能硬件开放平台”发布,将QQ账号体系及关系链、QQ消息通道能力等核心能力,提供给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智能车载、传统硬件等领域合作伙伴,实现用户与设备及设备与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互动,充分利用和发挥腾讯QQ的亿万手机客户端及云服务的优势,更大范围帮助传统行业实现互联网化。主要优势是创新产品能力、降低研发成本、扩大社交影响。

百度的百度天工

公司:百度

名称:百度天工智能物联网平台

网址:cloud.baidu.com/solution/iot/index.html

百度天工是融合了百度ABC(AI、Big Data、Cloud)的“一站式、全托管”智能物联网平台。从端到云,从数据采集、传输、计算、存储、展现到分析,天工提供了全面的基础产品和服务。立足于”连接”、”理解”到”唤醒“的各项关键能力,从而轻松构建各类智能物联网应用,促进行业变革。

凭借百度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服务、安全等领域的优势,百度天工物联网云平台建立起了四大优势:一是基于百度云提供从网络到中间件,从计算到存储,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的全栈服务;二是遍布国内的自研数据中心,丰富的资源(节点/IDC),T级带宽接入,提供高扩展性,支撑海量设备快速接入;三是支持Modbus、BACnet等各种协议解析与转换;四是基于国内最大的服务器集群提供最具优势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快速发现数据的价值。

谷歌的AndroidThings

公司:谷歌

名称:Android Things

网址:developer.android.com/things/index.html

2016年12月,谷歌第一次对外公布了物联网操作系统Android Things的开发者预览版本。新版操作系统将能够支持一系列物联网设备的计算平台。而其前身是2015年5月29日,谷歌I/O开发者大会上,谷歌宣布推出了全新的Brillo操作系统。Android Things除了继承 Brillo 的功能,还加入了 Android Studio、Android SDK、Google Play 服务以及 Google 云平台等 Android 开发者熟悉的工具和服务。任何 Android 开发者现在都可以利用 Android API 和 Google 服务轻松构建智能联网设备。

Android Things 天生支持物联网通讯协议 Weave,可让所有类型的设备能够连上云端并与其他服务如 GoogleAssistant 交互,现在已经有一些 IoT 设备像 Nest、Hue、SmartThings、WeMo、LiFX 等前来支援 Weave。

亚马逊的AWS IoT

公司:亚马逊

名称:AWS IoT

网址:www.amazonaws.cn/en/inbounddg-events/iot

AWS IoT 解决方案是一个全托管的云平台,使互联设备可以轻松安全地与云应用程序及其他设备交互。AWS IoT 可支持数十亿台设备和数万亿条消息,并且可以对这些消息进行处理并将其安全可靠地路由至 AWS 终端节点和其他设备。AWS IoT 平台支持您将设备连接到 AWS 服务和其他设备,保证数据和交互的安全,处理设备数据并对其执行操作,以及支持应用程序与即便处于离线状态的设备进行交互。

小米的IoT开发者平台

公司:小米

名称:小米IoT开发者平台

网址:iot.mi.com/index.html

小米IoT开发者平台是小米面向IoT(Internet of Things)领域的开放平台,主要服务智能家居设备、智能家电设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出行设备等消费类智能硬件(家庭使用)及其开发者。小米IoT开发者平台不仅提供联网模组、云平台、APP远程控制、数据云端存储、OTA、用户账号等软硬件服务,更有开放设备互联互通、小米用户群体、小米AI控制、小米众筹/有品商城等小米特色资源,帮助开发者打造真智能、可互通、受众广、活跃高的智能产品。(注:小米IoT开发者平台当前仅面向中国大陆地区拥有独立自主品牌的智能硬件企业开放,智能硬件集成商、方案商、ODM/OEM企业、模组商等相关开发者群体暂未开放。同时,也暂未面向应用开发者和个人开发者群体开放。)

软件/系统服务领域

IBM的Watson IoT

公司:IBM

名称:IBM Watson IoT Platform

网址:www.ibm.com/internet-of-things/cn-zh/iot-solutions/watson-iot-platform

IBM Watson IoT Platform架构在基于Cloud Foundry 开源项目的Blumix云产品之上,通过它,企业安全、轻松地将包括芯片、智能设备在内的各种设备连接到应用及行业解决方案,确保为企业提供创新与转型所需的新洞察力。IBM Watson IoT Platform平台提供四大物联网解决方案:分析、连接、信息管理、风险管理。

分析:从海量物联网数据中获得洞察,作出智慧决策,优化运营。应用实时分析,监视当前状况,作出相应的响应。对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进行认知型分析,了解状况,通过各种选项进行推理,并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进行学习。

连接:将各种设备(小到芯片,大到智能家电)轻松连接到应用和行业解决方案。执行设备管理功能,通过基于云的服务实现扩展,然后利用丰富的分析功能,获取洞察并实现组织转型。

信息管理:智能地转换和存储物联网数据。从各种数据源和平台获取数据,然后使用丰富的分析功能提取重要价值。

风险管理:使用丰富的仪表板功能和高级警报功能,管控风险,获得整个物联网境中的洞察。通过单个控制台,根据通知采取行动,发现企业环境中任何位置发生的事件。

微软的Azure IoT

公司:Microsoft

名称:Microsoft Azure IoT

网址:azure.microsoft.com/zh-cn/suites/iot-suite

Azure 是一个综合性云服务平台,开发人员和 IT 专业人士可通过我们的全球数据中心网络使用该平台来生成、部署和管理应用程序。集成工具、DevOps和Marketplace支持高效生成任何内容。其中IoT套件架构在Azure之上,可帮助客户加速物联网解决方案的开发。

迅速连接,高效扩展:使用适用于多个平台(包括 Linux、Windows 和实时操作系统)的设备 SDK 添加新设备并连接现有设备。无论你的项目大小,都可从少数几个传感器轻松扩展至数百万台同步连接的设备,并依赖 Azure 的全球可用性。

分析并处理数据:从设备和传感器收集以前未使用的数据,并使用内置功能显示并处理该数据。以灵活、可扩展的高性能方法使用基于 SQL 的语法来设置实时分析,而无需管理复杂的基础结构和软件。使用大型算法库来扩展预测分析解决方案。将 R 和 Python 语言中的代码直接集成到你的工作区中,从而扩展实时分析和机器学习解决方案。

集成并转换业务:AzureIoT可与第三方应用程序(包括Salesforce、SAP、Oracle Database 和 MicrosoftDynamics)轻松集成,轻松访问数据并使分散的系统保持最新。只需极少的开发工作即可通过移动推送通知引擎将数百万消息发送给异构设备。生成与 Microsoft 和第三方 Web API 相集成的移动和 Web 应用程序,并使用 OAuth2.0 生成自己的安全 WebAPI。

设备身份验证:为每个连接的设备设置标识和凭据,并帮助保持云到设备和设备到云消息的保密性。并且,选择性地撤消特定设备的访问权限以保持系统的完整性。

Oracle的IoT Cloud Service

公司:Oracle

名称:Oracle IoT Cloud Service

网址: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paas/iot-cloud/index.html

Oracle 物联网云服务是一种托管的平台即服务(PaaS)云服务,可帮助用户制定关键业务决策和策略,允许设备连接到云端,实时分析设备的数据并将数据与企业应用程序,Web服务或其他Oracle云服务(如Oracle商务智能云服务)集成。

Oracle物联网云服务可进行设备虚拟化、高速消息传递、端点管理、事件存储、允许连接3大类型设备:网关设备、流处理以及企业软件库连接等。其中,设备虚拟化支持三大类设备的管理,包括网关设备、直连设备以及通过网关连接的设备;Oracle物联网云服务提供了一个设备消息传递服务器,用于在设备和企业应用程序之间交换消息传递REST请求;端点管理支持可连入其物联网云服务设备类型的从注册、激活、停用、退役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存储与管理;进行实时数据流分析以及对接聚合其他软件服务。

SAP 的Leonardo IoT

公司:SAP

名称:SAP Cloud Platform IoT

网址:cloudplatform.sap.com/index.html

SAP Cloud Platform IoT可以将设备连接到SAP云平台,从而在物联网应用中使用设备传入的数据。它提供了规模化的物联网设备从注册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通过各种各样的物联网协议安全地连接到远程设备的能力,对边缘端或云端的传感器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和存储的能力,把SAP云平台上的数据提供给应用程序进行调用的能力。

SAP Leonarod IoT平台可以划分为四层:

1)边缘层-SAP Leonardo Edge:提供边缘端的协议转换、数据持久化和数据分析等一系列服务,实现不用考虑连接方式的情况下,将数据轻松发送到云端,同时支持在边缘端执行关键的业务流程

2)平台层-SAP Leonardo Foundation:提供原始数据的接入能力、海量数据的处理能力、与业务系统的集成能力,并提供端到端的物联网应用开发工具集

3)应用层-SAP Leonardo Applications:覆盖6大领域的应用,实现产品互联、设备互联、车队互联、基础设施互联、市场互联、人的互联

4)桥接层-SAP Leonardo Bridge:提供一个可配置的基于岗位的业务场景,建立业务数据与物联网应用数据的关联,实现智能化的业务解决方案

其中SAP LeonardoFoundation和SAPLeonardoBridge都是基于SAP CloudPlatform。

PTC的ThingWorx

公司:PTC

名称:ThingWorx

网址:www.ptcchina.com/internet-of-things/technology-platform-thingworx

PTC ThingWorx是一款专门为物联网应用量身定制的、完整的、端到端的技术平台。它使得物联网应用程序开发者可以快速连接、创建以及部署企业级的物联网应用。ThingWorx Foundation连接了ThingWorx的所有组件,提供了开发者创建完整物联网应用最简单的路径。

Thingworx AEP平台功能及亮点:

1)“拖拽式”聚合页面构建器,ThingWorx“拖拽式”聚合页面构建器使用户快速创建富应用,缩短开发时间,聚合页面构建器生成的是纯HTML应用程序,完全支持安卓设备和iOS设备。

2)提供SQUEAL工具,客户通过SQUEAL的交互式搜索能力,从数据中找到业务关键问题的答案

3)提供REST APIs,第三方系统可以通过REST APIs和ThingWorx平台进行交互和集成

4)提供建模环境和业务逻辑,ThingWorxComposer是为创建应用程序而设计的一个端到端的应用程序建模环境。在Composer中,开发者可以为互联应用程序所必需的“物”、业务逻辑、可视化、数据存储、协同和安全等建模

5)提供嵌入式数据库,可进行数据存储

垂直领域

西门子的MindSphere

公司:西门子

名称:MindSphere

网址:www.siemens.com/cn/zh/home/products/software/mindsphere.html

西门子开放式云平台,MindSphere,是功能强大的IoT操作系统的核心,具有数据分析功能和连通功能、各种开发工具以及各种应用软件和服务。有助于评估和利用客户数据,帮助客户获得突破性洞察力。帮助客户提高资产性能,优化资产,最大限度保证正常运行时间。

MindSphere是基于Cloud Foundry™ (Cloud Foundry由全球的企业和供应商采用开放源码政策联合开发的开源PaaS平台)而构建的一种工业标准的云应用平台。MindSphere应用可以运行在客户偏爱的云基础设施上,包括Amazon Web Services、 Microsoft Azure、SAP Cloud 平台和 Atos Canopy等;并可以部署在由其他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维护的公有云上;甚至也可以部署在专为某个企业构建的私有云上。客户可以根据自己在成本、控制、可组态性、可伸缩性、位置与安全等方面的需求选择最佳的云部署方案。

GE的Predix

公司:GE

名称:Predix

网址:www.predix.io

Predix平台是面向工业互联网PaaS平台,连接机器、数据、人员以及其他资产。平台使用分布式计算、大数据分析、资产数据管理和M2M通信的领先技术,提供广泛的工业微服务,使企业能够提供生产力。Predix对外开放,可以和业界其他合作伙伴进行“互操作”,将各种工业资产设备和供应商相互连接并接入云端,同时提供资产性能管理(APM)和运营优化服务。

Predix的主要组件包括:Predix Machine、Predix Cloud、Predix Services。

PredixMachine:一个软件层,负责从工业资产收集数据并将其推送到Predix Cloud,以及运行本地应用程序(如边缘分析)。Predix Machine安装在网关,工业控制器和传感器上。

PredixCloud:一个全球性,安全的云基础架构,针对工业工作负载进行了优化,并符合卫生保健和航空等行业的严格监管标准。

PredixServices:提供开发人员可以用来构建,测试和运行工业互联网应用程序的工业服务。并提供一个微服务市场,开发人员可以发布他们自己的服务,并从第三方获取服务。Predix平台使客户和合作伙伴共同优化其工业业务流程。

博世的IoT Suite 2.0

公司:博世

名称:Bosh IoT Suite 2.0

网址:www.bosch-iot-suite.com

博世物联网套件基于开放标准和源代码,是一个的灵活物联网平台。其云服务满足物联网项目的典型要求,软件开发人员可以在实施之前快速设置原型应用程序,在几分钟内完成部署,并在高可用性的情况下运行程序。此外,该平台的设备管理功能也可以单独使用或现场使用。博世市场领先的基于OSGi的ProSyst网关软件可广泛用于不同的领域,实现基于网关的众多物联网场景。

目前,已有超过500万台设备和机器通过博世物联网套件实现了广泛互联。博世物联网套件服务已与博世物联网云市场集成一体。未来,用户将能够通过基于Cloud Foundry的其他市场使用某些特定的服务。

施耐德的Ecostruxure

公司:施耐德

名称:Ecostruxure 平台

网址:www.schneider-electric.cn/zh/work/campaign/innovation/platform.jsp

基于物联网的EcoStruxure,以互联互通的产品、边缘和云端控制双重选择,融合数字化应用、分析与服务,提升能效管理和自动化生产的安全性、可靠性、高效性和可持续性,放大客户业务价值。

互联互通的产品:平台基于物联网卓越的互联互通的产品,涵盖断路器、不间断电源、继电器和传感器等嵌入式智能化设备,帮助决策者在整个运行期间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边缘控制:针对难于预料的物联网应用场景,该平台提供物联网边缘设备进行控制,提供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在边缘测进行控制、保障安全以及正常运行。

应用、分析与服务:EcoStruxure™针对楼宇、数据中心、工业和基础设施终端市场的各类硬件与系统提供交互性操作,最大限度为实现企业无缝集成提供应用分析与服务。

霍尼韦尔的Movilizer

公司:Honeywell

名称:Movilizer

网址:www.honeywellaidc.com

Movilizer是针对现场作业的云计算服务,企业借此可以构建部署灵活、动态的现场策略,提高制造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其他提供单独解决方案的竞争对手不同,Movilizer云平台可以跨越多个部门、甚至打破公司的界限,连接并协调现场作业。

无限衔接后端系统:克服信息管理的局限性,改善信息孤岛的现状,实时连接远程、现场作业,实现端到端的信息互联。利用泛在化的信息终端将任何后端系统以及外部的工作人员(包括供应商、分包商或制造商)连接到Movilizer云计算平台。

统一的云计算平台:通过Movilizer云平台,任何公司都能够在现场便捷、快速地实现移动战略的部署。多租户的云计算平台使得供应链高级管理人员得以相互协调,同时协同现场作业和工作流程。

统一的APP容器:在操作层面上,Movilizer APP将现场工作人员与办公室彼此连接起来,工作人员在现场处理工单并将更新后的信息实时发送到后台。

ABB的Ability

公司:ABB

名称:ABB Ability 平台

网址:new.abb.com

ABB Ability平台是一个一体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云基础设施,它以ABB在技术、工业和数字领域的领先专业知识为基础,使企业能够驾驭工业数据的力量。该平台使客户能够安全地集成并整合他们的数据、与更广泛的行业数据结合、应用大数据和预测分析并生成可以帮助他们提高绩效和生产率的洞见。

ABB AbilityTM数字化解决方案包括:面对资产密集型行业的绩效管理解决方案;针对流程工业的控制系统;面向机器人、电机和机械设备的远程监测服务;用于建筑、海上平台和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控制解决方案;以及满足数据中心能源管理和远洋船队航线优化等需求的专业领域的解决方案。

研华的Wise-PaaS

公司:研华

名称:Wise-PaaS

网址:wise-paas.advantech.com

研华科技为帮助物联网系统集成商快速开发出所需要的应用系统,研发了WISE-PaaS中间件。该平台可提供传感器信息传输和远程管理控制,集成了大数据分析、物联网应用开发等工具,是云平台与IoT设备之间的桥梁。

Wise-PaaS针对垂直市场的各领域的解决方案提供多种成熟的软件平台服务,包括:WISE-PaaS RMM、OTA,WebAccess VCM、CNC 、NMS 、SCADA、HMI、IMM等。WISE-PaaS生态系统采用灵活可扩展架构,能够将WISE-PaaSMarketplace中提供的多样化云端解决方案和行业解决方案套件(SRP)无缝整合。

海尔的COSMOPlat和U+

公司:海尔

名称:COSMOPlat

网址:www.cosmoplat.com

海尔对于智能工业平台的打造理念,不仅仅局限于智能制造这一个环节中,更多的是,海尔想打造一条真正可以与互联网接轨的智能产业链及新工业生态环境。除智能制造外,这个平台还包含了从采购、营销到服务的一系列与互联网衔接的数字信息化环节:模块采购、智能生产、智慧物流、智慧服务、智能网器、用户交互、迭代设计和数字营销八个主要环节。

海尔COSMOPlat是一个开放、共创共赢的生态平台。它是无边界的,可以跨行业(从家电到上下游、再到全行业,目前已复制到家电外的纺织、建筑、运输等12个行业)、越国界(从国内到国外,再到全球,目前已复制到印度、巴基斯坦等20个国家)的推广和复制。现已聚集的3亿用户资源,380万资源可以同时和全球共享!

公司:海尔

名称:U+智慧生活平台

网址:www.haieruplus.com

U+智慧生活平台(简称U+平台),是海尔旗下全球首个智慧家庭领域全开放、全兼容、全交互的智慧生活平台。该平台以U+物联平台、U+大数据平台、U+交互平台、U+生态平台为基础,以引领物联网时代智慧家庭为目标,以用户社群为中心,通过自然的人机交互和分布式场景网器,搭建U+智慧生活平台的物联云和云脑,为行业提供物联网时代智慧家庭全场景生态解决方案,实现智能全场景,共赢新生态;为用户提供厨房美食、卫浴洗护、起居、安防、娱乐等最佳家庭生态体验。

航天科工的INDICS

公司:中国航天科工

名称:INDICS

网址:is.casicloud.com

INDICS(Industrialintelligent cloud system),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正式全球发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该平台以工业大数据为驱动,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技术为核心,可实现产品、机器、数据、人的全面互联互通和综合集成。

INDICS平台能够提供涵盖IaaS、DaaS、PaaS和SaaS的完整工业互联网服务功能,适合不同层次、类型、规模的企业;可支持各种工业设备接入、集成各类工业应用服务,构建良性工业生态体系,使制造管理更加便捷高效;构建了涵盖设备安全、网络安全、控制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和商业安全的工业互联网完整安全保障体系。

联想的全球智联平台

公司:联想懂的通信

名称:联想全球智联平台

网址:www.lenovoconnect.com

联想懂的通信自主研发的联想全球智联平台是基于PaaS+SaaS模式的云平台,由连接管理平台、设备管理平台、增值业务管理平台、应用使能平台和eSIM平台组成,可为客户提供涵盖通信服务、设备管理、应用部署等端到端的服务,降低物联网设备管理的复杂性,助力客户快速实现物联网转型,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降低企业成本。

联想全球智联平台在中国的蜂窝连接数已突破1千万,仅次于国内三大运营商。目前,平台已为共享经济、智能车联、消费电子、新零售等领域的企业和项目提供物联网服务和支持。未来,联想懂的通信还将在全球8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物联网服务,预计三年内平台连接数将超过1亿。

徐工的Xrea

公司:徐工信息

名称:Xrea工业物联网大数据平台

网址:http://www.xcmg.com/xgit

徐工信息团队经历几年的沉淀,自主研发工业互联网平台Xrea、可用于连接工业设备的Xplore物联网硬件系列产品(“黑匣子”)。利用“黑匣子”让设备“开口说话”,将设备运行状态、工作效率、作业能耗、故障信息、零件寿命等关键信息,以数据方式精准传送至Xrea工业互联网平台,用于精准营销、精准服务,用于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最终利用采集到的大数据,将产品的研发、制造、营销过程全部管理起来。

目前该平台已经接入44万多台设备,包括起重机械、铲运机械、挖掘机械、物流运输设备、新能源汽车等6000多种设备类型。数据的种类7000多种,峰值的吞吐量每秒为1.1亿条,年数据增长量1.1PB。

树根互联的根云

公司:树根互联

名称:根云

网址:http://www.irootech.com

树根互联是三一集团孵化的中国成立最早、连接工业装备最多、服务行业最广泛的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公司。创始团队融合了深厚的工业基因和互联网技术。目前拥有长沙树根互联子公司,并在持续扩张。树根互联打造了中国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根云,致力于给各工业细分行业进行赋能、创新和转型。

根云平台是中国最早、连接工业装备最多、服务行业最多的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能够为各行业企业提供基于物联网、大数据的云服务,面向机器的制造商、金融机构、业主、使用者、售后服务商、政府监管部门提供应用服务,同时对接各类行业软件、硬件、通讯商开展深度合作、形成生态效应。目前,平台已接入能源设备、纺织设备、专用车辆、港口机械、农业机械及工程机械等各类高价值设备超40万台以上,采集近万个参数,覆盖多达42个细分行业连接数千亿资产,为客户开拓超百亿元收入的新业务。并能够有效支持45个国家和地区的设备接入。

垂直&创业领域

机智云

公司:广州机智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机智云Giz(mo)Wits

网址:www.gizwits.com

机智云平台是机智云物联网公司经过多年行业内的耕耘及对物联网行业的深刻理解,而推出的面向个人、企业开发者的一站式智能硬件开发及云服务平台。平台提供了从定义产品、设备端开发调试、应用开发、产测、云端开发、运营管理、数据服务等覆盖智能硬件接入到运营管理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能力。

机智云平台为开发者提供了自助式智能硬件开发工具与开放的云端服务。通过傻瓜化的自助工具、完善的SDK与API服务能力最大限度降低了物联网硬件开发的技术门槛,降低开发者的研发成本,提升开发者的产品投产速度,帮助开发者进行硬件智能化升级,更好的连接、服务最终消费者。

Ayla的 IoT Platform

公司:AylaNetworks

名称:Ayla物联网平台

网址:www.ayla.com.cn

Ayla敏捷物联网平台Agile IoTPlatform、敏捷移动应用开发平台AMAP、以及大数据平台Ayla Insights为制造商提供安全可靠的联网能力,提供完善的数据反馈环路来打造更好产品,创造更具吸引力的用户体验。

Ayla敏捷物联网平台主要包含三大组件:Ayla嵌入式模块、Ayla云服务、以及Ayla应用程序库。这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让几乎任何设备都能够连接到云端和App;还包含了优质的工具和服务,让制造商可以对设备进行管理、配置以及分析。Ayla让制造商在打造物联网产品时,无需投资到网络堆栈开发、端到端安全、云服务以及其他基础技术工作,而是将资源投入到他们所擅长的专业领域中。

Ayla的企业级物联网云平台正在服务于众多全球顶级企业,将楼宇控制、暖通空调、家用电器、照明等设备连入智能系统,实现云端管理,以及随时随地的移动应用访问。

立子科技的立子云

公司:基本立子(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名称:“立子云”物联网平台

网址:www.quarkioe.com

立子科技打造了可广泛应用于中国市场各行各业的应用使能平台——"立子云" 物联网平台。该平台目前已形成包括智能工业、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能家居、车联网等多个垂直领域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立子云”平台是基于云计算架构设计的物联网应用使用平台软件,“立子云”平台采用 PaaS 层构建,帮助用户实现业务快速部署,减少前期资源投入,降低运营费用,提升用户企业应用的构建能力。

“立子云”平台会提供:

1.经过认证的硬件套件和软件库,用户可以使用它们将远程资产接入云中;

2.通过网络进行设备管理、数据可视化和远程控制功能;

3.通过 QuarkIoE 事件语言规则和QuarkIoEapplications快速定制上述内容;

4.用于和其他 IT 服务,比如 ERP 或 CRM 系统,进行现有功能扩展;

5.QuarkIoE 还可以帮用户托管HTML5的应用程序。

普奥的ProudThink

公司:普奥云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名称:ProudThink工业互联网平台

网址:www.proudsmart.com

普奥自主研发的ProudThink工业互联网平台,从工业企业的服务价值出发,聚焦智慧工厂运营、设备后服务、设备租赁、资产保全,打造支持广泛设备接入、多维数据存储、共享、开放的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借助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帮助客户解决设备与产线的安全接入、运营、综合价值分析,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加速企业转型升级。

ProudThink工业互联网平台特点:

(1)创新性的提出设备库、接入库、模型库和应用库四个库的概念,构建模型生态,使用户构建业务应用如同搭建乐高一样简单。实现产品快速实施的理念,两周时间帮助客户完成业务功能,使每一家企业都能快捷实现工业互联网转型。

(2)平台适应工业领域复杂的接入需求、业务管理需求,实现了广泛接入、多维存储、设备元模型、算法执行框架、数据可视化、场景组态云等多项软件技术创新,并申请了多项软件专利技术发明,平台技术完全自主可控。

(3)基于平台强大的定制化能力以及设备管理模型的灵活性,构建了面向不同行业应用的业务解决方案,包括设备后服务、石油化工、新能源等的行业应用,通过平台能力实现应用方案的快速构建。

智物联的Mixlinker

公司:深圳市智物联网络有限公司

名称:Mixlinker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

网址:www.mixlinker.com

深圳市智物联网络有限公司(简称智物联)是提供Mixlinker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服务制造型企业,通过提供“设备物联”和“智慧工业”两种类型的解决方案,帮助其完成从“提供产品”向“价值服务”和“高效运营”的转型升级,从而达到工业4.0时代的要求。提供三大类服务:

GARDS 云服务:该服务是整个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它本身是中性的,并没有任何行业的特殊性。但是,这个体系可以针对某个行业特点进行具体化,具体化后,实际就是一个行业的远程数据服务解决方案。

INDASS 数据分析服务:INDASS 是智物联体系中的工业物联网数据分析服务系统(Industrial DataAnalysis Service System),是智物联提供的工业物联网数据分析服务。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深入计算和分析,找出数据的变化规律,从而分析出设备运行的规律。

MAIRS人工智能服务:MAIRS是数据分析服务中的在线人工智能服务,是智物联工业物联网数据分析服务系统INDASS的一个延伸服务,提供工业设备连续运行风险识别。MAIRS人工智能,会根据指数、指数的变化、趋势、稳定性,去识别当前的状态,以及判断未来的可能性。

智云奇点的Matrix

公司:北京智云奇点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Matrix

网址:www.ablecloud.com

AbleCloud由小米云平台前研发负责人李海磊先生创立,其领导建设的小米云平台正在为小米生态链下数十家智能硬件公司服务。公司于2014年创立,面向居家类、健康类、车联网类、工业类智能硬件,精心打造物联网平台及能力,悉心服务行业客户与合作伙伴。

AbleCloud推出 PaaS开发平台Matrix,帮助物联网企业快速、灵活、低成本地实现设备物联网化;并推出了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平台Inspire,为物联网企业量身打造针对物联网设备、用户、维保等数据的分析、挖掘和价值转化平台;以及建设了行业领先的物联网业务营运平台Genius,助力物联网企业实现可视化远程管理、精细化业务运营、无缝化多方协作。

中科云创的云中控

公司:中科云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云中控

网址:icloudinnov.my-odoo.com

中科云创的“云中控”是一个用于工业数据实时监控和设备健康管理的工业互联网应用平台。云中控结合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以数据为基础、设备为节点、流程为准绳、人员为中心,综合运用物联网、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机器学习、AR等多项最新科技,致力于为工业企业的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全面技术支持,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企业运维、融资和备件采购成本。

云中控平台通用性高,部署便捷,在高速设备、智能消防、数控机床、港口机械、融资租赁、智能配电、光伏发电等行业都用成功应用。

远景能源的EnOS™

公司:远景能源(江苏)有限公司

名称:EnOS™

网址:www.envisioncn.com/enos

EnOS™为设备和第三方系统连接到云端提供了一个集成、安全且开放的loT平台,基于EnOS的优势可以将生活中非结构化数据映射成领域数字模型,对数据进行实时计算和批量操作,生成运行报表,提供商业价值评估,自动实现多系统的能源调节。

EnOS™覆盖全链路,主要投入在边缘计算和分析,以及云端的设备连接,数据、计算和应用,以及端到端的安全。EnOS™在芯片、智能设备、通讯、云平台等方面和Partners紧密合作。平台具备跨领域的协同、从设备到应用的端到端安全、独立于硬件的平台中立性、提供能源整体解决方案、能源领域的丰富经验等优势!

目前,管理全球100 GW的能源资产、连接5000 万个传感器与智能设备,每年处理20 PB的数据量;未来平台将覆盖六大领域:风能、太阳能、传统发电、储能、电动汽车及充电桩、工业园区及用电。

涂鸦智能云

公司:涂鸦智能

名称:涂鸦智能云

网址:www.tuya.com

涂鸦是一个全球化智能平台,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语音AI交互平台,连接消费者、制造品牌、OEM厂商和零售连锁的智能化需求,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解决方案,并且涵盖了硬件接入、云服务以及APP软件开发三方面,形成人工智能+制造业的服务闭环。

涂鸦智能提供完整的产品智能化解决方案,让厂商只需专注于硬件本身,以最小的成本实现硬件智能化,获得产品最大增值。

涂鸦智能平台提供99.99%的不间断服务保障,全球DNS&CDN加速,平行架构轻松扩容,实时大数据处理,可用区自动切换,服务热部署,动态秘钥,Https加密通道等诸多保障。截至2017年11月底,Tuya智能产品已覆盖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客户超过10000家,产品触达数千万消费者。

云智易的物联云平台

公司:广州云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名称:云智易物联云平台

网址:www.xlink.cn

云智易物联云平台面向IoT硬件厂商,以让传统企业拥有物联网的力量为使命,以交付开箱即用的物联运营平台为目标,将平台能力作为服务,打包成软件或以SDK的形式提供给传统企业,协助传统厂商的产品快速向智能化和服务化转型。让传统企业实现以客户为核心,以设备为纽带,实现强连接和强运营。围绕目标,云智易产品分为4个子平台、80多个服务组件,涵盖物联网设备连接、设备管理、开发平台、数据和用户运营。

上海庆科FogCloud

公司:上海庆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名称:FogCloud

网址:www.mxchip.com

上海庆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内领先的物联网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优秀企业。公司成立至今,成功研发了物联网芯片MOC系列、物联网系列模组及FogCloud云平台,同时推出多个端云一体化物联网系统解决方案。

FogCloud是面向消费电子生产商、工业设备生产商和集成商的企业级物联网云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安全高效的接入、数据存储、数据分析等平台级服务。使客户轻松实现产品智能化,降低产品开发、部署和运维成本,提供运营效率,为客户创造新的商业价值。

FogCLoud应用领域涉及智能家电、工业领域、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等。具备三高和三低优势(高效开发、高速接入、高度安全;低成本、低风险、低门槛),并分别为消费电子类,工业场景,以及集成商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

小葱智能的AIOT平台

公司:北京小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小葱智能物联网AIOT平台

网址:www.ixiaocong.com

小葱智能是一家专注于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软硬件一体解决方案的高科技公司,应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连接人、设备、内容和服务,赋能智能家居、智慧酒店,智能公寓,智能办公,智慧养老等产业升级。

小葱智能打造的全球顶尖的智能物联网平台,提供连接、人工智能、大数据、开放、安全平台服务。

连接:支持Wi-Fi、ZigBee、NB-IoT、LoRa、KNX、蓝牙等协议连接及互联互通;强稳定,高并发,毫秒级的物联网控制系统;支持千万设备并发和百亿级海量数据的处理能力。

人工智能:小葱智能大脑,实现设备自主学习及自动化运行;实现超强大的超级网关边缘计算能力,实现离线人工智能智能算法;打造基于AI的家庭安防,能源管理,智能环境,家庭娱乐等场景;支持人脸识别,语音控制,手势控制等多种交互方式。

大数据:完整的物联网海量数据分析能力,支持多维度用户和设备数据分析;专业的大数据挖掘能力,用户画像分析;具备智能设备的控制、联动、场景实时运算规则引擎。开放:基于Paas云架构设计的智能云服务,支持多租户、多硬件、多App和多应用接入;设备权限,数据权限,应用权限完全开放;仅技术支持与赋能,品牌形象可以完全基于第三方。

安全:具备银行级别的系统安全架构设计;HTTPS,ssl加密,DDos防御,权限控制等多种安全技术手段。

寄云科技的NeuSeer平台

公司:北京寄云鼎城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NeuSeer工业互联网平台

网址:http://www.neuseer.com/

寄云科技开发的NeuSeer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工业设备、边缘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工业企业提供从传感器数据采集、实时数据存储和转换、设备远程监控和告警,到工业大数据的深度处理和分析等多维度的服务,为客户提供包括故障诊断、故障分析和预测、可靠性分析、产线优化乃至产能提升等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寄云NeuSeer平台提供了多种应用框架,可以大幅降低开发者的开发工作量,快速使用寄云NeuSeer平台的各种高性能和高可靠的服务。寄云NeuSeer平台为工业互联网应用的开发者提供了强大的应用开发框架,包括了设备的接入、多种高可用的服务(MQTT、KAKFA、HDFS、时序数据库、用户帐户和认证、访问控制、数据库和可视化等),并支持开发者通过API调用训练好的模型。

物联智慧的Kalay云

公司:物联智慧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名称:Kalay云端服务平台

网址:www.throughtek.cn

物联智慧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为专业物联网云端服务平台解决方案商,积极致力于装置连线技术与云端服务平台开发。创立初期专注于开发设定容易、操作简单之设备点对点连线技术应用于消费型影像监控产品之上。随着物联网浪潮兴起,软件连接解决方案需求持续增加,物联智慧因具备丰富软硬件整合经验,于2012年正式转型为物联网纯软件公司,提供专业软件连线解决方案,2014年再进一步推出Kalay云端服务平台,为欲投入物联网发展之企业型客户扩大服务范畴。

Kalay 是台湾兰屿雅美 (达悟) 族的语言,意为「牵手」;也象征着物联智慧的云端平台极具弹性,可跨操作系统快速串联各种智慧应用。Kalay平台让零售商、系统集成商、消费型产品制造商及服务提供商简易快速开发联网装置,并快速建立专属智能产品生态系统。由Kalay Connect、Kalay Cloud及Kalay Apps组合而成的Kalay平台,透过完成整合之逾百种SOC芯片,协助企业加快产品上市速度及开发物联网相关应用。

myDevices的Cayenne平台

公司:myDevices

名称:myDevices Cayenne拖拽式物联网项目构建平台、IoT in a Box App物联网套装计划

网址:www.myDevices.com

myDevices成立于2013年7月,主投资方为Semtech,中国投资合作伙伴为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让万物互联变得更简单——加速垂直物联网解决方案的开发和销售“是这家美国物联网公司的出发点,他拥有全球首个拖拽式物联网项目构建工具myDevicesCayenne,平台用户在两年间已增至47万。

为了满足用户进行物联网项目构建的需求,myDevices还创建了Cayenne IoT Ready Program——一个包含了多样化设备,接入厂商数百家的硬件库,用户可以通过用鼠标拖拽的方式从硬件库中随意排列组合,创建设备兼容的互动项目。

利用这些技术,myDevices将于4月份携手美国电信集团Sprint 推出IoT Factory物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开发者、系统集成商以及物联网爱好者可通过平台提供的IoT in a Box物联网套装计划直接创建或购买垂直物联网解决方案;企业客户可轻松选择套装组合方案并快速推出产品。

中兴CLAA的MSP

公司:中兴克拉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MSP多业务统一平台

网址:www.zteclaa.com

中兴克拉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兴通讯的控股子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正式落户苏州高新区。公司聚焦LPWAN物联网端到端解决方案的研发与交付,提供专业的网络规划咨询及运维等服务,具有核心产品、主导产业联盟标准制定及生态系统的平台型企业。

MSP(Multi-Service Platform)多业务统一平台:包括infiLink云化核心网平台、infiBoss网络运营平台、 infiCombo应用开发平台三大核心平台。

infiLink云化核心网平台:支撑CLAA网络大规模运营,完成CLAA网络设备管理及传感装置连接管理,提供非授权频段,高性能、高可靠运营级网络能力。

infiBoss网络运营平台:实现计费批价、客户关系管理、渠道关系管理、CLAA业务工作流、经营分析等;帮助客户进行低成本运营管理,通过共享共建方式,解决自身痛点问题的同时,实现产业转型。

infiCombo应用开发平台:提供符合CLAA规范的各类设备接入,同时支持各种工控接口,统一数据库的管理,支持图形化组态和呈现,跨系统的联动。快速组态定制CLAA物联网应用系统,满足客户灵活运用。

粒聚科技的LETSIOT平台

公司:南京粒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粒聚LetsIot平台

网址:www.letsiot.com

粒聚LetsIot平台主要包括设备管理、连接管理、会话管理、网络管理、接口管理等多种功能模块。并与第三方基础能力平台无缝集成,为应用业务提供支撑服务。

该平台是中国物联网行业最早从事平台研发的先行者之一,经过近6年的积累,能够为农业、环保、工业、能源等企业提供基于物联网的平台服务、应用服务,当前服务客户超过200家,管理设备超过40000台,覆盖多种创新性的行业应用,我们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传感技术,为客户提供智能化实时在线的设备监测、数据采集、运维、管理模型和方法,结合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技术,为客户提供前所未有的物联网增值服务。

LetsIot平台从开始设计之初即充分考虑了物联网的网络连接复杂化、行业特征离散化、应用场景碎片化的各种特点,旨在建立一个高可靠运营、低成本维护、适应多网络、多行业特征的物联网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