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T 200SP硬件简述

楼主(2024-05-09):
A36
西门子ET 200SP硬件简述
工业系统
西门子
ET 200SP
是西门子的分布式 I/O 系统,自动化领域中应用非常广泛,在了解ET 200SP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以下西门子的I/O系统产品线大类可从防护等级
IP20
和
IP65
或
IP67
系列进行划分(关于IP等级的概念,大家可查看《GB/T 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需要安装到控制柜内,或者不需要柜体,就地安装即可
具体IP等级和室内外安装对应关系如下图所示
主要产品有以下几种:
1、ET 200MP
2、ET 200SP
3、ET 200M
4、ET 200S
4、ET 200pro
5、ET 200AL
6、ET 200eco
ET 200系列产品外形一览,由于具体型号不同外观有所差异,仅为示意参考
ET 200MP
防护等级 IP20,具有高通道密度,常用作在西门子1500系统中
ET 200SP
防护等级 IP20,多功能可扩展分布式I/O系统,可进行热插拔,同时可加装电机模块(最高5.5KW)
ET 200M
防护等级 IP20,适用于300系统的控制柜高密度通道应用。ET 200M 是 SIMATIC PCS 7 过程控制应用中的主要分布式I/O。
ET 200S
防护等级 IP20,逐渐被ET 200SP所替代,预计取消时间应该是在23年的10月份,不过现场仍有部分应用,ET 200SP的设计相对于ET 200S更加紧凑,在基座的供电和整体IO通道数方面也有所不同
ET 200pro
防护等级 IP65/IP67,防护等级高,可不需要控制柜直接就地安装,也可加装电机启动模块,RFID相关模块,在汽车领域中,无论是动力总成,整车线体等都可以见到广泛的身影
ET 200AL
防护等级 IP65/IP67,体积小,专门为在密闭空间和涉及运动的应用中的分布式控制电子设计的,曾在一个变速器加载试验台上看到过
ET 200eco
防护等级 IP65/IP67,极具挑战性的环境条件下具有最大的坚固性其全密封的锌压铸外壳,在机械上非常坚固,耐振动,防尘,油或潮湿,也适合在户外使用。由于ATEX的批准,ET 200eco 也可以用于危险区域,发动机测试台架上见到过应用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ET 200系列中的ET 200SP
ET 200SP的组成主要由以下几部分
1、CPU模块或接口模块与总线适配器
2、基座(BaseUnit)
3、常规模块
4、工艺模块
5、通信模块
6、服务模块
7、电动机启动器
1、CPU模块或接口模块与总线适配器
ET 200SP有CPU模块和接口模块,最大的区别就是CPU模块可独立使用(没记错的话需要存储卡)和单独的PLC系统一样,如果采用接口模块的话我们需要将其挂在主站PLC上,仅作为分布式IO来使用,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了接口模块和总线适配器的方式,那么你必须还有一个PLC来负责进行控制,将其组态成子站,用作 PROFINET IO上的IO设备,同时对于总线种类也有不同,例如ProfiNET、ProfiBUS等等,具体大家可查看选型手册明细
2、基座
以上两种为我们日常使用较多的基座模块(A1也较为常用)从色系上我们可以区分为浅色基座,和深色基座,最大的区别就是浅色基座会创建新的电位组,深色基座使用左侧的电位组,浅色基座用通俗的话讲,与其左侧的基座模块是隔离的,需要单独供电,而深色模块可以借用左侧浅色模块的电位,不需要单独供电,其中浅色基座能带多少个深色基座是有一定数量的,可以通过西门子的选型软件进行计算(
TIA Selection Tool选型工具
https://new.siemens.com/cn/zh/products/automation/topic-areas/tia/tia-selection-tool.html
)
通过TIA Selection Tool工具可以快速的进行选型设计
在你的CPU模块或者接口模块右侧的第一个基座,正常情况下都需要新的电位组,也就是浅色基座,在设计时如果想省事也可以都使用浅色基座,或者DI、DQ、AI、AQ、通信模块等等简单的划分开,一个类型用一组新的电位组,在DQ部分可以考虑将报警灯等一些警告输出放在DI的电位组里,这样即使急停断掉DQ输出的供电,报警灯之类的也不会受到影响,基座的种类划分也比较多,除了常用的A0、A1,还区分带不带AUX端子(辅助接线端子)的基座,还有适用于继电器模块B0,适用于AS-I主站模块C0,适用于电能测量模块D0等等,具体可根据项目要求进行选型
3、常规模块
包括我们日常适用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等等,需要根据项目需求进行选型
4、工艺模块
此模块主要在工艺领域进行再次细分的专用模块
5、通信模块
通信模块主要涉及我们日常使用的RS232、RS485、RS422、USS、Modbus RTU、IO-Link、CAN、AS-I等,我们日常中使用比较多的应该是下面的这个用于串行链接的模块
ET 200SP, CM PTP, PU 1
订货号:6ES7137-6AA01-0BA0
6、服务模块
该模块支持以下功能:
固件更新 ;I&M 标识数据 ;在 RUN 模式下重新组态 ;表示每个插槽电源电压 L+ 和反馈电压 (页 17)的状态。 ;持久存储更换设备的设备名称,不含 IM 155-6 PN BA 的拓扑组态。
此模块处于最右侧,是组态完成后的最后一块模块,一般情况下不单独售卖,都是随着CPU模块或者接口模块而来
7、电机启动模块
此模块主要是为了将电机控制直接挂在ET 200SP上,为了保证EMC电磁兼容型,需要在前面的模块中空出一个模块位置才可以,曾在动力总成的外装线上见到过,自己也未曾使用过,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自行查看
大概的ET 200SP硬件系统就介绍完了,关于故障安全型的ET 200SP CPU或者模块涉及的也比较多,鉴于篇幅太长,后面我们有时间再进行介绍
关于ET 200SP的所有手册资料等,都可在这个网址进行查询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42709/simatic-et-200sp-%E5%88%86%E5%B8%83%E5%BC%8F-i-o?dti=0&lc=zh-WW
同时也简单的准备了一些资料供大家阅读,没有上面网址的全,大家也可以自行阅读查看
此篇文章简单的介绍了ET 200SP硬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