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周报135期 | 三菱问题集锦!

楼主(2024-05-10):
1、电脑上的编程软件和三菱PLC通讯不上是什么原因?通讯线的端口如何设置?

答:通讯不上的原因有多种,1、可能是没有给PLC通电;2、编程软件创建的工程类型与实际PLC类型不同;3、可能是是通信端口设置问题;4、用了USB转232线,但没有安装驱动或者驱动没有安装好。原因可能有多种,需要一个一个去排查。编程线主要有两种 SC-09 , USB-SC-09 ,在使用SC-09时,如果电脑没有RS232接口,需配置USB/RS232转换器,购买该转换器时,同时需要安装驱动,安装驱动后,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会有该转换器的虚拟RS232端口号,如COM4,编程时下载上载就要选取这个端口号。

2、三菱PLC哪些编程软件可以通用?

答:三菱FX0N ,1N ,1S,2N,3S,3G,3U,以及Q,L系列使用GX Works2软件编程。

IQ-FX5U,R系列 使用GX Works3软件编程。

3、三菱编程软件打开工程时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要怎么解决?

答:出现“工程初始化失败”的错误提示时,需要先将三菱编程软件卸载干净,再删除三菱注册表,然后再重新安装软件。删除注册表的方法是:

1、点击“开始”按钮。

2、选择“运行”,再输入regedit,点击确定,打开注册表,

3、点击HKEY_LOCAL-MACHINE前面的加号,在打开的文件夹中找到SOFTWARE,点击前面的加号,找到MITSUBISHI,并点击鼠标右键,将该文件夹删除。如果删除了该文件夹还没用,那么再打开HKEY_CURRENT_UESR里面的SOFTWARE,再找到MITSUBISHI删除。如果删除了注册表还无法解决问题,建议重装系统。

4、三菱PLC 的D寄存器可以储存 N B A G字母吗?

答:可以,以ASCII码的形式存储。

5、登录关键字忘记了怎么办?

答:若有备份程序,可先执行清除PLC内存后,再重新写入参数和程序即可。

6、文件寄存器和普通寄存器的区别?

答:文件寄存器是作为存放事先决定的数值(比如 产品检查的规格值)时很方便,普通的寄存器是除了保持区域外,PLC的电源OFF时,所有内容都被清除。所以一般作为临时存放区域使用。

7、PLC断电后,程序是否会丢失?

答:FX1S、FX1N、FX1NC、FX3G程序由EEPROM保存,断电后程序不会丢失;FX2N、FX2NC、FX3U、FX3UC程序由电池支持,更换时若电池电量低报警,程序会丢失;无电池电量低报警,不会丢失。

8、PLC更换电池时,程序是否会丢失?

答:在电池插座拔出20秒内,插入新电池的插座,程序不会丢失。电池LED点灯后,长时间被放置的情况下,交换前电池的电压有可能比规定值要低。这种情况下,PLC的电源切断时,程序会消失。

9、FX PLC是否支持浮点运算?

答:FX1S、FX1N、FX1NC、不支持浮点数运算;FX2N、FX2NC、FX3U、FX3UC、FX3G支持浮点数运算,但是FX2N、FX2NC、FX3G仅支持部分,FX3U支持的浮点数指令。

10、FX PLC内置有几轴脉冲输出?

答:基本单元都需要是晶体管输出型。FX1S、FX1N、FX1NC、FX2N、FX2NC内置有独立2轴脉冲输出,但是FX2N和FX2NC除了V3.0以上对应[D]ABS指令外,不支持定位指令;FX3U、FX3UC内置有独立3轴脉冲输出;FX3G:40/60点I/O型内置有独立3轴脉冲输出,14/24点I/O型内置有独立2轴脉冲输出,FX5U本体支持4轴。

11、怎样确认FX系列PLC的版本?

答:可以通过监控特殊数据寄存器D8001(10进制数)来确认可编程控制器的版本。前2位数字代表PLC型号,后3位数字代表版本信息。例如:D8001的数值是24251,24代表PLC型号为FX2N,FX3U,FX3NC,FX3UC系列,251代表版本信息为Ver 2.51。

12、FX3U、FX3UC、FX3G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中的扩展寄存器(R)是什么?

答:扩展寄存器(R)是数据寄存器(D)的扩展软元件。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的情况下,通过电池进行停电保持。FX3G可编程控制器中,一般用软元件在使用电池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停电保持。

13、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能够将停电保持软元件作为非停电保持软元件使用吗?

答: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根据参数设定情况,可将部分停电保持软元件的一部分更改成非停电保持软元件。停电保持专用的软元件不可以更改成非停电保持软元件。这种情况下,在程序中使用初始化脉冲(M8002)清除保持软元件,这样就可以将其作为非停电保持软元件使用。

14、字软元件的位可以直接指定,将其作为位数据使用吗?

答: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指定字软元件的位,可以将其作为位数据使用。指定字软元件的位时,请使用字软元件编号和位编号(16进制数)进行设定。(例如: D0.0 表示数据寄存器D0的0位编号。) 在软元件编号、位编号中不能执行变址修饰。对象的字软元件 : 数据寄存器或特殊数据寄存器 位编号 : 0~F(16进制) 例如:LD D0.F OUT D0.3。

15、三菱PLC M500以上为断电保持 怎样设定使之为非断电保持型?

答:1:点击显示菜单,选工程数据列表。2:点击左边参数,选PLC参数。3:FX参数设置对话框,选软元件。4:在辅助继电器项,锁存起始项里更改。

16、FX5U/FX5UC CPU 模块的软元件链接寄存器(W)和文件寄存器(R)可以锁存吗?      答:可以。但需要电池 FX3U-32BL(选件)。

17、通过 FX5U/FX5UC CPU 模块内置的定位最多可以控制几根轴?

答:最多可以控制 4 轴。请使用晶体管输出机型 CPU 模块。(如果扩展连接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可简便增加控制轴数。最多可控制 12 轴(CPU 内置 4 轴+每个扩展模 块 2 轴×4 台)。

18、通过 FX5U/FX5UC CPU 模块内置的 RS‐485 接口,可实现何种通信?

答:简易 PLC 链接、并列链接、MC 协议、变频器通信、无协议通信、 MELSOFT 连接、MODBUS RTU 通信、通信协议支持等。

19、FX5U/FX5UC CPU 模块之间或者与 Q 系列之间,是否可通过 Ethernet 可以实现数据链接?

答:使用嵌套字(Socket)通信或 SLMP 通信功能。

20、FX5U S/S 端子如何接线?

答:(1)使用 PLC 内置电源,漏型输入时 S/S 端子连接 24V 端子,源型输入时 S/S 端子连接 0V 端子。

(2)使用外部电源,漏型输入时 S/S 端子连接+24V 一侧(P 侧),源型输入时 S/S 端子连接-24V 一侧(N 侧)

21、设备(MELSEC iQ-F)的动作与监控状态不一致?

答:全转换并存储器初始化之后,请向 PLC 执行写入。

22、通过 iQ-F 系列的 Ethernet 接口同时连接 GOT 和 GX Works3,如何实现?

答:使用交换式集线器(HUB),可连接多台。

23、FX5U/FX5UC CPU 模块高速计数可对应的频率为多大?

答:最大频率为 200kHz。(双相双输入 2 增倍模式为 100kHz、4 增倍模式为 50kHz)。

24、FX5U/FX5UC PLC 是否可扩展 FX3 特殊适配器?是否可扩展 FX2 智能功能模块?是否可扩展 FX3 智能功能模块?

答:不能扩展 FX3 特殊适配器。不能扩展 FX2 智能功能模块。可以扩展 FX3 智能功能模块,但需要配置总线转换模块 FX5-CNV-BUS。

25、在已经设定好 IP 地址的情况,变更电脑后 GX Works3 和 MELSEC iQ-F 系列无法通过,可能原因是什么?

答:安全软件(防病毒软件)可能截断了 Ethernet 的通信。请暂时停止运行安全软件,或者设定安全软件允许 Ethernet 通信后,请再尝试连接。

26、FX5U/FX5UC CPU 模块的软元件锁存范围为几号到几号?

答:可任意设定锁存范围。可同样在 CPU 参数的存储器/软件设定中设定锁存范围。

27、FX5U/FX5UC CPU 模块的 PLC 设置软元件的锁存范围及方法(M/B/F/S/T/ST/C/LC/D)?

答:软件操作:导航-参数-FX5UCPU-CPU 参数-设置项目一览(存储器/软元件设置)-设置项目(软元件高速设置)-详细设置-锁存(1)-设定软件锁存范围。

28、iQ-F 系列是否可实现 2 轴完全同步运行控制?

答:FX5-40SSC-S 或 FX5-80SSC-S 可对应同步控制功能。

29、通过 FX5U/FX5UC CPU 模块内置的定位动作中当前地址可变更为任意值吗?

答:可变更。例如使用定位指令时,把指定定位地址的操作数存放于字软元件中,改变其软元件的数值,即可实现地址变更。

30、MODBUS 通信时,主站上可以连接多少从站?

答:使用 RS‐485 接口时可以连接 32 个站,RS‐232C 接口时仅可连接一个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