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西门子TCP/RS485通讯等问题

楼主(2024-05-10):
关于启程
启程自动化培训成立于2012年,创始人工控老鬼。培训项目主打三菱、西门子PLC编程系统集成、工业机器人编程、EPLAN电气设计、视觉等培训与技术服务的机构。推荐高薪就业,越努力越幸运。课程咨询报名138 0986 9603

三菱PLC常见问题

Q

三菱R系列PLC怎么修改时区?

A

导航窗口——[参数]——[R00CPU]——[CPU参数]——“运行关联设置”——“时钟关联设置”——“时区”

Q

如何用GX编程软件读出A系列PLC的故障代码?

A

与PLC连接上后,在“诊断”菜单下选择“PLC诊断”,查看具体报错代码。

Q

三菱GS触摸屏实用菜单在哪里设置?

A

系统——GOT设置——基本设置——操作设置/实用菜单调用键设置——打√

Q

如果用485bd通讯板,则不能用models rtu 通讯协议。请问是这样吗?

A

485BD板不支持MODBUS协议。实际课程讲的是,PLC用无协议,自由定义通信格式数据,来配合变频器的MODBUS RTU的通信格式。所以,这是可以用的,只是对于PLC来说是无协议通信,对于变频器是MODBUS RTU通信。

西门子PLC常见问题

Q

STEP 7-MicroWIN SMART 2.5版本能打开低版本创建的程序嘛?

A

不同版本的Micro/WIN SMART 生成的项目文件不同。高版本的能够向下兼容低版本软件生成的项目文件;低版本的软件不能打开高版本保存的项目文件。

Q

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安装后,MWSmart Executable已停止工作,如何解决?

A

当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安装完毕后,打开软件会提醒MWsmart Executable 已停止工作,需关闭程序。

解决方法:点开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上述方法还不能解决,只能重新安装系统了!

Q

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不用SD卡如何清除PLC上的密码?

A

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左上角菜单栏,鼠标点击PLC,选择清除,选择全部,出现对话框,点击清除即可。注意:从S7-200 SMART V2.3 开始,清除窗口中增加 “忘记密码” 选项, V2.3 之前的版本无此勾选项。

Q

如何通过S7-200SMART PLC CPU 本体自带RS485来建立通信上传和下载呢?

A

首先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中,点击“通信”按钮打开通信对话框,在网络接口卡中需选择PC/PPI cable.PPI.1,然后点击查找,搜索到CPU以后,直接上传下载就可以了。注意,编程电缆方面选择西门子原装的PPI电缆

Q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MODBUS通讯可以带多少个变频器?

A

32个站点是标准的推荐值,实际超过32个点也是可能的,站点数越多,传送的信号就越小,也越容易被干扰。

Q

安装STEP7 MicroWIN编程软件是提示请升级安装包什么意思?

A

你的是升级包,不是完整版的,安装STEP7-Micro/WIN sp9 完整版本即可

Q

S7-200SMART PLC Modbus通信在同一个网络上只能有一个主站存在吗?

A

modbus RTU是单一主站的方式,只允许有一个主站。

Q

S7-200SMART PLC TCP通信,IP地址在TCP_CONNECT程序块中如何填写?

A

TCP_CONNECT块里面IPaddr1到4管脚,分别填写IP地址的四个部分。

Q

S7-200PLC输入接法,接源型还是漏型呢?

A

西门子S7-200PLC既可接漏型,也可接源型,主要看你的需求来定义接法。

西门子其他问题

Q

在WINCC中可以创建多少个消息类型?

A

WINCC中最多可以创建16个消息类型。

Q

博途WINCC与经典版WINCC兼容嘛?

A

经典wincc和博图wincc Professional版本都不兼容,无法安装到一起!

Q

安装WINC时C出现提示SQL Standard Database Services如何解决?

A

SQL数据库这个文件安装错误了,你要单独的去安装一遍,先卸载SQL,在重新安装。

Q

西门子S7-300PLC程序块OB100中的程序如何在线监控?

A

一般OB100用作初始化数据等功能,如果你要监控OB100组织块运行结果,创建VAT监控结果就可以,只是这个OB100中的那些数据会随着程序的运行,变为非初始值的数据。

Q

打开WINCC项目提示无法激活运行系统,检查WINCC中心的设置如何解决?

A

检查项目中计算机的名称与现场所用计算机是否一致,路径不能有中文或是非法字符。

Q

WINCC消息记录1000条以后会覆盖,我要查看1000条以前的记录,需要怎么做或WINCC归档怎么设置呢?

A

报警记录只能显示1000条,是报警控件的限制,而并非没有对多于1000条的报警归档。也就是说归档还是存在的,只是没有显示。报警控件本身只支持显示1000条报警记录,这是出于性能上的考虑,与报警归档设置无关。

Q

西门子S7-300PLC如何清除密码?

A

用西门子专用的MMC卡和读卡器复位,将MMC卡插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型号的PLC中,如原314上的卡插到315上,由于新型号的PLC与原型号的PLC差别较大,原PLC的MMC卡(存有原型号PLC的组态)插到新PLC上后新PLC会检测到系统数据无效,CPU的STOP灯闪烁(请求存储卡复位),CPU不能运行,也无法与计算机通讯。

此时就可以通过PLC对MMC卡进行复位,清除MMC卡中的组态程序,然后就可以重新下载程序了。

复位按如下操作:

将 MMC 插入 CPU。CPU 请求进行完全复位 (STOP LED慢闪).

将CPU开关拨至 ""MRES"" ,保持直至STOP LED 常亮(约 9 秒).

在接下来的 3 秒内,放开开关并再次拨至 ""MRES"". 此时进入删除过程,STOP LED 闪烁.。

Q

如TIA v15 Basic和TIA V15 Professional有什么区别?

A

TIA v15 Basic是基本版用于S7-1200编程,TIA V15 Professional是专业版,可针对S7-1200/1500/300/400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