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工控软件及视频教程汇集

楼主(2024-05-10):
三菱工控软件及视频教程汇集

▇Q系列PLC视频教程及软件

✖ 三菱Q系列PLC视频教程1-14集

文件大小:768.7MB

★具体内容:

第1课时.三菱Q系列PLC课程说明

第2课时.三菱PLC的分类

第3课时.Q系列PLC常用编程软件01

第4课时.Q系列PLC常用编程软件02

第5课时.Q系列PLC基本系统构成

第6课时.Q系列PLC顺控CPU01

第7课时.Q系列PLC顺控CPU02

第8课时.Q系列PLC存储器

第9课时.Q系列PLC基板及电源模块

第10课时.Q系列PLC输入输出模块及附件01

第11课时.Q系列PLC输入输出模块及附件02

第12课时.Q系列PLC功能模块

第13课时.Q系列PLC模块地址分配

第14课时.Q系列PLC软元件01

【特别注明】此资源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作为购买前的参考,如若喜欢,请购买正版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SsyUTO

✖ 三菱Q系列PLC视频教程15-27集

★文件大小:460.1MB

★具体内容:

第15课时.Q系列PLC软元件02

第16课时.Q系列PLC软元件(定时器.计数器)

第17课时.Q系列PLC软元件(数据寄存器.通讯寄存器)

第18课时.Q系列PLC软元件(特殊继电器.特殊寄存器)

第19课时.Q系列PLC软元件(变址寄存器.文件寄存器)

第20课时.Q系列PLC软元件(模块访问软元件)1

第21课时.Q系列PLC软元件(嵌套.指针)

第22课时.Q系列PLC中数据

第23课时.Q系列PLC编程指令(指令使用基础知识.顺控指令)01

第24课时.Q系列PLC编程指令(指令使用基础知识.顺控指令)02

第25课时.Q系列PLC编程指令(基本指令.比较指令)

第26课时.Q系列PLC编程指令(基本指令.算术操作指令)01

第27课时.Q系列PLC编程指令(基本指令.算术操作指令)02

【特别注明】此资源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作为购买前的参考,如若喜欢,请购买正版

★        下载:https://pan.baidu.com/s/1geWcmX1

★✖ 三菱Q系列PLC视频教程28-33集

★文件大小:219.9MB

★文件格式 flv

★具体内容:

第28课时•Q系列PLC编程指令(基本指令•数据转换指令)

第29课时•Q系列PLC编程指令(基本指令•数据移动指令)

第30课时•Q系列PLC编程指令(应用指令•位处理指令)

第31课时•Q系列PLC多程序处理

第32课时•Q系列PLC程序控制指令

第33课时•Q系列PLC密码功能

【特别注明】此资源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作为购买前的参考,如若喜欢,请购买正版

★下载链接: http://www.t44.com.cn/Downshow.asp?id=120

✖ 三菱新一代plc编程软件GX_Work_2_

★版本号:1.31H

★适用产品:Q系列、L系列、FX系列PLC

★软件语言:中文

★三菱电机新一代PLC软件,具有简单工程(Simple Project)和结构化工程(Structured Project)两种编程方式,支持梯形图、指令表、SFC、 ST及结构化梯形图等编程语言,可实现程序编辑,参数设定,网络设定,程序监控、调试及在线更改,智能功能模块设置等功能,适用于Q、QnU、L、FX等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兼容GX Developer软件,支持三菱电机工控产品iQ Platform综合管理软件iQ Works,具有系统标签功能,可实现PLC数据与HMI、运动控制器的数据共享。压缩包内增加了sn和安装说明以及中文手册。软件有点大,老机子跑不开的,安装前请先看安装说明。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kL86j7

✖ 三菱GX_Works2_version1_中文操作手册

★其内容包括:

1:GX Works2 version1 操作手册(智能功能模块操作篇).PDF

2:GX Works2 入门指南(简易工程篇).PDF

3:GX Works2 入门指南(结构体工程篇).PDF

4:MELSEC L系列快速入门指南.PDF

★这是为已经安装了GX Works2 软件的朋友们准备的,刚发的帖子中已经整合了中文手册+编程软件+安装步骤说明,如果需要下载软件整合包的朋友请在我发的帖子中寻找。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o61UBt

▇FX系列PLC视频教程及软件

✖ 三菱FX-TRN教学软件及视频教程40集 (提取密码:W6SV)

★文件大小:114.7MB

★内含:

1:三菱FX-TRN-BEG-C软件

2:教学视频40集

★三菱电机最新推出的FX-TRN-BEG-C将虚拟舞台和专家操作指导合成一起,学习通

用梯形图逻辑编程。无需其他培训工具,将软件装在个人电脑上即可开始!

3维的虚拟空间设计,用户可以控制一个实时制造单元,并对PLC进行仿真操作。

用户可以在“运行”过程中通过屏幕调节机器速度以及确认元件与程序的状态。

渐进式课程水平。各科目的不同难度水平使用户可以选择作为一个新手或者在较

高的课程水平上完成整个FX-TRN-BEG-C的学习。选择最适合您的水平!

家庭教师将在您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提供指导和提示。让您尽情享受编程的乐趣

【特别注明】此资源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作为购买前的参考,如若喜欢,请购买正版

★下载:https://pan.baidu.com/s/1dE7JKQl

✖ 三菱plc视频教程1-16vcd

★文件大小:1.28GB

★视频格式rmvb

共16张光盘内容,分2个压缩包。请回帖下载

★下载地址1-8:https://pan.baidu.com/s/1c2MVipy

★下载地址9-16:https://pan.baidu.com/s/1eRAzAUY

系统讲述了:可编程控制器的发展,基本指令的详细用法和实例讲解

十分详尽,各种指令都做了详尽的讲述。具体内容摘录如下

01可编程控制器介绍

02三菱PLC简介 03常用基本逻辑指令01

04常用基本逻辑指令02

05编程规则

06编程实例01

07编程实例02

08步进顺控指令及其应用1

09步进顺控指令及其应用2

10电气控制与PLC1

11电气控制与PLC2

12电气控制与PLC3

13. 例:用三菱PLC的比较指令编出控制电铃的PLC程序

✖ 三菱fx2n功能指令详解视频1-30集

★文件大小:1.32GB

共108讲,主讲:李金诚老师

★具体内容:

第1讲    课程介绍和学习指导

第2讲    顺序控制与顺序功能图

第3讲    步进指令和步进梯形图

第4讲    编程软件GX中的SFC编程

第5讲    步进顺序控制编程实例

第6讲    谈谈功能指令的学习

第7讲    指令格式解读

第8讲    编程软元件

第9讲    寻址方式

第10讲    程序流程基础知识

第11讲    主程序结束指令FEND

第12讲    条件转移指令CJ

第13讲    子程序调用指令CALL、SRET

第14讲    中断指令EI、DI、IRET

第15讲    循环指令FOR,NEXT

第16讲    传送指令MOV

第17讲    数位传送指令SMOV

第18讲    取反传送指令CML

第19讲    成批传送指令BMOV

第20讲    多点传送指令FMOV

第21讲    比较指令CMP

第22讲    区间比较指令ZCP

第23讲    浮点数比较指令ECMP、ZCMP

第24讲    触点比较指令

第25讲    数据交换指令XCH、SWAP

第26讲    循环移位指令ROR、ROL

第27讲    带进位循环移指令RCR、RCL

第28讲    位移指令sf.tR、sf.tL

第29讲    字移指令WFTR、WFTL

第30讲    移位读写指令SFWR、SFRD

【特别注明】此资源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作为购买前的参考,如若喜欢,请购买正版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f1QrUr

✖ 三菱fx2n功能指令详解视频31-70集 (提取密码:T4V3)

★文件大小:1.14GB

共108讲,主讲:李金诚老师

★具体内容:

第31讲    PLC的数值处理方式

第32讲    四则运算指令ADD、SUB、MUL、DIV

第33讲    加一减一指令INC、DEC

第34讲    开方指令SQR

第35讲    浮点数转换指令FLT、INT

第36讲    浮点数EBCD、EBIN

第37讲    浮点数四则运算指令EADD、ESUB

第38讲    浮点数开方指令ESQR

第39讲    浮点数三角函数值指令SIN、COS、TAN

第40讲    逻辑运算指令WAND、WOR、WXOR

第41讲    求补码指令NEG

第42讲    数制与码制

第43讲    二进制与BCD码转换指令BCD、BIN

第44讲    二进制与格雷码转换指令GRY、GBIN

第45讲    译码指令DECO

第46讲    编码指令ENCO

第47讲    位“1”总和指令SUM

第48讲    位“1”判别指令BON

第49讲    信号报警设置指令ANS

第50讲    信号报警复位指令ANR

第51讲    数据采集指令MTR

第52讲    数据查找指令 SER

第53讲    数据排序指令SORT

第54讲    求平均值指令MEAN

第55讲    区间复位指令ZRST

第56讲    外都设备指令概述

第57讲    十键输入指令TKY

第58讲    十六键输入指令HKY

第59讲    数字开关指令DSW

第60讲    七段码显示指令SEGD

第61讲    七段码锁存显示指令SEGL

第62讲    方向开关指令ARWS

第63讲    ASCII码输入指令ASC

第64讲    ASCII码输出指令PR

第65讲    模拟电位器数据读指令VRRD

第66讲    模拟电位器开关设定指令VRSC

第67讲    FX特殊功能模块介绍

第68讲    特殊功能模块读写指令 FROM、TO

第69讲    串行异步通信基础

第70讲    串行数据传送指令RS

【特别注明】此资源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作为购买前的参考,如若喜欢,请购买正版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iDlxPI

✖ 三菱fx2n功能指令详解视频71-94集

★文件大小:1.06GB

共108讲,主讲:李金诚老师

★具体内容:

第71讲    HEX→ASCII变换指令ASCI

第72讲    ASCII→HEX变换指令HEX

第73讲    校验码指令CCD

第74讲    并行数据位传送指令PRUN

第75讲    PID控制介绍

第76讲    PID控制指令

第77讲    三菱FX2N PLC内部高速计数器

第78讲    比较置位指令DHSCS

第79讲    比较复位指令DHSCR

第80讲    区问比较指令DHSZ

第81讲    脉冲密度指令SPD

第82讲    输入输出刷新指令REF

第83讲    输入滤波时间调整指令REFF

第84讲    监控定时器刷新指令WDT

第85讲    脉冲输出和定位控制预备知识

第86讲    脉冲输出指令PLSY

第87讲    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指令PLSR

第88讲    可变度脉冲输出指令PLSV

第89讲    脉宽调制指令PWM

第90讲    原点回归指令ZRN

第91讲    相对位置控制指令DRVI

第92讲    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

第93讲    绝对位置读取指令ABS

第94讲    定位控制例举

【特别注明】此资源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作为购买前的参考,如若喜欢,请购买正版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5QOK9v

✖ 三菱fx2n功能指令详解视频95-108集

★文件大小:607.9MB

共108讲,主讲:李金诚老师

★具体内容:

第95讲    通信指令应用预备知识

第96讲    变频器通信指令

第97讲    状态初始化指令IST

第98讲    绝对方式凸轮控制指令ABSD

第99讲    增量方式凸轮控制指令INCD

第100讲    旋转工作台控制指令ROTC

第101讲    示教定时器指令TTMR

第102讲    特殊定时器指令STMR

第103讲    交替输出指令ALT

第104讲    斜坡信号指令RAMP

第105讲    时钟比较指令TCMP、TZCP

第106讲    时钟加减指令TADD、TSUB

第107讲    时钟数据读写指令TRD、TWR

第108讲    FX3U新增功能指令简介

【特别注明】此资源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作为购买前的参考,如若喜欢,请购买正版

★下载:https://pan.baidu.com/s/1qX8Jo8s

✖ 三菱GX编程软件V8.52

★安装方法:解压后,先选择EnvMel文件夹内的setup,安装完毕后(返回根目录)。再安装根目录内的setup.exe.就可以了。为了确保安装成功,建议重启电脑后再安装。44.73MB。

★下载链接1:https://pan.baidu.com/s/1slty0Qp

✖ 三菱FX中文编程手册!

在三菱的编程手册中这个PDF文档可以从书签直接点击就看看哪点哪,很完整的很方便! (99.64MB)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5N0YaD

✖ FX编程实例2例

✖ 三菱PLC编程实例1—娜塞提压机1500改造(含注释)

进口压机的电控部分新做,用三菱FX2n,压缩包内含注释,输入输出点,内部DM区注释。可作为初学者范例来研究!参考!很难得的啊!下载的朋友一定要厚道的顶起来啊!文件大小24.3KB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fgRADl

✖ 三菱PLC编程实例2:华伟陶瓷整线程序(含注释和布置图)

★三菱PLC编程实例2:华伟陶瓷整线程序(含注释和布置图)。

★文件大小1.11MB

★内含:含注释程序,电气布置图(cad图,可以看懂电机的分布和传感器的分布),文本屏程序,输出输入点(Exel文件)。欢迎朋友们来共同探讨研究编程的方法和技巧。这是一个陶瓷厂的整线程序,3进5出并包括大型补偿器。朗风电气友情提供。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UXqbdl

▇三菱步进,伺服,变频器及特殊功能模块

✖ 三菱plc特殊功能模块使用视频讲解  (提取密码:1167)

★文件大小:297.8MB 解压后1.23GB avi格式

★我们在用PLC控制系统中,通常会处理一些特殊信号,如流量、压力、温度等,就要用到特殊功能模块,三菱FX系列的特殊功能模块分成五大部分,1、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2、高速计数模块;3、定位控制模块;4、通信接口模块;5、人机界面GOT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R9dCIm

✖ 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

★文件大小:160.90MB

★囊括了三菱FX系列plc所有特殊功能模块的特点和使用方法和样例程序,模块型号如下:

1.FX0N-3A    2.FX2N-2AD   3.FX2N-4AD   4.FX2N-8AD   5.FX2N-4AD-PT

6.FX2N-4AD-TC 7.FX2N-2DA   8.FX2N-4DA   9.FX2N-2LC   10.FX2N-1HC

11.FX-1PG/FX2N-1PG   12.FX2N-10GM  13.FX2N-20GM   14.FX2N-232-BD   15.FX2N-485-BD     16.FX2N-422-BD     17.FX1N-1DA-BD

18.FX1N-2AD-BD   19.FX1N-2EYT-BD   20.FX1N-4EX-BD  21.FX2N-2321F RS232C

★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sl6V9O5

✖ 三菱伺服系统学习视频1-8讲

★文件大小:525.1MB,

★格式avi 共8讲

★以三菱伺服系统为例,全面介绍了伺服系统的原理和应用。具体内容如下:

........

第七讲:1、 利用PLC对伺服电机进行7段速的控制(应用案例举例)

        2、 伺服电机在速度控制模式下对工作台进行往返的控制(应用案例举例)

第八讲:

3、 伺服电机转矩控制模式举例(应用案例举例)

4、 伺服电机位置和速度复合模式的控制(应用案例举例)

★下载链接1:https://pan.baidu.com/s/1o8Ru5mU

✖ 三菱步进电机和定位模块原理及应用视频

★文件大小:789.4MB

★格式avi(5讲), flv(8讲)

步进电机部分为avi格式,定位模块为flv格式,具体内容

一:步进电机

第1讲 介绍步进电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主要是介绍了步进控制系统的组成,步进电机的种类,步进电机定子、转子的结构和转动的工作原理,以及步距角和步进电机结构的关系。

第2讲 介绍步进驱动器的工作原理。

这一讲主要介绍步进驱动器的功能和工作原理,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PLC之间连接;还介绍了步进驱动器电流和细分的设置和含义。

第3讲 介绍其它品牌步进驱动器的使用。

这一讲主要通过不同品牌步进驱动器的介绍,让我们更全面掌握步进电机和步进驱动器的选择和使用。

第4讲 应用案例一:控制步进电机按规定的角度旋转。

步进电机在实际应用中主要是作定位控制,通过这个案例,能够知道步进控制系统在实际工程中是如何应用,通过这个案例详细介绍了在系统设计中电路的设计和控制程序的设计和调制,从而能够达到在工程中解决实际问题。

二:定位模块

★下载链接1:https://pan.baidu.com/s/1miNuOGw

✖ 三菱变频器原理及应用视频讲解13集

★文件大小:1.44GB 共13集,

★格式flv

★全面介绍了变频器的原理、接线、各端子的功能、变频器各参数的含义和适用场合;还应用了大量的例子说明了变频器在各种场合的使用方法共约4cd。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5xc4b7

✖ 三菱触摸屏编程GTD3+仿真GTS3

★文件格式:rar

★文件大小:372MB

★内含:触摸屏编程软件GTD3

        仿真软件GTS3

★下载地址1:https://pan.baidu.com/s/1dEFRtnF

或者点击阅读原文直接跳转百度网盘获取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