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H3U-3232MT配合GL10-4PT模块PID温控

楼主(2024-05-10):
汇川H3U-3232MT配合GL10-4PT模块PID温控
本人一直致力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力求做到一般不是弱智的人也能看得懂,实现得到。
本人了解过,做过,实现过,把经验分享,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PID,就是“比例(Proportional)、积分(Integral)、微分(Derivative)”,是一种很常见的控制算法。
至于什么叫“比例(Proportional)、积分(Integral)、微分(Derivative)”,建议大家系统的参加大学本科的自动化专业学习(废话但必须说),详细了解便知,这里不赘述。
这里说的是,如何用H3U-3232MT配合GL10-4PT模块实现温控。过程使用了PID指令,PID算法已经集成在PLC里面,不是本文章讨论内容。
如果你用过三菱的FX3U系列PLC及其4AD-PT-ADP或4AD-PTW-ADP模块,现在来做汇川的H3U PID温控,那就非常容易。我当你未玩过来说。
FX3U这两款铂电阻模块,都是通过功能扩展板(一种专用的连接板),接在FX3U PLC左边。
类似的有好几种,带“ADP”的安装在PLC的CPU左边。不带“ADP”的安装在PLC的CPU右边且不需要专用连接板,型号如图:
可以看到,量程,分辨率,传感器型号的区别,按需取用。
一般用4AD-PT-ADP模块,只要量程达到要求,并且看看它的分辨率(即最小分度值)是0.1℃,对于一般应用来说已经是非常可观,满足要求。
端子排列图:
(来自FX3S·FX3G·FX3GC·FX3U·FX3UC用户手册[模拟量控制篇])
铂电阻在这个模块中的接线图:
这里手册要求使用三线制PT100铂电阻,但2线制的也可以,主要是要了解这种铂电阻的内部结构,PT100的一端引1条线出,接在“L+”,然后PT100的另一端引2条线出,接在“L-”和“l-”。
这里的“L”和“l”分别是“L”的大小写,注意区别清楚。
可见PT100的另一端引出的2条线,均接在它的同一个点上,内部短接的关系,所以,接2线制的PT100,只需要把一端接好在“L+”,另一端接在“L-”上,同点引出另一条线接在“l-”上即可。
不会看电路图的朋友,我建议你考个电工证,否则看我的文章你会感觉难。感谢理解,多多包涵。
(来自FX3S·FX3G·FX3GC·FX3U·FX3UC用户手册[模拟量控制篇])
在手册中,4AD-PT-ADP模块篇幅,“4、程序编写”中可以看到些必备的资料,如下:
看这些,就能知道,温度数据是如何通过4AD-PT-ADP模块采集到PLC寄存器中,如何对号入座的调用出这些采集到的数据,为后来的PID温控奠定基础。
(来自FX3S·FX3G·FX3GC·FX3U·FX3UC用户手册[模拟量控制篇])
M、PID指令2、PID指令的使用方法
这里全是16bit数据,一般是整型int,无法处理浮点数,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数据的时候,要注意用另外的程序,来处理那些非16bit 整型int数据,让它们统一以16bit 整型int数据出现在这条PID控制指令上面,才能实现控制效果,也就是“统一数据格式”。
(来自FX3S·FX3G·FX3GC·FX3U·FX3UC用户手册[模拟量控制篇])
5、实用程序举例(阶跃响应法)
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必须设置好的参数,中间有一行小字,截选“请使用晶体管输出”。也就是说,控制发热丝动作的输出线圈,必须用晶体管型的输出点,三菱上面就是“T”型。
在工业应用中,这些发热丝往往大功率,负荷较大,输出点需要使用固态继电器作为中介,驱动大功率的发热机构,很常用。
这里可以看到,有“自整定”,也有“非自整定”。
可以看到,参数S3要设置的数据,有几个必不可少:
1、采样时间,
2、输入滤波,
3、微分增益,
4、输出值上限,
5、输出值下限,
6、动作方向,
然后输出值MV(ms)是一个计算结果,并不是一个固定值。
三菱手册上的这个程序,略显臃肿。
用PID的时候,一般都不用自整定,一是用什么参数,自己心里有底,二是省去自整定的一系列设置,监控等等。设定什么样的参数,它就给我执行什么样的结果。(成就感来了么?)
以上是三菱的温控。接下来说汇川。
汇川的GL10-4PT模块
(来自汇川GL10-4PT温度模块用户手册)
这里可以清楚看到PT100热电阻2线制和3线制的内部结构和接线法。这里汇川用“INB”和“INb”来表示,实际上跟三菱4AD-PT-ADP模块的“L-”和“l-”是一样的,可以类比看。
(来自H3U.H3S 系列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指令及编程手册)
在上面可以看到,一个示例温控程序。这段程序我们用起来时,可以省略一些东西。
汇川H3U的温控PID有以下必须设置的东西:
1、S3:采样周期单位ms,
示例程序使用的数值是D200=K1000,采样周期设定为1000ms。
2、S3+1:模式,温控时这个数值选择0X03**,
示例程序使用的数值是D201=H0321(程序上显示H321),bit15-8=16#03=2#0000 0011,温控的固定格式。
bit7-4=16#2=2#0010,bit5=1没有实质意义,bit4=0表示自整定不可用。
bit4bit3-0=16#1=2#0001,bit0=0表示执行正动作。(制热为正动作,制冷为负动作,三菱FX的温控也有类似的正负动作区分。)
3、S3+2:自整定规则,
示例程序使用的数值是D202=K0,表示是普通模式,适度超调。
4、S3+3:比例带,
示例程序使用的数值是D203=K300。
5、S3+4:积分时间,单位ms,
示例程序使用的数值是D204=K240。
6、S3+5:微分时间,单位ms,
示例程序使用的数值是D205=K60。
7、S3+6:输出上限设定,
示例程序使用的数值是D206=K1000,1000ms。
8、S3+7:输出下限设定,
示例程序使用的数值是D207=0,0ms。
上面程序中,
PWM D102 D206 Y0,
D102是PID运算的结果,输出值,单位是ms,放到PWM指令中,D102是设定输出脉宽,即是脉冲宽度,单个脉冲的ON持续时间。
D206是输出上限,示例程序使用的数值是D206=K1000,1000ms。
放到PWM指令中,D206是脉冲周期。
Y0在D102这个脉冲ON的时间里接通。
到这里,汇川H3U的温控程序,和整个过程,基本介绍完了。是的,这里还缺了汇川GL10-4PT温度模块的组态过程,下面截图解决,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打开Autoshop V4.10.0.0(汇川官网下载),文件,新建工程,选择工程放置的目标文件夹,我这里选择顺序功能图(原因以后再说,这里选“梯形图”结果是一样的):
2、程序块右键,插入子程序SBR:
3、插入梯形图块:
4、点进去,M8000 CALL子程序:
5、组态硬件:
不使用的通道不要使能,否则PLC报错。
这里指定的映射元件,读出来的数是16bit整型int数,真实的读数,除以10才是正确的读数。
一定有人会说,这个温度的读数不正确。不需要理会他们,如果他们非得要说这个温度读数不正确,那你可以回答他,这个是模块直接读取温度传感器的结果,中间没有任何公式换算,我只知道它能正确读取传感器那里的温度值,至于这个结果是不是准确,我不知道。因为读数不准确,除了是温度传感器的本身的问题之外,传感器安装的位置,贴合需要检测温度的位置是否紧密,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都是机械问题,而非电气的问题。
模块已经能正常读取传感器的数值,且无报错,可以确定,外在的硬件接线,内在的软硬件组态,均无问题。如果其他人觉得温度读数不准确,那就应该从其他地方去寻找造成问题的原因。这种情况,原因不在他们身上,不该怪罪电气工程师。
5、编辑子程序
这里是读取GL10-4PT模块CH0的数值作为反馈值,以D3000为设定值,进行的PID控制。
在过往的经验,在进行温控,使用固态继电器时,我们需要关注PLC输出点的电压状况。最好用万用表,断开发热机构负载前提下,实时测量输出点断开和闭合时分别的电压,这样你们就能发现些端倪。
拿正泰NJG2-SDADA032-120A380固态继电器为例,
如果用Y点去控制固态继电器的正极,那固态继电器会一直接通,温度不受控。检查汇川H3U-3232MT的输出线圈电压,发现了有一个3V多一点点的电压存在,哪怕在线圈不得电的情况下,刚好过了这款固态继电器的驱动电压线,导致这个固态继电器一直接通,使得温度不受控。
换了用Y点去控制固态继电器的负极,完美控温。
在控制原理中,控制正极,和控制负极,效果是一样的,但在特定的机器上,特定的情况下,并不能用“常理”“理论上说”来说明。解决问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不清不楚,含糊其辞来糊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好糊弄。希望后来的同志不要重蹈覆辙。
感谢同行朋友们抽空看这篇拙劣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有空的时候再发表新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