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基本编程练习(10):8站点小车自由呼叫程序

楼主(2024-05-10):
往期精彩文章:

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三菱Q系列PLC,Modbus 通信控制施耐德变频器运行

万用表应用基础知识,口诀速记万用表使用注意事项
FX5U PLC,FB块的建立与调用,编写延时启保停程序

PLC通信基础知识三菱PLC,CC-Link通信协议基础知识

光电开关的L-ON,D-ON,是什么意思?如何接线 ?

三菱FX5UPLC,MODBUS专用通信指令控制PLC运行

什么是ST语言?三菱PLC,ST语言创建方法及注意事项

电工基础,电工最基础、最核心的知识是掌握电的回路

三菱PLC输出接线,一篇文章搞懂,其他品牌大同小异

变频器前世今生,从电动机使用上浅谈变频器的发展史

基恩士FSN18N光纤传感器感光度异常处理,参数调校

欧姆龙(OMRON)E5CC温控器控制加热启停的设置

欧姆龙E3X-HD10光纤放大器调整20210124资料更新

8站点小车自由呼叫程序

5站点小车自由呼叫程序

上几回说到圆转盘控制,接下来讲一讲运料小车的控制。

案例要求:

一直线运料小车有8个站点,控制台有8个按钮开关,用于选择站点。

站点定位由4个U型光电开关做并排编码控制,地面固定有感应铁块,要求在任何站点按任何按钮都可以使小车行驶到指定站点。

小车在行驶过程中,声光报警灯要亮起。

软元件分配/使用如下表:

X0-X7
按钮1-8
SB1-8
X10-X13
光电开关1-4
SQ1-4
Y2
指示灯
H0
Y0
电动机正转
KM1
Y1
电动机反转
KM2

设计思路:

利用4个光电开关的二进制编码,可知各站号的感应铁块设置如下表,为1的表示要感应到的光电开关:

站号x13x12
x11
x10

接线简图:

接线图用回上个例子的接线图。

编写程序:

首先,我们用梯形图语言来编写,打开三菱PLC编程软件MELSOFT GX Works3,新建一个工程,选择系列、机型,选择梯形图语言编写:

梯形图程序如下:

undefined

这里按钮的编码为0-7,光电开关的编码为1-8,它们相差1。

D200、D1000为断电保持寄存器,系统重启时保持数据而不动作,D200小于1输出正转,大于1输出反转。

为了安全,小车前后需要各加一个限位开关或其他安全保护装置。

其次,我们再用ST语言来编写,打开三菱PLC编程软件MELSOFT GX Works3,新建一个工程,选择系列、机型,选择ST语言编写:

ST语言程序如下:

IF K2X0 <> K0 THEN

        ENCO(1,X0,K3,D1000);//这里也可以不用IF语句,把1换成K2X0 <> K0。

END_IF;

D200:=K1X10-D1000;

Y10:=D200<K1;

Y11:=D200>K1;

Y12:=Y10 OR Y11;

参阅:

《三菱PLC基本编程练习(9):圆盘刀具库自动换刀程序》

《三菱PLC基本编程练习(8):利用编码指令ENCO按钮呼叫控制圆转盘捷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