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基础知识:外部硬件的详细介绍

楼主(2024-05-10):
威纶通触摸屏是一款高性能、高可靠性、高易用性的工业级人机界面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控制场合,如机械、电力、化工、冶金、环保等。威纶通触摸屏具有丰富的功能和接口,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本文将以EMT3150A为例,介绍威纶通触摸屏的主要硬件组成和特点。

外观:

以EMT3150A为例:

其尺寸为366 x 293 x 57mm,重量为2.75 kg,屏幕尺寸为15 英寸,分辨率为1024 x 768,亮度为350 cd/m^2^,对比度为700:1,触摸方式为电阻式,支持单点触摸。威纶通触摸屏的外壳采用铝合金材质,具有防尘、防水、防震等特性,符合IP65等级,适合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使用。

电源接口和保险:

威纶通触摸屏的电源接口和保险位于触摸屏的后面,如图2所示,其中圈出来的地方就是放置保险丝和接入电源接口的位置。威纶通触摸屏的电源输入范围为DC24V ± 20%,功耗为25 W,保险丝规格为2A,用于保护触摸屏免受过电流或短路的损坏。用户在接入电源时,应注意电源的极性和电压,避免接错或接反,造成触摸屏的损坏。

LED指示灯:

威纶通触摸屏上的LED指示灯有三个,分别为PWR、CPU和COM,如图3所示,它们分别表示电源状态、CPU状态和通讯状态,具体含义如下:

    PWR (橘灯):表示电源状态,当触摸屏接通电源时,该灯会恒亮,表示电源正常;当触摸屏断开电源时,该灯会熄灭,表示电源异常。

  • CPU (绿灯):表示 CPU 状态,当触摸屏正常运行时,该灯会常亮,表示 CPU 正常;当触摸屏出现故障时,该灯会闪烁或熄灭,表示 CPU     异常,此时应检查触摸屏的硬件和软件是否正常,或联系威纶通的技术支持。

  • COM     (蓝/红灯):表示通讯状态,当触摸屏与其他设备进行通讯时,该灯会闪烁,表示通讯正常;当触摸屏与其他设备断开通讯时,该灯会熄灭,表示通讯异常。该灯的颜色表示通讯的方向,蓝色表示触摸屏发送数据,红色表示触摸屏接收数据。当通讯频繁时,该灯可能会保持恒亮,表示通讯良好。

IO接口:

威纶通触摸屏的IO接口位于触摸屏的下方,包括以下几种:

  • SD 卡插槽:提供工程文件上传及下载,包括配方数据、数据记录与数据取样记录等,亦可备份或记录历史数据。威纶通触摸屏支持的     SD 卡容量为最大 32 GB,格式为FAT32,速度等级为Class 10,建议使用威纶通推荐的 SD 卡品牌和型号,以保证数据的安全和稳定。

  • 串行端口:连接 PLC     或其他设备,接口规格为:RS-232/RS-4852W/RS-4854W/CAN Bus。威纶通触摸屏提供两个串行端口,分别为COM1和COM3,如图5所示,它们的引脚定义和电气特性如表1和表2所示。用户在连接串行端口时,应注意接线的正确性和信号的匹配性,避免造成通讯故障或设备损坏。

  • 以太网络:提供工程文件上传及下载,包括配方数据、数据记录与数据取样记录。亦可连接网络通讯功能之设备,如     PLC、PC 等。威纶通触摸屏的以太网络接口为RJ45,如图6所示,其传输速率为10/100 Mbps,支持自适应和交叉线,符合IEEE     802.3标准。用户在连接以太网络时,应使用标准的网线,并注意网络的拓扑结构和IP地址的设置,以保证网络的正常运行。

  • USB Host:支持各种 USB 接口的设备,如鼠标键盘、U     盘、打印机、条形码机等。威纶通触摸屏提供一个 USB Host 接口,如图7所示,其接口类型为USB 2.0,支持的设备类型为HID和Mass     Storage,最大电流为500 mA。用户在连接 USB Host     时,应注意设备的兼容性和驱动程序的安装,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识别和使用。

  • USB     Client:提供工程文件上传及下载,包括配方数据、数据记录与数据取样记录等,亦可备份或记录历史数据。威纶通触摸屏提供一个     USB Client 接口,如图8所示,其接口类型为USB 2.0,支持的设备类型为Mass Storage,最大电流为500 mA。用户在连接 USB Client 时,应使用标准的 USB     数据线,并注意电脑的操作系统和驱动程序的安装,以保证触摸屏的正常识别和访问。

拨码开关:

威纶通触摸屏的拨码开关和重置按钮位于触摸屏的右侧,如图9所示,它们用来做不同模式的切换,具体功能如下:

    拨码开关:有四个位,分别为SW1、SW2、SW3和SW4,用来设置触摸屏的波特率、终端号和通讯协议。拨码开关的设置方法如表所示,用户在设置拨码开关时,应注意与触摸屏连接的设备的参数是否一致,避免造成通讯失败或数据错误。

    重置按钮:有三个状态,分别为正常、重启和恢复出厂设置。重置按钮的功能如表所示,用户在使用重置按钮时,应注意触摸屏的运行状态和数据安全,避免造成触摸屏的故障或数据丢失。

上述内容介绍了威纶通的一个硬件介绍,但是对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威纶通品牌,很多都取消了拨码开关和重置按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