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500 和S7-400 S7双边通信(TIA博途和STEP7)

楼主(2024-05-10):
本章节介绍了S7-1500与S7-400通过BSEND/BRCV方式进行双边通信的组态编程步骤,用于实现S7-1500与S7-400不在同一项目中且S7-400用经典STEP7的场景。
S7-1500与S7-400 S7双边通信(不在同一个项目,S7-1500侧用TIA Portal,S7-400侧用经典STEP7)

S7通信分为单边通信和双边通信,双边通信可以用BSEND/BRCV或USEND/URCV指令,BSEND/BRCV可以传送更多的数据。

S7-1500既支持单边通信,也支持双边通信。

本文介绍S7-1500与S7-400通过BSEND/BRCV方式进行双边通信的组态编程步骤,用于实现S7-1500与S7-400不在同一项目中且S7-400用经典STEP7的场景。

实验使用的主要硬件和软件如表1所示:

表1 实验环境
1.组态

S7-1500站点在 TIA Portal 中组态,S7-400 站点在经典STEP7 中组态。
1.1 使用TIA Portal生成S7-1500站点

使用TIA Portal创建一个新项目,组态S7-1500站点,并设置IP地址如图1所示。

图 1 生成S7-1500站点
1.2 S7-1500侧组态S7连接

在"设备组态"中 ,选择"网络视图"栏进行网络配置,点中左上角的"连接"图标,连接框中选择"S7连接",然后选中S7-1500 CPU,右键选择"添加新的连接",在创建新连接对话框内,选择连接对象"未指定",选择本地接口"PLC_1,PROFINET接口_1[X1]",点击"添加"按钮,这时在"信息"栏能看到S7连接已添加的信息,点击"关闭"按钮,完成建立新连接,如图 2 所示。

图 2 S7-1500侧创建S7连接

在"网络视图"中间栏的"连接"条目中,可以看到已经建立的"S7_连接_1",如图 3 所示。

图 3 S7-1500侧S7 连接
点中上面的连接,在"S7_连接_1"的连接属性中查看和设置各参数。

在常规中,伙伴的站点和接口选择"未指定",伙伴的IP地址设置为S7-400的IP地址(192.168.0.41),如图4所示。

图 4 S7-1500侧的常规参数

在本地ID中:设置通讯连接的ID 号,本地ID在本地PLC中必须是唯一的,在后续的通信编程中需要指向这个ID,这里ID=W#16#100,如图5所示。

图 5 S7-1500侧的本地ID

在地址详细信息中:设置通讯双方的 TSAP 号,伙伴的机架/插槽设置为S7-400CPU所在的机架号和插槽号,在这里是0和2。伙伴的连接资源设置为S7-400站点的本地连接资源,在这里是 10,如图6所示。

图 6 S7-1500侧的地址详细信息

在特殊连接属性中:可以选择是否为主动建立连接。通信的双方只能有一方是主动建立连接,另一方是被动建立连接,这里S7-1500是主动建立连接,如图7所示。

图 7 S7-1500侧的特殊连接属性

1.3 使用经典STEP7 组态S7-400站点
使用经典STEP7创建一个新项目,组态S7-400站点,并设置IP地址如图8所示。

图 8 S7-400侧生成站点
1.4 S7-400侧组态S7连接

在硬件组态界面上方点击"组态网络"图标,进入网络组态的窗口界面,选中S7-400CPU,右键点击下方表格,选择"插入新连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连接伙伴选择"未指定",类型选择"S7连接",点击"确定"。如图9所示。

图 9 S7-400侧创建S7连接

在弹出的S7连接属性对话框中,伙伴的IP地址设置为S7-1500的IP地址(192.168.0.151)。取消勾选"建立主动连接"。设置"Local ID",这里设置为1。
然后点击"Address Detail"按钮,弹出的地址详细信息对话框,设置通讯双方的 TSAP 号,伙伴的机架/插槽设置为S7-1500CPU所在的机架号和插槽号,在这里是0和1。伙伴的连接资源设置为S7-1500站点的本地连接资源,在这里是 10,如图10所示。

图 10 S7-400侧S7连接参数
2 通信编程

2.1 S7-1500侧通信编程

在 S7-1500 侧,分别创建用于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块,定义成 10 个字节的数组,如图 11 所示。

图 11 传输数据区

在S7-1500侧,在OB1中,从"指令" >"通信" >"S7 通信">"其它"下,调用 BSEND、BRCV 通信指令,如图 12 所示。

图 12 S7-1500侧发送接收指令调用

BSEND指令的各个参数说明如表2所示:

表2 BSEND指令参数

BRCV指令的各个参数说明如表3所示:

表3 BRCV指令参数
2.2 S7-400侧通信编程

在 S7-400 侧,首先创建用于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块,定义成 10 个字节的数组,如图 13 所示。

图 13 S7-400侧生成数据块

然后在OB1中,从"Libraries" >"Standard Library" >"System Function Blocks"下,调用 SFB12 BSEND、SFB13 BRCV 通信指令,如图 14 所示。

图 14 S7-400侧发送接收指令调用

指令的各个参数参考上述表2、表3中的说明。
3 监控结果

两个 CPU 之间数据交换,监控结果如图 15 所示。

西门子WINCC

    博途WinCC专业版C/S架构入门指南

    咔!咔!咔!自动/停止/手动 - WinCC中的三档转换

    按图索数-WinCC中的“地图+数据”

    WinCC与S7-1500 R/H系统通信

    通过Web Service与WinCC交互数据

    可缩放矢量图形(SVG)在WinCC中的应用

    WinCC V7.5典型架构及选型指南

    自动语音播报WinCC报警消息

西门子TIA博途

1.S7-PLCSIM Advanced使用入门

2.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PID

3.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Modbus_TCP

4.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S7-1500 OPC UA

西门子TIA博途SCL学习

1.西门子PLC用TIA博途SCL语言写的一个产生随机实数的指令块(学习1)

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_sin(x)

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_两个数的计算器

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_选择法排序

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_一串数字的加法

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6_数组逆序

7.西门子TIA博途S7-1200/1500学习7间接寻址指令PEEK的使用

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8_计算N天后的日期

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9_百鸡百钱

1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0_字符串日期转换成DATE数据类型

1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1_多条件与运算

1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2_数组求和两种算法比较

1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3_电机正反转加点动

1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4_填表格

1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5_素数判断

1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6_歌德巴赫猜想验证

1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7_选择法排序

1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1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2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0_换钱

2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1_4个数字中的3个数字的排列组合

2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2_奖金计算

2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3_求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

2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4_一串数字的加法

2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5_找出1-1000之间的完数

2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6_小球反弹高度

2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7_猴子吃桃

2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8_一个分数序列加法

2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9_五位数分解

3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0_捡鸡蛋

3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1_HelloWorld

3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2_幂

3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3_水仙花数

3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4_完数

3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5_另类比大小

3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6_自然数反转

3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7_数字加密

3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8_三种方法求最大公约数

3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9_友好数

4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平方回文数

4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斐波那契数列

4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1_大数乘法

4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2_三位数的组合

4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3_新娘和新郎

4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4_韩信点兵

4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5_过桥问题

4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6_分鱼问题

4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跳跃游戏

4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狼追兔子

5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0_扑克牌顺子判断

5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1_邮票组合

52.博途SCL编程实例泵顺启逆停的状态机

5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2_邮票组合抓捕交通肇事犯

5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3_求车速

5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4_公式法计算圆周率(Π的近似值)

WinCC中的画面模板应用实例及其组态实现方法

罗克韦尔AB软件学习视频下载

WinCC 输入/输出域没有所需要的预定义输出格式该怎么办?

在WinCC中如何使用VBS读取变量归档数据到EXCEL

西门子S7-1500作为智能设备共享功能

PLC工程师必须善于使用循环中断OB

西门子PLC固件更新五大法——一键获取S7-1500最新固件

作者:
刘宁宁 - 西门子TIA博途产品经理
特别致谢

赵正等西门子SIMATIC系统支持部技术专家

TIA Portal V19已于2023年11月底发布,关于软硬件更新大家可参考往期内容:

重磅!TIA Portal V19 已正式发布!

博途V19 运动控制更新一览
一般来说,每当博途进行大版本的升级后,PLC硬件也都会有大版本的固件更新,V19更新后S7-1500的固件版本升级至了V3.1。总体来说,固件升级有以下原因:

    适应更新更强的硬件

    在原有平台增强功能

    修复原有BUG
目前的固件版本型号格式为Vx.y.z (如V1.0.1),在博途中的组态只需关注前两个数字,第三个数字是用来修复错误的小版本,不影响正常功能的使用,第三个数字如果变化也建议更新。
下面介绍5种固件更新的方法:

一. 通过存储卡更新

存储卡的大小要超过固件文件大小,才可使用存储卡进行固件更新。如:V2.9.2之后,所有S7-1500系列CPU如果通过存储卡更新,都至少需要256 MB存储卡;1500显示屏的固件文件较小,使用至少12 MB的存储卡即可。

更新步骤如下:
1. 将固件包下载到本地并解压2. 将格式化存储卡3. 存储卡插入电脑,复制“S7_JOB.S7S”和 “FWUPDATE.S7S”文件夹至存储卡。在复制 "S7_JOB.S7S“ 时会提示替换文件,选择替换("S7_JOB.S7S“ 决定了卡的模式,是程序卡还是固件更新卡)
4. 将CPU断电,插入存储卡后再重新上电,固件会自动进行更新,维护指示灯快速闪烁即表示当固件更新完成

下图为1500更新中显示屏的界面:

5. 出现“更新成功”与“移除存储卡”的字样后,即可通过红框中转换存储卡功能,将固件更新卡变为程序卡

对于CPU显示屏来说,存储卡中如果是对应的显示屏固件更新文件,则执行上述操作后,CPU显示屏会自动更新。

二. 通过Web服务器访问更新

在使用Web服务器访问之前,需要先启用CPU的Web服务器访问功能。具体步骤如下:1. 在设备视图中,启用CPU的Web服务器功能

2. 勾选“执行固件更新”访问权限

3. 打开浏览器,输入CPU的IP地址

4. 选择固件文件并运行更新

对CPU显示屏的固件更新,也是类似的操作:

三. 通过TIA Portal组态中更新

借助TIA Portal软件,对已组态的CPU进行固件更新的步骤如下:1. 先将CPU转至在线,在线和诊断中点击“功能”-“固件更新”,在PLC下选择固件文件,运行更新

显示下选择对应文件并运行,即是对CPU显示屏更新固件:

四. 通过TIA Portal在线访问中更新

借助TIA Portal软件,也可在“在线访问”中进行固件更新,步骤如下:1. 连接PLC后,在博途项目树中展开“在线访问”,搜索到需要更新的设备,进入“在线和诊断”

2. 选择固件文件,运行更新

显示下选择对应文件并运行,即是对CPU显示屏更新固件:

五. 通过Automation Tool更新

SIMATIC Automation Tool 非常适合在不安装博途的情况下进行调试和维护,是西门子专门实现调试、维护和服务的小工具。详情可参见往期文章:SIMATIC 模块调试与维护工具

1. 选择网卡,扫描网络中的设备

2. 设置始终信任TLS证书;点击固件更新,选择该硬件对应更新固件的文件

CPU display下选择对应文件并运行,即是对CPU显示屏更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