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WINCC与S7-1500R通信方法

楼主(2024-05-10):
WinCC 和 S7-1500R 通信的组态过程及注意事项。

WinCC连接S7-1500R有两种方法,分别为连接系统IP或者通过WinCC的系统变量进行连接参数的切换。其中,第二种连接方法只有WIinCC V7.5 SP1及更高的版本才支持。

WinCC可以通过系统IP和S7-1500R/H通信,当WinCC通过S7-1500R的系统IP和其进行通信时,可以把S7-1500R看作一个CPU。但是这种通信方式无法处理HMI和S7-1500R/H之间网络出现故障(例如,网线断开)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WinCC从V7.5 SP1版本开始支持通过WINCC系统变量进行S7-1500R/H连接参数的切换。

1、CPU(X1口)和ET200SP之间需要组成环网。CPU(X2口)和WinCC之间可以不做环网。4 Entry-ID: Entry ID,    V 0.0,    mm/yyyy   1 <概述> 2、如果CPU和ET200SP的环网中存在交换机,那么交换机需要设置为MRP客户端。(MRP:Media Redundancy Protocol,介质冗余协议)。本例中CPU和ET200SP的环网中不存在交换机,如图1所示。3、组成环网的目的是网络冗余,否则PLC工作在单冗余模式,CPU报警信息中会有工作在单冗余模式的提示。4、组成环网后,两个S7-1515R的CPU为MRP管理员,其它设备为MRP 客户端。两个CPU协商做为MRP管理员。

<S7-1500R 的两个CPU都为“RUN-Redundant”状态时,说明CPU冗余正常

方法1:

<使用系统 IP>

< WinCC 通过 S7-1500R 的系统 IP 和其进行通信时,可以把 S7-1500R 看作一个

CPU,IP 地址输入 S7-1500R 的系统 IP 即可。如图 8 所示

这种连接方式下的变量同样也支持符号访问,可以从 AS 读取变量。

WinCC 通过系统 IP 连接 S7-1500R 存在的问题:

 当网络正常,只是主备 CPU 切换或故障 CPU 恢复后(数据同步期间),

WinCC 连接都会中断一段时间后再重新恢复。

这是由于 CPU 切换或数据同步需要一定的时间。

 当 WinCC 与主 CPU 的网络物理连接出现故障(例如网线断开)时,连接不

会切换到备 CPU,连接中断。

这是由于系统 IP 指向的是主 CPU。

方法2:

< WinCC 通过系统变量切换连接参数>

<首先说明一点:WinCC 连接 S7-1500R 的任何一个 CPU 都可以进行读写操作。和

S7-300/400 软冗余不同,当 WinCC 连接到 S7-1500R 的备 CPU 时,也可以进行正

常的读写操作。

WinCC 通过系统变量切换与 S7-1500R 连接参数的组态步骤如下:

第一步:创建连接

在 WinCC 中创建和其中一个 CPU 的连接,连接此 CPU 的固定 IP 地址,本例为

192.168.1.1,如图 10 所示。本文档称此连接为 WinCC 组态的连接,所连接的

CPU 称为 CPU1。另一个 CPU 称为 CPU2,WinCC 与 CPU2 的连接称为备用的连

第二步:创建系统变量

在 WinCC 连接下,手动创建系统变量,变量名格式为“@连接名称@变量名称”。变

量地址为空或者使用 PLC 中没有用到的地址。其变量名称和数据类型请参考图 11

的设置。

各系统变量的作用如下:

1、“@<connectionname>@ForceConnectionState” :

用来建立/终止冗余连接,设置为 1:建立连接,设置为 0:断开连接。对于 WinCC

连接 S7-1515R,此变量建议设置初始值为 1。

2、“@<connectionname>@ConnectionState” :

用来反馈冗余连接状态, 值为 1 时代表连接已经建立,值为 0 时代表连接已经断

开。

3、“@<connectionname>@ConfiguredAddress” :

用来反馈在变量管理中组态的连接的参数属性。

格式为“AccessPoint=访问点名称;IPAddress=PLC IP 地址;”。

4、“@<connectionname>@AlternativeAddress” :

设置与备用 CPU(CPU2) 的连接的参数属性,格式为“AccessPoint=访问点名

称;IPAddress=备用 PLC IP 地址;”,需要设置初始值,如图 12 所示

备用连接和组态的连接可以使用同一个访问名,也可以使用不同的访问名。使用不

的访问名时,WinCC 可以指定两块网卡分别连接 S7-1500R 的两个 CPU。

5、“@<connectionname>@CurrentAddress” :反馈当前连接的参数属性。

6、“@<connectionname>@UseAlternativeAddress” :

设置使用组态的连接还是备用连接,设置为 1:使用备用连接,设置为 0:使用组

态的连接。

7、“@<connectionname>@OpStateConfiguredAddress ” :

读取 S7-1500R 的 CPU1 当前的操作模式,0: not connected,4: STOP,6:

STARTUP,8: RUN,22: SYNCUP。

8、“@<connectionname>@>@OpStateConfiguredAddress” :

读取 S7-1500R 的 CPU2 当前的操作模式,0: not connected,4: STOP,6:

STARTUP,8: RUN,22: SYNCUP。

9、“@<connectionname>@RedundantCPUs” :

指示所连接的控制器是否冗余,设置为 1:代表所连接的 PLC 是 S7-1500R/H,设

置为 0 代表所连接的 PLC 是非冗余的 S7-1200/1500。建议设置初值为 1。

此变量只是设定所连接的 CPU 是否是冗余的。当所连接的 PLC 是 S7-1500R/H

时,变量 @OpStateConfiguredAddress 和@OpStateConfiguredAddress 都可以获

取对应 CPU 状态。注意:

 实际是冗余 CPU,但设为 0,则变量 @OpStateConfiguredAddress 和

@OpStateConfiguredAddress 只有一个能读到状态。

 实际不是冗余 CPU,但设为 1,则变量 @OpStateConfiguredAddress 和

@OpStateConfiguredAddress 都读不上状态。

第三步:变量赋初值

为变量“@AlternativeAddress”和 “@RedundantCPUs” 赋初值。本例中:

 “@AlternativeAddress”初值为

“AccessPoint=CP_H1_1:;IPAddress=192.168.1.2; ”。

 “@RedundantCPUs”初值为 1。

第四步:创建全局动作

通过设置变量“@UseAlternativeAddress”的值,可以设定 WinCC 连接所使用的连接

参数,包括访问点和 PLC IP 地址。注意,修改变量“@UseAlternativeAddress”的值

之后,需要重新置位变量“@ForceConnectionState”。

1、创建全局 VBS 动作

创建全局 VBS 动作来自动切换 WinCC 连接参数,以下两种情况下进行连接参数的

切换:

(1)当前连接中断,需要切换连接参数。

(2)S7-1500/1200 STOP 模式下,WinCC S7-1500/1200 连接不会中断。所以

PLC STOP 模式下,也需要切换连接参数。

判断方法:

(1)@ConnectionState=0 代表当前连接中断。

(2)WinCC 连接正常时(@ConnectionState=1)

 当@UseAlternativeAddress = 0 并且@OpStateConfiguredAddress = 4

时,代表当前 WinCC 连接到 CPU1,并且所连接的 CPU 为 STOP 模式。

 当@UseAlternativeAddress = 1 并且@ OpStateAlternativeAddress = 4

时,代表当前 WinCC 连接到 CPU2,并且所连接的 CPU 为 STOP 模式。

VBS 动作脚本如图 13 所示:

以上脚本可以在 WinCC 帮助中搜索‘VBS381’来获取,如图 14 所示。

2、VBS 动作的触发器

当 WinCC 连接中断或所连 CPU 的操作模式变为 STOP 时,需要触发切换脚本。

设置 VBS 动作的触发器,如图 15、图 16 所示。

第五步:运行结果

在 WinCC 启动列表中选择“全局脚本运行系统”,如图 17 所示。然后激活 WinCC 运

行系统。

可以看到由网线中断造成 WinCC 连接中断以及在当前连接的 PLC 变成 STOP 模式

的情况下,WinCC 连接都会切换连接参数,保证和 S7-1500R 的连接正常。

西门子WINCC

    博途WinCC专业版C/S架构入门指南

    咔!咔!咔!自动/停止/手动 - WinCC中的三档转换

    按图索数-WinCC中的“地图+数据”

    WinCC与S7-1500 R/H系统通信

    通过Web Service与WinCC交互数据

    可缩放矢量图形(SVG)在WinCC中的应用

    WinCC V7.5典型架构及选型指南

    自动语音播报WinCC报警消息

西门子TIA博途

1.S7-PLCSIM Advanced使用入门

2.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PID

3.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Modbus_TCP

4.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S7-1500 OPC UA

西门子TIA博途SCL学习

1.西门子PLC用TIA博途SCL语言写的一个产生随机实数的指令块(学习1)

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_sin(x)

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_两个数的计算器

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_选择法排序

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_一串数字的加法

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6_数组逆序

7.西门子TIA博途S7-1200/1500学习7间接寻址指令PEEK的使用

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8_计算N天后的日期

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9_百鸡百钱

1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0_字符串日期转换成DATE数据类型

1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1_多条件与运算

1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2_数组求和两种算法比较

1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3_电机正反转加点动

1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4_填表格

1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5_素数判断

1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6_歌德巴赫猜想验证

1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7_选择法排序

1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1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2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0_换钱

2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1_4个数字中的3个数字的排列组合

2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2_奖金计算

2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3_求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

2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4_一串数字的加法

2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5_找出1-1000之间的完数

2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6_小球反弹高度

2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7_猴子吃桃

2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8_一个分数序列加法

2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9_五位数分解

3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0_捡鸡蛋

3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1_HelloWorld

3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2_幂

3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3_水仙花数

3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4_完数

3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5_另类比大小

3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6_自然数反转

3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7_数字加密

3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8_三种方法求最大公约数

3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9_友好数

4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平方回文数

4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斐波那契数列

4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1_大数乘法

4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2_三位数的组合

4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3_新娘和新郎

4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4_韩信点兵

4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5_过桥问题

4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6_分鱼问题

4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跳跃游戏

4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狼追兔子

5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0_扑克牌顺子判断

5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1_邮票组合

52.博途SCL编程实例泵顺启逆停的状态机

5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2_邮票组合抓捕交通肇事犯

5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3_求车速

5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4_公式法计算圆周率(Π的近似值)

WinCC中的画面模板应用实例及其组态实现方法

罗克韦尔AB软件学习视频下载

WinCC 输入/输出域没有所需要的预定义输出格式该怎么办?

在WinCC中如何使用VBS读取变量归档数据到EXCEL

西门子S7-1500作为智能设备共享功能

WinCC冗余项目使用

S7-1500 和S7-400 S7双边通信(TIA博途和STEP7)

组态软件远程监控

组态软件远程监控功能说明

1.本地上位SCADA系统采集分布各地现场PLC等设备运行的数据,并可以下发控制指令;

2.提供OPC接口服务(OPC UA 及OPC DA),常年稳定运行,规模可达10万数据点;

3.支持Kepware,Wincc(含博途),IFIX,INTOUCH,组态王,力控等上位机软件,完美兼容;

4.配巨控免费组态软件,可实现图形界面,远程视频(萤石云)、报表系统,报警等。

5.支持多台上位机同时监控,采用转发压缩技术,多客户端不增加流量费用。

6.独有压缩和多包并发技术,远程通过4G上网,数百个数据点,上位机可保证秒级内响应。

组态软件远程监控系统架构

1.远端现场PLC等工控设备和巨控PLC无线通讯模块连接,可使用串口,网口等多种通讯方式。

2.无线通讯模块可通过4G/WiFi/以太网多种方式连接巨控云安全服务器。

3.本地数据中心的上位SCADA系统能上网即可通过OPC采集数据,无需固定IP,端口映射。

4.如果有多台巨控模块,可以通过一台上位机集中监控各地的PLC。

5.如上位机无法上网,或不想暴露在公网,可选配巨控4G安全路由器(GK-ROUTER)。

组态软件远程监控支持的PLC

1.巨控PLC无线通讯模块可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AB和各种国产PLC。

2.巨控PLC无线通讯模块通过MODBUS可以支持各种变频器,仪表,触摸屏。

3.巨控PLC无线通讯模块自带IO,可直接接开关量,模拟量传感器,测温探头等。

组态软件远程监控优势

1.非透传模式,全部数据加密,平台具备赛门铁克安全认证,确保数据安全。

2.采用先进的压缩算法,节约远程模块流量,典型应用一个月仅需100M流量。

3.多包并发技术,采用4G上网,同时监控数百个变量,上位机也可做到秒级以内响应速度。

功能3 WebGui 开发

方案概述

       巨控科技提供WebGui组态软件,客户可以自己开发个性网页和APP监控PLC,购买巨控GRM模块,配置好模块和PLC通讯之后,客户即可在远端电脑上使用巨控 WebGui开发工具进行网页界面配置。

      WebGui开发方法和获得的画面效果类似于组态软件或者触屏界面,开发者无需网页制作知识和任何网络编程基础。如果客户已经做过触摸屏或者组态上位机界面,可以直接使用做好的界面做WEBGUI底图,放上变量即可。配置完成后,将网页上传到从巨控购买的WEBGUI云账号(需单独付费购买),即可通过该账号密码,电脑浏览器或者手机APP登陆使用。

    配合设备地图,3D饼图,动态效果,PC客户端自适应,适合监控中心大屏展示。

   可利用模块4G路由功能,配合萤石云摄像头使用,APP同时监控现场数据和图像。

系统架构

  1.通过巨控模块485口采集PLC或者仪表数据,支持各种主流PLC。

  2.通过巨控模块网口采集PLC或者仪表数据, 支持各种主流PLC。

  3.巨控远程通讯模块可直接连接开关量信号,模拟量传感器。

  4.巨控远程通讯模块可通过OPC连接上位机SCADA、DCS数据。

  5.远程模块通过4G,有线、WIFI形式,将现场数据发送到巨控云服务器。

  6.客户通过WegGui自己配置APP画面,手机或者电脑网页都可以浏览。

  7.提供PC客户端浏览,分辨率自适应全屏,适合大屏展示。

WebGui功能

  1.具备丰富的图库元件和动画效果,直观显示现场流程图。

  2.利用历史数据存储功能,查看和导出历史数据,历史曲线。

  3.可以查看当前报警和查询历史报警,(模块需选配历史数据功能)

  4.具备萤石云控件,利用模块4G路由功能,APP上同时查看现场数据和现场视频。

  5.具备全局地图功能,一目了然,了解各个不同地方设备的情况。

  6.具备多级密码和子账号功能,可以实现工程商,客户等多级权限管理,查看。

巨控云平台优势

  1.非透传模式,全部数据加密,平台具备赛门铁克安全认证,确保数据安全。

  2.采用先进的压缩算法,节约远程模块流量,典型应用一个月仅需100M流量。

  3.多包并发技术,即使数千个变量,平台也可做到秒级响应速度。

  4.超微服务器架构和服务器集群设计,该结构可以保证容量的可扩展性,安全性,稳定性。

  5.数据库设计根据GB17859-1999《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T 389-2002》,符合相关安全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