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500作为智能设备共享功能

楼主(2024-05-10):
本章节介绍了共享设备的功能,优势,使用要求,使用规则,如何将智能设备作为共享设备,实现一个智能设备同时与2个IO控制器进行通信的示例,以及常见问题。
一、共享设备功能概述

信号模块可以被不同的IO控制器访问的IO设备被称为"共享设备",智能设备也可以作为共享设备。对"共享设备"模块的访问可在不同的IO控制器之间进行分配,"共享设备"的每个子模块以独占方式分配一个IO控制器。这样就可以把现场多个临近的IO模块组合到一个IO设备中,节约了项目成本。下图1是"共享设备"功能的示意图。

图1. 共享设备
1.优势

● 通过减少额外的 IO 设备和模块降低成本
● 通过减少额外的 IO 设备和模块降低空间需求
● 通过停止 CPU-CPU 通信减轻通信负担及编程工作量
● 在多个 CPU 中实现实时捕获
2.使用要求

● STEP 7 V12 SP 1及以上版本
● IO 设备支持共享设备功能,例如接口模块 IM 155-6 PN ST
● IO 控制器支持共享设备功能。如1500 CPU V1.1 及以上版本或 1200 CPU V4.1 及以上版本
● 组态为智能设备的 CPU 可用作共享设备,需要在 STEP 7 中导出 GSD 文件,再将该 GSD 文件导入其它项目中并指定 IO 控制器。如1500 CPU V1.5 及以上版本或 1200 CPU V4.1 及以上版本。
3.组态规则

● 使用共享设备的 IO 控制器在不同的项目中创建。在每个项目中,必须注意应在每个站中对共享设备进行相同组态。只有一个 IO 控制器可以永远访问子模块。组态不一致会导致共享设备发生故障。
● 如果相关 IO 控制器选择选项"使用路由器"(Use router),则所有这些 IO 控制器中需设置相同的路由器地址。
● 仅当模块或子模块分配给同一项目中的 I/O 控制器时,才能编辑模块或子模块的 I/O 地址。
● 共享设备在每个项目中必须具有相同的 IP 参数和相同的设备名称。
● 对于有权访问共享设备的所有 IO 控制器,发送时钟必须相同。
● 连接共享设备子网的 S7 子网 ID 在所有项目中必须相同。
● 仅当共享设备的 PROFINET 接口分配给本地 IO 控制器时,以下功能才可用:
– IRT 操作
– 优先化启动
– 端口属性的参数分配
二、共享设备实验环境和内容

在本应用实例中,通过以下产品进行智能设备共享功能组态,实现了2个IO控制器同时与一个智能设备进行PROFINET通信。
1.软件:

TIA V16 Professional
2.硬件:

CPU 1511-1PN V2.8
CPU 1511C-1PN V2.8
CPU1217C DC/DC/DC V4.4
三、共享设备功能组态

下面描述了如何使用 TIA V16 组态智能设备共享,添加三个IO控制器(PLC_I-Device、PLC_1 和 PLC_2),PLC_I-Device 用于组态智能设备,PLC-I-Device 的 GSD 文件在 PLC_1 和 PLC_2 中用于指定相应上位 IO 控制器的传输区。
1、设备添加及分配接口参数

1.1、打开TIA 项目视图,在菜单项目下选择新建,在弹出的创建新项目窗口选择项目名称(Share I-Device)和存储路径,然后点击创建按钮,如下图2所示

图2. 创建项目

1.2、在项目树下双击“添加新设备”,输入设备名称(PLC_1),选择控制器(6ES7511-1AK01-0AB0 版本V2.8),单击确定进入设备视图,如下图3所示

图3. 添加新设备

1.3、双击控制器以太网接口进入属性常规界面,为控制器添加子网及设置IP地址,如下图4所示。

图4. PLC_1 分配以太网地址

1.4、重复步骤1.2和1.3,添加控制器PLC_2(6ES7 217-1AG40-0XB0 版本V4.4),添加子网及设置IP地址,如下图5所示。

图5. PLC_2 分配以太网地址

1.5、重复步骤1.2和1.3,添加控制器PLC_I-Device(6ES7 511-1CK00-0AB0 版本V2.8),子网选择未联网及设置IP地址,去掉“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手动输入设备名称“Share I-Device”,如下图6所示。

图6.PLC_I-Device 分配以太网地址
2、为控制器PLC_I-Device配置智能设备

2.1、双击控制器PLC_I-Device接口,进入"属性>常规>操作模式"界面,勾选IO设备,如下图7所示。

图7. 操作模式

2.2、还是图7界面路径,点击实时设定,为共享设备分配可访问的控制器数量为2,如下图8所示。

图8. 可访问控制器数量

2.3、还是图7界面路径,点击智能设备通信,新建4个传输区,设置传输区地址及长度,编译通过后导出GSD文件存储后以供后续使用,如下图9所示。

图9. 智能设备通信
3、添加智能设备

3.1、点击菜单栏“选项”下的“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安装步骤2.3导出的GSD文件,如下图10所示。

图10.安装GSD文件

3.2、在硬件目录下查找刚刚安装的GSD文件,“其它现场设备>PROFINET IO>PLCs&CPs>SIEMENS AG>PLC_I-Device",将其拖拽至网络视图并未智能设备分配IO控制器

图11. 添加智能设备

3.3、为智能设备分配名称,这里注意要勾去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选项,并为图11中2个智能设备分配与源项目完全相同的设备名称,如下图12所示。

图12. 分配设备名称
4、配置智能设备的访问权限

4.1、分别为控制器PLC_1和PLC_2配置对智能设备共享的访问,进入"属性>常规>Share Device"界面,在这里选择控制器PLC_1访问传输区1和2,控制器PLC_2访问传输区3和4,如下图13所示。

图13. 共享设备访问

4.2、切换到工作区的“设备视图”,在列表栏的设备概览处分别为2个智能设备分配与控制器的传输地址区,这里只能设置有访问权限的传输区,如下图14所示。

图14. 分配IO地址
5、测试结果

分别编译和加载控制器(PLC_I-Device、PLC_1 和 PLC_2)

图15. 实验结果
四、常见问题

1、可以与智能设备进行IRT通信吗?

只有在智能设备操作模式中选择“PN接口的参数由上位IO控制器进行分配”后导出的GSD文件中的实时设定选项中才能进行同步设置。

2、智能设备最多可由多少IO控制器访问?

S7-1500 CPU最多被4个控制器同时访问,S7-1200最多被2个控制器同时访问。

西门子WINCC

    博途WinCC专业版C/S架构入门指南

    咔!咔!咔!自动/停止/手动 - WinCC中的三档转换

    按图索数-WinCC中的“地图+数据”

    WinCC与S7-1500 R/H系统通信

    通过Web Service与WinCC交互数据

    可缩放矢量图形(SVG)在WinCC中的应用

    WinCC V7.5典型架构及选型指南

    自动语音播报WinCC报警消息

西门子TIA博途

1.S7-PLCSIM Advanced使用入门

2.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PID

3.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Modbus_TCP

4.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S7-1500 OPC UA

西门子TIA博途SCL学习

1.西门子PLC用TIA博途SCL语言写的一个产生随机实数的指令块(学习1)

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_sin(x)

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_两个数的计算器

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_选择法排序

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_一串数字的加法

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6_数组逆序

7.西门子TIA博途S7-1200/1500学习7间接寻址指令PEEK的使用

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8_计算N天后的日期

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9_百鸡百钱

1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0_字符串日期转换成DATE数据类型

1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1_多条件与运算

1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2_数组求和两种算法比较

1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3_电机正反转加点动

1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4_填表格

1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5_素数判断

1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6_歌德巴赫猜想验证

1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7_选择法排序

1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1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2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0_换钱

2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1_4个数字中的3个数字的排列组合

2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2_奖金计算

2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3_求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

2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4_一串数字的加法

2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5_找出1-1000之间的完数

2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6_小球反弹高度

2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7_猴子吃桃

2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8_一个分数序列加法

2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9_五位数分解

3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0_捡鸡蛋

3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1_HelloWorld

3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2_幂

3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3_水仙花数

3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4_完数

3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5_另类比大小

3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6_自然数反转

3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7_数字加密

3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8_三种方法求最大公约数

3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9_友好数

4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平方回文数

4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斐波那契数列

4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1_大数乘法

4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2_三位数的组合

4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3_新娘和新郎

4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4_韩信点兵

4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5_过桥问题

4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6_分鱼问题

4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跳跃游戏

4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狼追兔子

5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0_扑克牌顺子判断

5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1_邮票组合

52.博途SCL编程实例泵顺启逆停的状态机

5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2_邮票组合抓捕交通肇事犯

5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3_求车速

5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4_公式法计算圆周率(Π的近似值)

WinCC中的画面模板应用实例及其组态实现方法

罗克韦尔AB软件学习视频下载

WinCC 输入/输出域没有所需要的预定义输出格式该怎么办?

在WinCC中如何使用VBS读取变量归档数据到EXCEL

S7-1500如何选?西门子选型工具的正确打开方式

作者:
刘宁宁 - 西门子TIA博途产品经理
特别致谢

赵正等西门子SIMATIC系统支持部技术专家

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进行西门子产品选型的时候,除了查看样本手册以外,也非常推荐大家使用西门子官方推出的选型工具:TIA Selection Tool(TST),这是一款完全免费且免安装的工具。
TST官网链接:https://www.siemens.com/cn/zh/products/automation/topic-areas/tia/tia-selection-tool.html

*无论是硬件产品还是软件工具,都可以在选型工具中找到最新的订货号。TST分为在线版和离线版,离线版下载后可直接运行。(离线版更新速度较快,建议选型前将离线版升级至最新)

在线版TST

在线版TST链接:
https://mall.industry.siemens.com/tst/#/Start► 概览右上角设置中可切换语言。
左侧导航栏:

    目录 - 快速查看包括控制器、IO系统、面板、IPC、驱动、软件等西门子相关产品

    项目 - 建立新的设备和组,同时查看已选择的设备组态和信息

    组态 - 在通过“目录”选择相关产品或通过“项目”添加设备并选择设备后,即可自动跳转至“组态”界面

    视图 - 可以为已选择的设备添加网络和拓扑连接

► 设备选型
项目-新建项目;在此项目基础上,创建新设备。

选择需要的设备类型,以S7-1500为例:

在“特定属性”设置中,可以选择CPU的使用条件,如:

    是否是运动控制的场合,是否要满足故障安全要求是否需要冗余
    CPU使用的环境,包含温度、安装要求等

    *在环境中可以选择针对极端环境和特殊行业的SIPLUS产品

在“运动控制”选项中,可在左侧设置相关的参数数据,根据右侧CPU不同利用率进行参考选择。

在“组态”中,可在对应位置选择电源、CPU和相应模块。

- 在“100”和“0”位置可以选择不同的PM电源(给PLC的控制电路供电),PS电源(通过后面的背板总线和CPU及其他模块相连,为它们供电)

- 在“1”位置选择对应的CPU

之后可依次选取SIMATIC 存储卡、Runtime等选项,还可在“限制”中查看相关尺寸等信息:

► 导出选型清单
订单列表 - 导出,可选择导出为csv,xlsx,pdf格式的订单列表文件

选择左下方“导出信息”可以选择“在CAx中导出”和“导出规范文本。

*TST支持的多达10种CAx文件类型导出:

离线版TST

选型与在线版基本一致,界面有细微区别。

除了为用户提供产品选择和配置外,TST在线版还可以导入和导出TIA Portal项目网络/拓扑视图。

*可以导入/导出基于TIA Portal或EPlan的AML格式文件文件,在TIA Portal或EPlan中进行导入。

知识小卡片

S7-1500R/H 冗余系统,是指两个CPU并行处理相同的项目数据和相同的用户程序,通过两条冗余连接进行同步。如果一个CPU出现故障,另一个CPU会接替它进行控制。(除了CPU冗余外,通讯网络、甚至是IO信号都可以是冗余的,以保证个别自动化组件的故障不妨碍工厂运营)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提到了一些提高自动化系统可靠性的方案。(快速链接:听说不用冗余,也能提升自动化系统可靠性?)

其中,冗余系统作为“终极”的解决方案,在很多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两个系统的并行运行。

生产停机的风险和成本越高,越值得用冗余系统!

应用场景

S7-1500R/H 冗余系统可应用于很多领域:

冗余PLC类型

S7-1500冗余系列CPU目前一共有四种,基本参数及订货号如下:

冗余典型架构
S7-1500冗余系统的典型方案中,包括一对冗余的CPU和一定数量的IO站,以及必要的交换机等。以下会介绍各个冗余CPU的典型架构。

| CPU 1513R-1 PN冗余系统典型架构

| CPU 1515R-2 PN冗余系统典型架构
如上图,在冗余系统的网络架构上,首先要有一个PROFINET环网,即MRP环网(介质冗余协议),通过MRP把CPU和IO设备以及交换机连接起来。
1513R和1515R系统的区别:

    1515R集成了两个网络接口,X1用于IO设备连接,X2可以用于上位机通讯
    1513R只有X1一个接口,除了连接IO设备以外,如果要连接HMI或者其他系统,需要增加交换机或者通过3端口的ET 200SP接口模块引出
*PROFINET环网中的交换机要支持MRP协议及H-Sync转发功能

| CPU 1517H和1518HF冗余系统

典型架构

1517H和1518HF系统与1500R系统主要区别:

如需获取更多关于冗余的信息,可通过小程序查看并下载S7-1500RH系统手册:

系统手册S7-1500RH

最后,附上四款冗余CPU珍贵的“全家福”:(首次齐聚

下期会结合具体场景,进一步介绍冗余的应用。

WinCC与 S7-200 SMART的OPC通讯(SIMATIC NET)

原文作者:

张发达 - 西门子数字化工业集团自动化部系统支持

WinCC V7.5 SP1集成了SIMATIC NET V16软件,可通过OPC方式与 S7-200 SMART通讯。所能支持的最大PLC数量与授权相关。

- SOFTNET-IE S7 Lean        : 8个 (此授权WinCC已含)

- SOFTNET-IE S7                 : 64个(此授权需另外订购)

- SOFTNET-IE S7 Extended : 207个(此授权需另外订购)

官方公开的技术文档要求安装经典版或博途版 STEP 7 软件,通过建立PC Station的方式实现的,这对仅使用S7-200 SMART的PLC的用户可能是个头疼的问题。

这儿介绍种更简单的组态方式,无需STEP 7和PC Station

具体的步骤如下:

OPC服务器端设定

    单击“开始”按钮,点击 “Siemens Automation-〉SIMATIC-〉Communication Settings。

    在shut down OPC Server下,启动OPC Server。在OPC protocol selection下使能S7协议

    在 Modules目录下,选择通讯网卡

    单击COML S7,新建S7连接,设定如下:

    通讯伙伴为”S7-300/400” (你没看错,就是选这个)

    IP地址192.168.0.2(S7-200 SMART的IP地址)

    TSAP设置为03.00或03.01

    右键Module启用Enable COML S7 Connectionlists

    在弹出的对话框“是否使能COML S7”, 选择“Yes”

    在“开始”菜单中 ,搜索并打开STATION CONFIGURATOR。

    在Station ConfigurationEditor中,选择Diagnostics”选项,在该诊断区可以查看COML S7连接是否已经激活。

    从 “开始”菜单中,搜索并打开 SIMATIC NET 中集成的 OPC Scout.

    在COM Server> Local COMserver>OPC.SIMEATIC NET> S7_CONNECTION_1>objects路径下

    建立变量:MD20/ MD24/ MD28/ VB10/ Q0.1/ I 0.1

    Scout 也是OPC 客户端,可测试与CPU的通信连接

    若通信质量为“good”,说明通信正常。

WinCC OPC客户端组态

    在WinCC Configuration Studio中,右击“变量管理”,选择“添加新的驱动程序”,添加OPC

    右键 “OPC Groups” ,点击“系统参数”。

    在弹出“OPC 条目管理器”窗口中,选择“OPC.SimaticNET.1”,点击“浏览服务器”

    在“过滤标准”窗口中选择“下一步” 进行搜索。

    在变量列表中选择所需要的变量,点“添加条目”按钮添加所需变量,此时会自动要求你建立一个新连接,并将变量添加到这个连接中, 按此步骤添加所有需要的变量。

    成功添加完变量后,WinCC 中变量管理中将显示已经添加的 OPC 连接和变量

    激活WinCC 项目,在变量管理中查看变量的值

WinCC与S7-1500 R/H系统通信

原创作者:  张占领 - 西门子工业技术支持中心

此文为摘选

WinCC与S7-1500R/H冗余系统通信有2种方式

方法1.

WinCC通过S7-1500R/H的系统IP通信,这时S7-1500R/H的2个CPU被看作1个PLC,系统IP自动连接到主PLC。当主PLC宕机后,WinCC通过此系统IP自动切换到备用PLC上。这种方式组态简单,与单PLC无异,WinCC通信连接中的IP地址输入S7-1500R的系统IP即可。

这种方式适用PC是单网卡的网络结构

方法2.

WinCC V7.5 SP1 开始支持通过”系统变量“控制的S7-1500R/H冗余通信。可支持单网卡的网络,也可支持双网卡的冗余网络。

原理:WinCC与主PLC的固定IP通信,监视”通讯连接状态的系统变量“,当主PLC宕机后,WinCC通过“通信控制变量”切换到备用PLC的固定IP进行通讯。

组态步骤如下:

第一步:创建连接

在WinCC中创建CPU1的连接,用其固定IP地址

第二步:创建系统变量

在WinCC连接下,手动创建系统变量,变量名格式为“@连接名称@变量名称”。变量地址为空或者使用PLC中没有用到的地址。其变量名称和数据类型如下

各系统变量的作用如下:

    “@<connectionname>@ForceConnectionState” :用来建立/终止冗余连接,设置为1:建立连接,设置为0:断开连接。这里此变量建议设置初始值为1

    “@<connectionname>@ConnectionState” :用来反馈冗余连接状态, 值为1时代表连接已经建立,值为0时代表连接已经断开

    “@<connectionname>@ConfiguredAddress” :用来反馈所组态的连接参数属性。格式为“AccessPoint=访问点名称;IPAddress=PLC IP地址;”

    “@<connectionname>@AlternativeAddress” :设置与备用 CPU(CPU2) 的连接的参数属性,格式为“AccessPoint=访问点名称;IPAddress=备用PLC IP地址;”,需要设置初始值

    备用连接和组态的连接可以使用同一个访问名,也可以使用不同的访问名。使用不的访问名时,WinCC可以指定两块网卡分别连接S7-1500R的两个CPU。

    “@<connectionname>@CurrentAddress” :反馈当前连接的参数属性。

    “@<connectionname>@UseAlternativeAddress” : 设置使用组态的连接还是备用连接,设置为1:使用备用连接,设置为0:使用组态的连接。

    “@<connectionname>@OpStateConfiguredAddress ” :读取S7-1500R的CPU1 当前的操作模式,0: not connected,4: STOP,6: STARTUP,8: RUN,22: SYNCUP。

    “@<connectionname>@>@OpStateConfiguredAddress” :读取S7-1500R的CPU2 当前的操作模式,0: not connected,4: STOP,6: STARTUP,8: RUN,22: SYNCUP。

    “@<connectionname>@RedundantCPUs” :指示所连接的控制器是否冗余,设置为1:代表所连接的PLC是S7-1500R/H,设置为0代表所连接的PLC是非冗余的S7-1200/1500。这里设置初值为1。

第三步:变量赋初值

为“@AlternativeAddress”和 “@RedundantCPUs” 赋初值。

    “@AlternativeAddress”为“AccessPoint=CP_H1_1:;IPAddress=192.168.1.2; ”

    “@RedundantCPUs”为1。

第四步:创建全局动作

通过变量“@UseAlternativeAddress”设定WinCC的连接参数,包括访问点和PLC IP地址。

注意:修改“@UseAlternativeAddress”的值后,需重新置位 “@ForceConnectionState”。

1、创建全局VBS动作

创建全局VBS动作,自动切换WinCC连接参数,包括下面2种情况:

(1)当前连接中断

(2)S7-1500/1200 被置STOP模式

判断方法:

(1)@ConnectionState=0代表当前连接中断。

(2)WinCC连接正常时(@ConnectionState=1)

    当@UseAlternativeAddress = 0并且@OpStateConfiguredAddress = 4时,代表当前WinCC连接到CPU1,并且所连接的CPU为STOP模式。

    当@UseAlternativeAddress = 1并且@ OpStateAlternativeAddress = 4时,代表当前WinCC连接到CPU2,并且所连接的CPU为STOP模式。

VBS动作脚本

以上脚本可以在WinCC帮助中搜索‘VBS381’来获取

2、VBS动作的触发器

当WinCC连接中断或所连CPU的操作模式变为STOP时,需要触发切换脚本。

设置VBS动作的触发器

第五步:启动运行

在WinCC启动列表中选择“全局脚本运行系统”,然后激活WinCC运行系统。

可以看到,当WinCC与主PLC连接网络中断或主PLC变成STOP模式时,WinCC连接都会切换连接至备用PLC,保证正常通信。

说明:

1、WinCC使用两块网卡和S7-1500R/H通信

WinCC可组态不同的网卡进行通信。设置变量“@AlternativeAddress”使连接不同的访问名,本文中,主连接使用访问名“CP_H1_1:”,备用连接使用访问名“CP_H1_2:”,这样WinCC就可以使用两块不同的网卡分别连接冗余的两个CPU。

2、如何确保WinCC连接到主CPU

WinCC通过系统IP与S7-1500R/H通信时,是系统主动识别并连接到主CPU的。但WinCC通过系统变量控制通信连接的方式,则不一定,需要确保WinCC中设定的主连接(如IP地址)是指向当前实际的主CPU (S7-1500面板上显示P为主CPU,B为备CPU).

(内容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免责声明:如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任何人和机构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