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读取ET200SP的固件版本

楼主(2024-05-10):
任务
需要当前固件版本,以便在以下练习中以与训练设备完全对应的方式在项目中配置ET 200SP。
由于ET 200SP的固件是可加载的,因此无法从外部确定地识别当前正在使用的固件的哪个版本。因此,您应该在线从ET 200SP读取固件的当前版本。
问题
由于之前的“重置为出厂设置”,ET200SP现在既没有PROFINET设备名称也没有IP地址,但现在只有MAC地址(见图)。但是,使用MAC地址无法读取固件版本,因为此诊断服务需要IP地址。
处理方法
1.分配一个与当前子网匹配且当前未使用的临时IP地址(例如192。168.111.88)。
2.读取并记录固件
程序
1.打开ET200SP的“在线和诊断”
打开ET200SP并通过双击启用“联机和诊断”功能。如果练习1正确完成,则现在需要模块的MAC地址进行识别。您可以在主站IM155的外壳上找到这一信息。
“Diagnostics->General”(诊断->常规)选项卡中没有显示ET200SP的模块信息……否则,由于模块未重置。
2.为ET200SP分配一个临时IP地址
在“联机和诊断”的工作区域中,打开“功能”部分,然后选择“分配IP地址”。
输入图中所示的临时IP地址以及子网掩码,然后开始使用传输分配
在“检查器”窗口的选项卡“信息”+“常规”中检查结果。
3.读取固件版本
在项目树中,再次运行“更新可访问设备”功能以更新列表。ET200SP现在在设备列表中显示为具有订单号和IP地址的设备。再次启用“联机诊断(&D)”
注意“诊断->常规”选项卡中显示的固件版本。
4.关闭“联机和诊断”
关闭“联机和诊断”编辑器
5.关闭“在线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