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远程分布式模块ET200 SP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4-05-10):
SIMATIC ET 200SP 是一个高度灵活的可扩展分布式 I/O 系统,用于通过现场总线将过程信号连接到上一级控制器。
ET 200SP有ET200SP PN BA ,ET200SP PN ST, ET200SP PN HF ,ET200SP PN HS四种类型。订货号有6ES7 155-6AR000AN0,6ES7 155-6AU010BN0,6ES7 155-6AU000CN0,6ES7 155-6AU000DN0等,图片如下:

ET 200SP 分布式 I/O 接口适配器的类型有标准RJ45接头,直接连接总线电缆光纤电缆,玻璃光纤电缆,如下图:

BaseUnit基座单元可以对ET 200SP的各个模块进行物理和电气连接,如图所示:

各种基座单元Base Unit 的区别:Base Unit BU...D用于打开新的电位组Base Unit BU...B用于传导电位组组态中安装的各 Base Unit BU...D 都会建立一个新的电位组,为所有后续 I/O 模块(位于 Base Unit BU...B 上)提供所需的电源电压。CPU/接口模块右侧的第一个 24 V DC I/O 模块必须安装在浅色 Base Unit BU...D 上

ET 200SP 分布式 I/O 接口的服务模块随接口模块一同供货,完整的 ET200SP分布式 I/O 必须安装服务模块。如图所示:

博途中组态时先选择对应型号的ET200SP分布式模块,然后将选择的适配器拖拽到接口模块的 PN 接口上,按软件提示进行替换操作,如图下图所示:

分布式站的槽位基座为浅色的,则IO 模块需要使用新电位组,鼠标左键选择第槽位,在“属性——〉电位组”中选择“启用新的电位组(浅色 BaseUnit)”,设置后模块下半部分变成了白色,如图所示:

设备名称的分配首先,打开“网络视图”,在 Profinet 总线上,鼠标右键选择“分配设备名称”,如图所示:

在线查看 IO 模块版本
新购买/安装的 ET200SP 分布式站的 IO 模块,在未正确组态前是无法获取固件版本信息的,可以根据 IO 模块上印刷的版本号进行组态;也可以组态为软件中可选择的低版本进行组态(例如 V1.0),下载正常通信后,再通过“在线和诊断”查看实际的版本。

查看到实际的版本后,再将项目中组态的 IO 模块进行设备更换,重新下载组态
使得组态和实际的保持一致。
软件中组态的版本低于真实的 IO模块的版本,可正常使用;在 IO 模块的“诊断状态”中有提示,软件中组态的版本高于真实的接口模块的版本,会导致故障(控制器和接口模块的 ER 指示灯红色闪烁,IO 模块的 DIAG 指示灯绿色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