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认识西门子ET 200SP分布式控制器

楼主(2024-05-10):
SIMATIC ET 200SP是西门子公司的新一代分布式输入/输出(I/O)系统,它是由接口模块+安装在右侧的信号模块/基座构成。通常ET 200SP本身并不具有控制能力(它仅完成现场信号的采集及命令的执行),因此需要与控制器(CPU模块)配合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可使用的控制器包括老一代S7-300/400系列或者新一代S7-1200/1500系列。此外,ET 200SP还推出了分布式控制器产品。它们与接口模块类似,其右侧可以接ET 200SP的信号模块/基座。同时又具有控制器的功能,可编程。分布式控制器体积小巧,与信号模块配合能节省宝贵的电气柜空间,非常适合一些小型自动化应用场合。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认识下ET 200SP的分布式控制器产品。

西门子ET 200SP分布式控制器包括如下几种:

  • CPU 1510SP-1PN;
  • CPU 1510SP F-1PN;
  • CPU 1512SP-1PN;
  • CPU 1512SP F-1PN;
  • CPU 1514SP-2PN;
  • CPU 1514SP F-2PN;

西门子ET 200SP分布式控制器基于S7-1500系列CPU,名称中的“151x”代号对应的1500CPU产品;“SP”表示“ET 200SP”分布式I/O系统;“1PN”表示具有1个PROFINET子网地址(可以有多个端口,内部集成交换机功能);“2PN”表示具有2个PROFINET子网地址;“F”表示“fail-safe",即集成故障安全功能。比如“CPU 1512SP-1PN”与“CPU 1512SP F-1PN”的区别在于后者集成了故障安全功能。
下面我们以CPU 1512SP-1PN和CPU 1512SP F-1PN为例进行介绍。
CPU1512SP-1PN的外观如下图所示:

其中:
‍①电源连接端子(DC 24V);
②集成的PROFINET接口(X1-P3);
③总线连接器接口,支持的总线连接器包括:BA 2xRJ45总线连接器和BA 2xFC总线连接器。PROFINET的接口X1-P1和X1-P2位于总线连接器上;
④CPU运行模式选择开关(RUN/STOP/MRES);
⑤SIMATIC SD卡插槽(SIMATIC SD卡用作CPU的装载存储器,必须插卡才能使用);
⑥状态指示LED灯(运行/停止,错误,维护);
⑦电源LED灯;

插接了BA 2xRJ45总线连接器的CPU 1512SP -1PN的外观如下图所示:

CPU 1512SP-1PN有如下一些特点:

  • 用于程序的工作存储器大小为400Kb(固件v3.0);
  • 用于数据的工作存储器大小为1Mb;
  • 装载存储器的大小取决于插入的SD卡容量,最大支持32Gb;
  • 可连接I/O模块最大数量为2048个;
  • 过程输入映像区和过程输出映像区的大小分别为32Kb;
  • 最多可连接32个分布式I/O子系统;
  • 函数(FC)的编号范围:0~65535,最大容量400Kb;
  • 函数块(FB)的编号范围:0~65535,最大容量400Kb;
  • 数据块(DB)的编号范围:1~60999。用户可使用范围1~59999,剩下的范围属于系统数据块;最大容量2Mb;
  • 最多支持2048个S7定时器,IEC定时器没有数量限制,仅取决于系统内存;
  • 最多支持2048个S7计数器,IEC计数器没有数量限制,仅取决于系统内存;
  • 支持的协议包括:PROFINET I/O 控制器、PROFINET I/O 设备、S7通信协议、开放式以太网协议、Web服务器协议等;

CPU 1512SP F-1PN是在CPU 1512SP-1PN的基础上增加了故障安全功能,其程序工作存储器和数据工作存储器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增加,以适应故障安全程序的运行,其它方面的特性基本相同。
CPU 1510SP-1PN和CPU 1514SP-2PN具有相应的故障安全版本,即CPU 1510SP F-1PN和CPU 1514SP F-2PN。
从外观上看F-CPU具有黄色标识及TUV的认证标志,下面这张图是CPU 1510S‍P F-1PN的外观图:

好了,关于西门子ET 200SP分布式控制器就先介绍到这里,下面是相关文章的链接:
认识西门子ET 200SP分布式I/O系统的接口模块

说明:PROFIBUS-DP是一种比较老的现场总线,目前正被PROFINET工业以太网所取代。为了兼容ET 200SP仍有PROFIBUS-DP的接口模块(IM 155-6 DP HF)产品,但我们更推荐使用具有PROFINET接口的产品。

认识西门子ET 200SP分布式I/O系统的基座
我的书《西门子S7-1200/1500 PLC SCL语言编程 ——从入门到精通》从硬件到软件,比较详细的介绍了SCL语言的编程,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或者左下角的【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