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找了,三种C语言数据输出函数,这里都交代清楚了

楼主(2024-05-11):
上节讲了关于数据输入函数,这节就来讲讲数据输出函数

深入了解C语言:数据输入函数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数据输出函数

数据输出函数是指将程序中的变量或数组中的数据,按照指定的格式,输出到屏幕、文件、网络等外部目的地的函数。C语言中常用的数据输出函数有以下几种:

printf函数

该函数用来向标准输出(通常是屏幕)输出格式化的数据,并根据指定的格式符将数据转换为相应的类型和格式。

printf函数的一般形式为:printf(格式字符串,变量列表);

其中,格式字符串是一个由格式符和普通字符组成的字符串,用来指定输出数据的类型和格式。变量列表是一个由变量或数组元素组成的列表,用来指定输出数据的来源。例如:

int  a = 10, b = 20;
printf("%d + %d = %d\n", a, b, a + b); // 向屏幕输出两个整数的和,以及换行符

注意:

printf函数中,除X、E、G外,其他格式字符必须使用小写字母,如%d不能写成%D。

putchar函数:

该函数用来向标准输出一个字符,使用该函数时要添加头文件stdio.h。

putchar函数的一般形式为:putchar(字符);

其中,字符是一个字符型常量或变量,用来指定输出的字符。例如:

char  ch = 'A';
putchar(ch); // 向屏幕输出字符A

putchar函数一次只能输出一个字符,要想输出多个字符的话,就需要调用多次putchar函数。字符画输出完成之后,使用putchar函数输出转义字符"\n",进行一个换行的操作。

puts函数:

该函数用来向标准输出输出一个字符串,并自动添加一个换行符。使用puts函数时,需要添加头文件stdio.h

puts函数的一般形式为:puts(字符串);

其中,字符串是一个字符串常量或字符数组,用来指定输出的字符串。例如:

char  str[20] = "Hello, world!";
puts(str); // 向屏幕输出字符串Hello, world!,并换行

puts函数会在字符串中判断“\0”结束符,遇到结束符时,后面的字符不再输出,并且自动换行。

puts(  "Hello, \0 world!");  // 向屏幕输出字符串Hello,并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