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昆仑通态modbus rtu、modbus tcp通信方法莫迪康modb ...
mcgs昆仑通态modbus rtu、modbus tcp通信方法莫迪康modbus通信配置步骤

楼主(2024-05-11):
ZK系列产品与
昆
仑
通
态
通
信
【】绝密
【】NDA
【X】公开
目 录
目录
第 1 章 485 设备与昆仑通态 MCGS通讯
1.1 DI/DO/AI/AO 接入
1.1.1 添加设备
1.2 读取 DI 状态
1.3 输出/读取 DO 状态
1.4 读取 AI 值
第 2 章 以太网设备与昆仑通态通讯
2.1 DI/DO/AI/AO 接入
2.1.1 添加设备
2.2 读取 DI 状态
2.3 输出/读取 DO 状态
2.4 读取 AI 值
第1章 485 设备与昆仑通态 MCGS通讯
1.1 DI/DO/AI/AO 接入
以 ZKA-4088-RS485 为例,介绍综科智控 485 设备与昆仑通态MCGS通讯的步骤设置。ZKA-4088-RS485 是 8 路数字量输入(DI),8 路数字量输出(DO),4路模拟量输入设备(AI,0/4-20mA),485 通信总线。
以 ZKA-4088-RS485 出厂默认通讯参数如下:
站号:01
波特率:115200
数据格式:8,N,1
与电脑连接的端口:客户查看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的COM口,选择实际使用的端口
1.1.1 添加设备
在文件>新建项目选址设备并确定,在弹出的窗口选址设备窗口,双击设备窗口
击工具箱按钮>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
双击“莫迪康 Modbus RTU”
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对串口参数进行设置
1.2 读取 DI 状态
ZKA-4088-RS485的 8路 DI 寄存器为 10001~10008:
启动设备调试
查看调试数据,10001 值为 1,即 X1输入 通道闭合。
1.3 输出/读取 DO 状态
ZKA-4088-RS485 的 8路 DO 寄存器为 00001~00008:
寄存器 00001 数据为 1,即 输出点Y1继电器闭合。
1.4 读取 AI 值
ZKA-4088-RS485 的 4 路 AI(模拟量输入)寄存器为 30001~30008,因为ZKA模块采用的是32位AD芯片,所以每个模拟量通道占用 2 个寄存器,共4 个字节(32bit),其中高两个字节为采集结果的高16bit,低两个字为采集结果的低16bit,模块出厂时为保证高精度,滤波后输出16bit,所以用户实际使用时只需要读取低16bit采集结果即可,也就是读取通道地址0002,0004,0006,0008地址上的数据,数据类型为无符号整型。
第 1 通道电流值为 30000x0.0003125=9.375mA
注意:ZKA模块采集输出的是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原始AD读数,客户需要在此基础上乘以一个量纲系数才能得出想要的量纲读数,例如,0.0003125ma/读数这个是ZKA模块在16bit采集模式下和对应的AI输入电流ma数之间的量纲系数,假如采集到的读数是10000,那么此时可以算出,该AI通道上当前输入的电流值为:30000读数 x 0.0003125ma/读数=9. 375mA。
第2章 以太网设备与昆仑通态通讯
本章介绍本系列下以太网设备与昆仑通态MCGS组态软件通讯的设置方法,该方法适用于本系列下所有以太网设备。
2.1 DI/DO/AI/AO 接入
以 ZKA-4088-ETH为例说明 DI\DO\AI\AO如何接入MCGS使用,ZKA-4088-ETH 为8路数字量输入(DI)和 8 路数字量输出(DO)以及4路模拟量输入(AI)采集控制设备,采用标准的 Modbus TCP 通讯协议,可以通过 TCP/IP 网络远程采集模拟量数据。
ZK模块 IP 为:192.168.0.105
TCP 端口为:10001
(注意:我们模块出厂时默认端口为10001,客户也可以通过ZK模块的配置文件把ZK通讯端口改成modbus-tcp的默认端口502)
工作模式为:服务器模式
2.1.1 添加设备
双击“设备窗口”
点击“ ”,添加
”
再添加
”
双击
”,对网络参数进行设置
注意:MCGS工作在TCP客户端模式,其地址为192.168.0.155,ZK模块工作在服务器模式,其IP为192.168.0.105,侦听端口为10001,这里我们没用modbus的默认502端口,请客户在使用时注意。
2.2 读取 DI 状态
ZKA-4088-ETH的 8路 DI 寄存器为 10001~10008:
双击
”,对模块 ID,寄存器参数进行设置
启动设备调试
10001 寄存器数据值为1,即设备 X1输入 通道闭合。
2.3 输出/读取 DO 状态
ZKA-4088-ETH 的 8路 DO 寄存器为 00001~00008:
双击
”,对模块 ID,寄存器参数进行设置
启动设备调试
寄存器 00001 数据为 1,即 输出点Y1继电器闭合。
2.4 读取 AI 值
ZKA-4088-ETH的 的 4 路 AI(模拟量输入)寄存器为 30001~30008,因为ZKA模块采用的是32位AD芯片,所以每个模拟量通道占用2 个寄存器,共4 个字节(32bit),其中高两个字节为采集结果的高16bit,低两个字为采集结果的低16bit,模块出厂时为保证高精度,滤波后输出16bit,所以用户实际使用时只需要读取低16bit采集结果即可,也就是读取通道地址0002,0004,0006,0008地址上的数据,数据类型为无符号整型。
第 1 通道电流值为 30000x0.0003125=9.375mA
注意:ZKA模块采集输出的是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原始AD读数,客户需要在此基础上乘以一个量纲系数才能得出想要的量纲读数,例如,0.0003125ma/读数这个是ZKA模块在16bit采集模式下和对应的AI输入电流ma数之间的量纲系数,假如采集到的读数是10000,那么此时可以算出,该AI通道上当前输入的电流值为:30000读数 x 0.0003125ma/读数=9. 37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