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昆仑通态)报警功能的、配置、弹窗、脚本功能应用 ...
MCGS(昆仑通态)报警功能的、配置、弹窗、脚本功能应用

楼主(2024-05-11):
学习触摸屏时难免会接触到报警,说到报警是每一个学习触摸屏人员必会的一项功能,报警主要用于提示设备超限制和故障提示等!01报警条应用
第一步:(新建一个触摸屏型号,根据实际触摸屏来选择)
第二步:(设备窗口—创建通道地址:M0.0启动、M0.1停止)
第三步:(在实时数据库定义M0.0为1时报警。)
第四步:(在窗口里设计一个按钮和关联地址。)
第五步:(工具箱—选择LED报警滚动条放到画面中)
第六步:(属性—显示报警对象关联地址M0.0,滚动速度根据定义来设置)
第七步:(演示效果)
02MCGS报警浏览应用
第一步:(在报警条基础上,在创建一个报警浏览。)
第二步:(报警浏览属性—显示模式—实时报警数据关联地址M0.0)
第三步:(演示效果)
03滑动输入与报警显示
第一步:(在报警条与报警浏览基础上,在创建一个滑动输入器)
第二步:(滑动输入器属性—操作属性—对应数据对象的名称关联地址数值,上下限填写0—100。)
第三步:(数值—属性—对象初值设置50。)
第四步:(数值—属性—报警属性勾选上下限报警,上限报警—报警注释—数值过大—报警值100。)
第五步:(数值—属性—报警属性勾选上下限报警,下限报警—报警注释—数值过低—报警值40。)
第六步:(演示效果)
第七步:(在报警条、报警浏览、滑动输入基础上,再创建一个报警显示。)
第八步:(报警显示—基本属性—对应的数据对象的名称—报警组0。)
第九步:(演示效果)
04报警弹窗与脚本使用
第一步:(用户窗口—新建—报警窗口)
第二步:(动画显示—基本属性—设计选择一个动画图标)
第三步:(动画显示—显示属性—显示变量—类型选择开关,数值型,地址关联M0.0。)
第四步:(画面右下角有4组坐标,要记录下来,后面脚本要使用到。)
第五步:(动画图标放到零点位置,否则弹出位置不对。)
第六步:(运行策略—新建报警策略。)
第七步:(报警策略—属性—策略执行方式—对应数据对象—关联地址M0.0。)
第八步:(打开脚本程序,输入以下脚本。)
第九步:(弹窗演示效果)
第十步:(在动画图标中添加一个按钮—属性—脚本程序输入脚本!CloseSubWnd(报警弹窗 ))
第十一步:(可以关闭弹出演示效果)
第十二步:(按钮—操作属性—数据对象值操作)
第十三步:(标准按钮—脚本程序—脚本编写IF 启动=0 and 复位=0 then!CloseSubWnd(报警弹窗 )endif)
第十四步:(为1时不允许关闭弹窗演示效果)
第十五步:(弹窗脚本)
以上是MCGS报警功能的、配置、弹窗、脚本功能应用。
作者:技成-徐陈爽,转载请注明出处!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