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钳工》常用量具的正确使用与维护保养、钳工工艺、机械加工、对零件进行装配、修整、加工自动化与理论技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学习

楼主(2024-05-11):
钳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434412929083506692

钳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

【钳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学习钳工知识

自动化装配钳工入门必备技能:

    工具认识

    螺丝认识

    打孔攻牙

    元器件认识

    图纸认识

    气路认识

    打表了解

一.工具认识

常见的钳工工具主要有哪些?

内六角/开口扳手/活动扳手/老虎钳/尖嘴钳/斜口钳/卡簧钳/螺丝刀/橡胶锤/铜锤/卷尺/直尺/锉刀/剪刀/美工刀......

手枪钻/角磨机/切割机/风磨机/气磨笔/台钳/钻头/丝攻/套筒扳手/扭力扳手/棘轮扳手/链条扳手/大力钳/......

百分表/千分表/游标卡尺/千分尺/水平尺/直角尺/水平仪/加力杆/撬棍......

车床/磨床/铣床等等。

二.常见螺丝认识

自动化设备常用的螺丝螺母有哪些?

螺丝区分粗牙/细牙

杯头螺丝/圆头螺丝/平头螺丝/外六角螺丝/自攻螺丝......

六角螺母/弹性螺母/菱形螺母/船型螺母......

弹垫/平垫

螺丝加弹垫平垫主要是为了防止松动

三.打孔攻牙

打孔攻牙时要注意些什么?

首先需要了解孔位大小以及选取打孔钻头与丝攻大小

例 M5螺丝孔 钻头选取 M4.2-M4.3  丝攻选取 M5

要打多大的孔位和选取丝攻型号是一样大小,需要注意钻头是要小于要打孔位。

以下是打孔规格对应钻头大小表格:

其次要测量定位,做好标记。

打孔时根据材质调整好电钻转速,钻头垂直于材料表面。

攻牙时根据材质调整好电钻转速,丝攻垂直于材料表面,偏硬材质手动用扳手去攻牙。

四.元器件认识

常见的自动化装配钳工该认识的元器件有哪些?

自动化设备机构装配部分主要分为 加工件、市购件、钣金件,三大类。

加工件:机加工加工出来的材料。例如 车床、磨床、铣床、CNC数控机床、火花机、线切割、雕刻机等加工出来的设备机构主体材料。

市购件:市面购买的成品零部件。例如 机械臂、电机、减速机、联轴器、气缸、模组、导轨、三联件、会流板、电磁阀、气压表、气管、气嘴、调节阀、感应器、光电、工业相机、真空发生器、光源、工业电脑、PLC控制器等等。

钣金件:手工或机械方式加工的零部件。例如 设备外罩、门板,设备各部位的补充零件。

五.图纸认识

自动化装配的核心就是图纸。

图纸是装配的核心,设备的灵魂。常用的图纸有平面图和3D图。平面图和3D图呈现的方式不同,平面图以xy轴呈现图形,较复杂的图纸需要自己想象和思考。平面图常用cad制作包括电路图,气路图,机构图纸等。

3D图以xyz轴呈现立体图形,更加立体和直观,更方便使用。3D图纸以更立体直观的效果呈现,常用软件有SolidWorks、3DMAX、 eDrawings、PDF格式等。其中SolidWorks为最常见的设计和看图软件,SW2016-2018版比较稳定和常见。

六.气路认识

自动化设备气路的原理是什么?

构成自动化设备的几种常见动力分别是电动力、气动力、机械力、液压力等。其中电气最为常见和重要。搞懂气路就要搞清楚图纸,要看懂图纸就要搞明白设计理念。设备要产生气动力,就需要主气路经分流之后到达每个产生动力的部位。简单理解就是主气路经会流板电磁阀分流到每个气缸上面产生动力。

七.打表了解

什么是表,为什么要打表?

常见的打表指的是百分表或千分表,百分表和千分表刻度为1mm的0.01或0.001,即毫米的百分之一为百分表,千分之一为千分表。用于测量和提高设备的精度,平行度、垂直度、水平度等。

【钳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学习模拟练习题

一、单选题(共50题,每题1分,共50分)

1、高速旋转机械大多采用()。

A、滚动轴承

B、液体摩擦润滑 滑动轴承

C、非液体摩擦润 滑滑动轴承

D、高精度滚动轴 承

正确答案:B

2、热弯管子时,弯管的最小直径必须 大于管子直径的()。

A、5倍

B、4倍

C、6倍

正确答案:A

3、精孔钻削时,钻头的刀尖处研磨出 ()毫米的小圆角。

A、R=0.4

B、R=0.2

C、R=0.3

D、R=0.1

正确答案:B

4、在下列直流稳压电路中,效率最高 的是()。

A、串联型稳压电 路

B、硅稳压管稳压

C、开关型稳压电 路

D、并联型稳压电 路

正确答案:C

5、用量针法测量螺纹中径,以()法应用 最为广泛。

A、两针

B、三针

C、单针

正确答案:B

6、二次灌浆常用的石子粒度不超过 ()mm。

A、15.0

B、20.0

C、5.0

D、10.0

正确答案:B

7、数控机床在试车进行地线连接时,其连接电缆要足够粗,通常为() 。

A、3.5~5.5mm 2

B、2.5~3.5mm 2

C、5.5~14mm2

D、1.5~2.5mm 2

正确答案:C

8、切削加工分为机械加工和()两大 类。

A、钳工

B、组合加工

C、其它

正确答案:A

9、双金属轴瓦加工后双金属轴瓦的锡青铜层厚度不均性不大于()mm 。

A、0.2

B、0.5

C、0.3

D、0.4

正确答案:D

10、加工孔距精度要求高的钻模板,常采用()。

A、精密划线加工法

B、精密划线加工法和量套找正 加工法

C、量套找正加工法

正确答案:C

11、起重机‘打滑‘原因:电动机功率选择()、车轮轮压小、制动器制动力矩过大,制动时间少于3-4 S。

A、过大

B、过小

C、合理

正确答案:A

12、火灾逃生基本方法()

A、平时就要了解掌握火灾逃生的基本方法,熟悉几条逃生路线,穿过浓烟逃生时,要尽量是身体贴近地面,并用湿毛巾捂住口 鼻

B、受到火势威胁时,要当机立断披上浸湿的义务、被褥等向安全出口方向冲出去

C、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压灭火焰

正确答案:A

13、贯彻和实施质量方针和质量管理的 要素是()。

A、质量文件

B、质量目标

C、最高管理者

D、质量体系

正确答案:D

14、步进电机用在开环无反馈数控系统,伺服电机用在有反馈控制的 ()数控系统中。

A、步进

B、开环

C、数控

D、闭环

正确答案:D

15、为了降低铁芯中的(),叠片间要互相 绝缘。

A、空载损耗

B、短路损耗

C、无功损耗

D、涡流损耗

正确答案:D

16、敷设电缆线路中的基本要求是()。

A、线路走向经济 合理

B、满足供配电及 控制的需要

C、运行安全

D、以上全对

正确答案:D

17、按研磨棒的结构形式可分为:锥研磨棒、柱研磨棒;固定尺寸研磨棒 和()研磨捧。

A、空心研磨棒

B、可调尺寸

C、标准尺寸

D、柱研磨棒

正确答案:B

18、45钢是()碳优质碳素结构钢。

A、中

B、高

C、低

正确答案:A

19、轴承加热器油槽内加热的介质油液 可为()。

A、工业齿轮油

B、压缩机油

C、航空油

D、重型机械油

正确答案:D

20、在调压回路中,采用()阀调整压 力。

A、顺序

B、溢流

C、增压

D、节流

正确答案:B

21、丝杆的回转精度是指丝杆的()。

A、轴向窜动

B、径向圆跳动

C、径向圆跳动和 轴向窜动

正确答案:C

22、起重机械的基本参数有:()、起升高度、跨度(桥架式类)、幅度 (臂架式)、机构工作速度、工作 级别、爬坡度、最小转弯半径。

A、启动速度

B、起重量

C、启动长度

D、起升量

正确答案:B

23、轴承加热器使用时,一般加热温度确 定在()。

A、120-160度

B、160-240度

C、80-120度

D、200-250度

正确答案:A

24、焊接时,常用的运条方法有()种 。

A、8

B、6

C、4

D、5

正确答案:B

25、我国的安全生产方针是:()

A、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

B、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

C、安全第一,防 消结合

正确答案:A

26、米制蜗杆的齿型角为()。

A、55°

B、20°

C、40°

D、14°30'

正确答案:B

27、目前常用的表面粗糙度测量方法不 包括()。

A、光切法

B、触摸法

C、干涉法

D、比较法

正确答案:B

28、按补偿件的修整方法,补偿装配法 又可分为()和调整装配法。

A、成套装配法

B、选择装配法

C、修配装配法

正确答案:C

29、一般高速钢刀具能保持良好的切削 性能的温度范围是()。

A、300~400℃

B、850~1000℃

C、550~620℃

正确答案:C

30、通常选定精度要求高的面或主要加工面作为第一划线位置,其目的是为了()。

A、保证它们有足够的加工余 量,加工后便于达到设计要 求

B、工件校正时,比较准确

C、便于全面了解和校正,并能够划出大部分的加工线

正确答案:A

31、接触变形与接触表面名义压强成()。

A、指数关系

B、正比

C、对数关系

D、反比

正确答案:D

32、在10kV级电力变压器作耐压试验 时,试验电压应为()。

A、30Kv

B、20kV

C、80 Kv

D、50 Kv

正确答案:A

33、砂轮机的搁架与砂轮外圆间的距离 一般取()左右为宜。

A、5mm

B、3mm

C、1mm

正确答案:A

34、安全理念:(),严守规则。

A、关爱生命

B、不伤害他人

C、不被他人伤害

D、不伤害自己

正确答案:A

35、同步化物料在库房与工位之间的运输称为(),相关单位(部门)需要对物料的配送方式(如:呼叫零件、看板零件和顺序零件三种方 式)和运作过程进行严格控制。

A、搬运

B、配送

C、过程控制

D、流动

正确答案:B

36、金属坯料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形程度 叫做()。

A、变形速度

B、应变速度

C、加工速度

正确答案:B

37、在双泵双溢流阀的等压系统中,为了防止共振和噪声,两阀应调成不 同压力,即相差()。

A、1MPA、

B、2MPA、

C、5MPA

D、3MPA

正确答案:A

38、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相同的车 床,最大工件长度()。

A、都相同

B、有多种

C、都不相同

正确答案:B

39、圆柱销联接经拆卸后,其配合的过 盈量()。

A、基本不变

B、保持不变

C、会丧失

正确答案:C

40、米制梯形螺纹牙槽底宽W(最大刀 头宽)的计算公式是()。

A、W=0.366P

B、W=0.5P

C、W=0.366P- 0.536αc

D、W=0.5P- 0.536αc

正确答案:C

41、油样铁谱分析给我们提供了磨损残渣的数量、粒度、形态和()四种 信息。

A、浓度

B、成分

C、种类

D、参数

正确答案:B

42、万能工具显微镜的光路系统包括()。

A、中央显微系统和投影读数系 统

B、投影读数系统和热像成形系 统

C、热像成形系统和机械传动系 统

正确答案:A

43、百分表和游标万能角度尺,根据其 用途和特点,属于()。

A、标准量具

B、万能量具

C、专用量具

正确答案:B

44、在高速大功率和低速重载的工作条件下,宜采用(),因为它能耐冲 击和震动。

A、轴套

B、滑动轴承

C、轴

D、滚动轴承

正确答案:B

45、轴瓦合金表面粗糙度值,当有刮研 余量时应该()Ra1。25um。

A、小于

B、等于

C、大于

D、不小于

正确答案:A

46、转子在旋转时,当受到的干扰力的作用频率与转子的()相同时,转 子将产生剧烈振动。

A、变频器

B、振动频率

C、固有振动频率

D、变动振动频率

正确答案:C

47、车削钢料的蜗杆粗车刀,应磨有 ()的背前角。

A、1°~5°

B、3°~5°

C、10°~15°

D、0°

正确答案:B

48、形位公差带有() 种。

A、8.0

B、9.0

C、6.0

正确答案:B

49、以下哪项()不是随机误差的正态 分布曲线具有的特点。

A、无界性

B、对称性

C、单峰性

正确答案:A

50、自准直仪测量滚子距离为()米以 内。

A、9

B、7

C、5

D、3

正确答案:A

关注我,有学习

学习永远是第一位

    关注技能学习注重实践!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2022版)明确消防安全管理员职业资格条件:消防安全管理员即将进行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评价认证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已接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查询、核验”服务简单两步,即可查询且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各地高技能人才补贴、职业技能补贴、就业补助资金可线上领(附申领平台)| 附各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平台文件公示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关于印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规则(试行)》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参考样式》的通知已公布
人社部|企业评价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社会评价的“含金量”一样吗?答案看这儿!
《食品安全管理师》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法、预防细菌性食物中毒、安全食用水产品、食物中毒预防措施!人员能力验证证书学习

人社部|考试、培训、领补贴……社保卡都能办!(文内可领取电子社保卡)
《消防安全管理员》消防巡查掌握的19个知识!防火巡查检查重点!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火灾隐患整改原则!职业技能评价证书学习

《劳动关系协调师》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别、人力资源管理、薪酬管理!劳动规章制度、劳动合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学习

一文读懂|什么是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上线,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统一查询入口

《电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学习【高低压配电房设备操作与管理维护】可编制控制器、PLC编程、电磁继电器、熔断器保护功能等知识!

欢迎您关注【职业技能等级学习】职业鉴定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