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一台HMI控制两台PLC如何实现

楼主(2024-05-11):
首先,我采用的备件材料如下:

人机界面:台达HMI DOP-112WX  一台

PLC:三菱FX5U-32MR/ES   两台

交换机:D-link DGS-1008S-CN 网卡数8个

通讯网线:自己压的3根

1、打开GX works3编程软件(三菱FX5U PLC编程软件为works3)

2、新建一个工程,PLC型号选择FX5U,编程语言选择梯形图,如下图所示;

3、在打开的工程编辑窗口左侧项目树下,点击“参数”-“FX5UCPU”-“模块参数”-“以太网端口”如下图所示;

4、双击“以太网端口”打开如下图所示设定对话框;

5、自节点设置下,设定IP地址:192.168.3.250 子网掩码:255.255.255.0

通讯代码选择:二进制;如下图所示;

6、在“对象设备连接配置设置”处,点击“...”如下图2处所示,打开设定窗口;

7、打开如下设定窗口;图中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设定的IP地址192.168.3.250

8、点击“以太网设备”在下拉目录中,我们找到“SLMP连接设备”如下图所示;

9、点选SLMP后,按住鼠标左键拖入左边蓝色线上,如下图所示;此时可以看到已自动生成了一个连接口,地址为:192.168.3.250,端口号处为空,我们填写1025,接下来设定会显示要设定的数据;

10、点击上方“反应设置并关闭”下图2位置所示,设定无误,自动关闭窗口;

11、关闭窗口后,点击“检查”显示无错误,标识设定无误完毕;

12、在程式编辑窗口,编写一段简单的程式用于测试使用;完成以上设定后,及其中一台PLC设定已经全部完成;

13、重复以上设定方式设定另一台PLC,把IP地址设定为:192.168.3.230

14、接下来设定HMI侧,打开DOP-112WX编程软件,新建一个项目;在选项菜单下打开“设定通讯参数”

15、打开设定窗口后,

首先勾选“以太网通讯口1”下图1位置,

点击下图2位置处“+”标识,新建两个以太网口(因为需要连接显示设定2台PLC),图中3位置所示;

在对应的两个通讯口选择要连接的PLC,下拉选项中找到"FX5UEthernet"如下图4位置处,

每个通讯口IP地址对应两台PLC的IP设定,下图5处所示;

下图中6位置处,我们可以看到自动显示1025,也就是在第9步设定处,端口号设定1025原因;

16、完成以上设定后,点击“确定”关闭设定窗口,编写几个简单的按钮,测试通讯效果;设定按钮地址时根据需要设定不同的通讯连接,地址对应上面PLC中按钮的地址;如下图所示;

17、完成以上全部设定后,我们将PLC和HMI的程式编译后,下载到对应的设备中,接好线后,直接看一下测试效果;00:16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447129363881934849
以上为个人学习总结分享,有不恰当处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