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甄别西门子变频器S120装置F30021和F07410故障的异同点 #西门子技术支持

楼主(2024-05-11):
技术论坛精华帖分享
此文章出自于西门子工业支持中心技术论坛,作者:钮慧萍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点击文章末尾的阅读原文,继续访问西门子工业支持中心技术论坛。

用户故障描述:
型号:6SL3120-1TE24-5AA3
T-F96171822
F07410:电流环输出受限

实际检测:

主回路测试正常
Hyperterminal 测试项正常
S120刷测系统测试通过
上电静态测量正常
带电机实际运行30分钟左右正常

和用户电话沟通:
用户反映启动运行即报F07410,且故障无法复位。
建议用户检查电机线是否接触良好,电机线在接触不好或未接的情况下,启动会报F07410,用户确认外部接线正常未发现异常,且用户专门找了另外一台电机及电缆启动同样报F07410,从用户反映的情况看应该是装置本身存在异常。

装置故障诊断:
拆开装置检查
1)目测没有明显的损坏迹象。
2)用TEST CUBE 测试功率板,各项功能均正常。
3)带电机再次实测,此次运行在二十分钟左右后装置突然报F07410,证明装置确实存在异常。

TEST CUBE模拟加载电流测试法:

调节ISET来增大流过IGBT的检测电流:

调节ISET来增大流过IGBT的检测电流,从3A持续增大到9A,在触发T1 T2时,发现被测电路板产生明显的嗡嗡噪声,敲击电路板噪音明显改变,而在测量T2-T6时则没有明显噪音。触发回路工作正常,而此时的改变量只有流过IGBT的电流,因此推断U相IGBT特性存在异常 。

更换功率板,带电机运行一个半小时左右正常。
通过TEST CUBE的电流设定给功率回路模拟加载,可以更为准确直观地判断出功率板哪一项存在异常。

F07410的检测机理常见损坏及与F30021的区别:
F30021电流环输出受限与F07410接地故障的检测信号都来自电流检测回路,但检测机理却是不同的,F30021主要是通过三相电流矢量和不为零产生报警,F30021的损坏主要来自于电源侧的直接或间接损坏。如IGBT炸,开关电源异常等。

F07410则是某相或输出电流为零的情况下产生报警,因此F07410故障最常见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电机电缆未插或接触不良。
2)触发回路里的4506或3120光耦损坏,导致某项不能正常触发。
3)IGBT异常。

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关注西门子工业支持中心电子杂志每月为您推荐超多工控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