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西门子PLC S7-300 SM338模块SF报警处理过程 ...
一起西门子PLC S7-300 SM338模块SF报警处理过程

楼主(2024-05-11):
技术论坛精华帖分享
此文章出自于西门子工业支持中心技术论坛,作者:WWCWWC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涉及产品:西门子PLC S7-300,SM338,CPU 412-2
点击文章末尾的阅读原文,继续访问西门子工业支持中心技术论坛更多精彩内容。
今天正在现场调试一台变量泵柔性控制项目,同事焦急跑过来说另外有一台设备,他在排除设备下顶料气缸动作可靠性问题时,发现模具内有产品堆积,情急之中按了急停按钮后,恢复送电设备再也无法再有动作,让我马上过去帮助诊断一下故障原因。我问同事急停释放后,到控制柜里面去复位过断路器的脱扣器没有,回复说已经恢复了,同事还说恢复送电后,感觉设备主泵没有运行一样,主滑块在手动模式没有了动作。
到设备现场,我首先确认主电源的断路器已经复位,验电笔验证确实已经上电。让同事启动冷却泵、控制泵后,再启动主泵,启动过程有接触器的吸合动作声,到接触器柜检查2组主接触器确实星-三角转换已经吸合完毕,到主泵电机侧检查,电机确实已经在旋转的。
返回到控制柜从站侧检查控制回路,发现SM338模块有SF报警指示灯亮红灯。马上将电脑连接上CPU 412-2DP,在硬件组态界面诊断SM338模块的报警信息,图示:“常规”。
"诊断中断"信息:
诊断结果为外部的故障引起的SM338模块故障,该模块的外部传感器我没有备件,到传感器现场看二进制磁致位移传感器绿灯亮,没有亮红灯,基本判断传感器并没有异常。返回到控制柜操作CPU热启动,看看SM338模块是否能够通过重启消除报警,CPU热启动后,报警没有消除。再断电试试冷启动,报警依然没有消除。返回办公室拿来备件的SM338模块断电更换,上电后红灯报警仍然存在。
在线监控该数字量通道PID的数据为0,同事描述故障过程:“只是在检查时,发现设备安装的模具内有产品,感觉异常就按下急停按钮”。使设备所有的电源均同时切断的过程而已,并没有在检查时短路过什么外部元器件。让同事拿来万用表测量相关的电源模块,电压均在正常范围内没有问题。
回到设备操作台HMI面板上,此时看工艺参数均变为0.0和部分的“#”符号,感觉是否是CPU的参数丢失引起。于是,新建一个项目将站点上传,CPU的用户程序、硬件配置还在,并没有丢失。但是,SM338模块通道输入的数据为0,且模块报警外部故障,说明SM模块外部传感器故障的可能性变大了概率。想起同事说的只是按下过一次急停,断过设备电源,外部传感器故障的可能性并不大的。想起曾经有一次不是在本设备上的用户程序丢失的经历,想重新下载硬件和用户程序再看看情况,下载完毕后CPU重新启动完毕后,SM338模块的通道数据被恢复了。马上启动设备液压站各泵后,合适工艺卡参数,将参数重新一一输入完毕后,启动上滑块,能够上升,且位置数据也能够显示实际的位置数据值。
小结:
本次故障起因是设备在非正常情况下,按急停断设备总电源引起的。正常情况下,此操作也是被允许的。但是,在断电过程中,将CPU所有的数据清空,还是第一次遇到,这并非是412-2DP的CPU上的存储卡接触不良造成的,因为处理这起故障并没有动过存储卡,而是,直接重新下载了硬件组态和用户程序。412-2DP的电源模块上电池工作显示是正常,电池开关一直打开的。
本设备上所有的数据存储区均没有使用数据块DB,而是使用M区,且设置了断电保持功能,使用到的M区变量均在MB0 ~ MB3200范围内,图示:
由于是流水线排障情况紧急,部分现象的照片未能够及时拍摄下来保存。同时,M区数据丢失也同样没有将这些数据画面拍摄下来佐证,还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
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
关注西门子工业支持中心电子杂志
每月为您推荐超多工控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