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300 如何与SMART200进行S7通信,建议收藏学习

楼主(2024-05-13):
S7 300目前 已停产,但一些旧项目还用到。刚好有个项目需要 改造,对于旧设备改造,我们尽量不想过多的修改原来的程序 ,于是我增加了一个SMART200用于控制新增的改造机构,SMART200与S7-300之间用S7协议通信 ,也样比较简单也不用改原来的一些通信内容。

注意,跃然SMART200可以作为主动连接端,但在与S7-300中作S7通信 时只能做被动连接。S7-300为主动,SMART200不能为主动。PUT/GET程序做在S7-300中,SMART200i 用做任何编程

1,在S7-300硬件中组态以太网通信。

设置相关的IP地址等。注意这里的IP地址是S7-300的IP地址,至于网关设置,看项目中是否有网关,如果有,就设置,如果没有就不用设置。本项目因有一个远程调试用的网关,这里就设置好远程网关的IP.

2,添加S7通信

点击CPU处,出现下面的空格,再双击空格,弹出下面

注意选择完网络类型为S7连接后,不要急于按确定,先按应用,会自动弹出下面的界面。

本地连接ID,可根据项目情况设置。如果已有其它连接了,看其它连接用了什么ID号,不要与其它相同即可。

此处的”未指定“只是一个名称,你可按你项目需要设置别的名称。

对于S7-300与SMART的通信,不用修改右下角的”地址详细信息“,用其默认的即可(只为SMART200不存在插槽号什么的)

3,编程:

(1)使用SFB14和SFB15来做GET/PUT

(2)数据交互的一址,可以是位,字节,字,双字,实数,指针(例如P#DB1.DBX310.0 BYTE 100,表示以DB1.DBX310.0开始的100个字节)

(3)地址可以是I区,Q区,M区,DB区等。注意SMART200只有一个V区,用DB1表示,这个DB1与S7-300的DB1不 是同一个地址。

(4),指令触发一定要用上升沿,不能用在常通。

【温馨提示】:本文转自网络,仅供大家学习分享用,无商业用途。若涉及版权问题,请立即联系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