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的数据日志做简单数据记录 ...
西门子S7-200smart的数据日志做简单数据记录

楼主(2024-05-13):
在没有触摸屏和上位机系统的项目中,我们为了记录数据,可以通过数据日志获得。
测试环境:西门子SR20控制器+STEP 7-MicroWIN SMART v2.8软件版
1、配置
1.1 向导配置
目前可以支持4个数据日志,
定义数据日志的名称data_record
设置最大记录数量,最大可以设置65535。另外的根据需求做勾选。
本次记录三个数据,分别是电流,电压,频率。
字段名称(符号)就用PLC程序的变量名称,选择数据类型,注释可以不填写。
设置存储器分配地址区域,注意不能与程序已经使用的寄存器区域重复。
配合完成后,会在调用子程序下面多一个DAT0_WRITE的数据日志程序,我们可以调用此程序,调用的时候,在EN使能端设置多长时间调用一次,比如设置为1分钟调用一次。
下载程序后,进行监控,看是否报错,数据是否正常。
上次数据日志。
打开数据日志文件
修改数据格式,将科学计数法修改为两位小数,形成最终数据如下:
利用excel表格的数据透视图,建立分析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