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V20变频器与西门子S7-200 SMART的通讯协议 ...
西门子V20变频器与西门子S7-200 SMART的通讯协议

楼主(2024-05-13):
USS 协议是SIEMENS 公司所有传动产品的通用通讯协议,它是一种基于串行总线进行数据通讯的协议。
它是主-从结构的协议,规定了在USS 总线上可以有一个主站和最多31 个从站。总线上的每个从站都有一个站地址(在从站参数中设定),主站依靠它识别每个从站;每个从站也只对主站发来的报文做出响应并回送报文,从站之间不能直接进行数据通讯。
注意:USS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比较简易的通信控制途径,由于其本身的设计,USS不能用在对通信速率和数据传输量有较高要求的场合。如果对通信要求高的场合,应当选择实时性很好的通信方式,如Profibus-DP等。
S7-200 Smart PLC的USS通讯主要用于PLC与西门子系列变频器之间的通讯。主要实现的任务是:控制驱动装置的启动、停止等运行状态;控制驱动装置的转速等参数;获取驱动装置的状态和参数。
1、首先对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设置P0010=30,P0970=21
2、选择连接宏 Cn010 -USS控制
3、选择设定好连接宏为CN010后,设置P0003=3(专家级),修改P2014=0
S7-200 SMART USS 标准指令库包括 USS_INIT、USS_CTRL、USS_RPM_X、USS_WPM_X等指令。调用这些指令时会自动增加一些子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
选择 USS_INIT 指令,初始化模块初始化S7-200 SMART的PORT0端口
Active表示参与通讯的从站地址,确切地讲,它表示的是所有参与通讯的从站的地址,它是如何来定义的呢?来看下面的一张表格:
如果使用站地址为 3 的 V20变频器,则须在位号为 03 的位单元格中填入二进制“1"。其他不需要激活的地址 对应的位设置为”0"。取整数,计算出的 Active 值为 00000008 h,即 16#00000008,也等于十进制数8。
选择 USS_CTRL指令,用于对单个驱动装置进行运行控制
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