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 保持区域的设定方法!

楼主(2024-05-13):
有学员遇到了一个问题,
他发现存储区域存储的数据在断电后会没有,他说想要断电后保持。
其实解决方法就是在题面上,PLC可以设置断电保持他叫保持区域,我们看看怎么设置吧。
设置地方
1. 保持区域是在软件里面的系统块中的设置的,打开系统块。
2. 在这个界面的可以设置对应的数据区的偏移量和元素数目。
如何设置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设置对应的数据区的偏移量和元素数目呢。
我下面举例一个例子我要设置VB100-VB120,VW50-56,C0;
数据区是填写数据的类型
如:VB100-VB120就是VB;
VW50-56就是VW;C0就是C。
偏移量是指起始地址
如:VB100-VB120,我们取VB100的100;
VW50-56就是VW50;C0就是0。
元素数目是范围的数量
如:VB100-VB120是有21个VD组成的;
VW50-56就是4个VW,CO由于范围只有本身,所以一个元素数目。
PLC数据处理过程
在断电和上电时,CPU会执行以下操作以处理保持性存储器:
断电时
,
CPU将指定的保持性存储器范围保存到永久存储器。
上电时,
CPU首先会清零V、M、C和T存储器,然后将所有初始数值从数据块复制到V存储器,并最后将保存的保持数值从永久存储器复制到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