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SMART喷泉控制案例

楼主(2024-05-13):
喷泉控制系统要求:按下启动按钮,喷泉控制装置开始工作;按下停止按钮,喷泉装置停止工作,喷泉的工作方式有两种,可通过方式选择开关。
方式一:开始工作时,1#喷头喷水3S,接着2#喷头喷水3S,然后3#喷头喷水3S,最后4#喷头喷水20S,重复上述过程,直至按下停止按钮为止。
方式二:开始工作时,1#、3#喷头喷水5S,接着2#、4#喷水5S,停2S,如此交替运行60S,然后4组喷头全喷水20s,重复上述过程,直至按下停止按钮为止。
首先确定思路:
两个子程序:方式一和方式二
主程序中先启停控制,再启动+模式选择开关:选择方式一或二,用TON定时器自动复位
建立方式一,点击插入,建立方式一的子程序,290代表29秒,以下同理。
方式二的子程序:
再开始组装,第一步先是启停控制,以下为主程序:
模式切换需要复位
这个第三步也可以设置清零程序,直接在主程序中调用。
之后可以在状态图表中观察程序的时间变化以及是否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