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手把手教你用S7-1200计算产品的良品率

楼主(2024-05-14):
在一个生产设备中,产品的良品率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参数,如何计算生产的良品率呢?本文手把手教你完成该程序的编写。

一、产品数量统计

要计算良品率,需要统计生产过程中的产品数量、良品数量。如果该产品可以使用传感器稳定检测,则可以通过传感器来进行计数统计。此部分我们略过。

二、良品率计算

为了更直观的显示,我们采用FC带参数的方式来编写。效果图如下所示。

在该程序中,需要给定两个参数,分别是总数量和良品数,输出的结果分别是产品良品率和产品不良品率。其变量和数据类型,在全局数据块中添加,如下图所示。

一般来说,我们的产品数量为整数,而良品率为百分比的小数,所以总数量和良品数的数据类型为DInt,良品率和不良品率的数据类型为Real。接下来看程序的实现。首先需要在FC中定义接口,数据类型和全局变量一致,如下图所示。

在该接口中,可以看到Temp类型中定义了相关的数据类型,这些是中间变量,在程序中会用到。接下来看程序的编写。

该程序中,使用减法指令,将总数量减去良品数,得到不良品数量。

为了计算良品率和不良品率时,保留小数,所以需要将整数转换成实数。

这段程序,计算了不良品率。因为我们知道在除法中除数不能为0,所以需要对不良品为0的时候进行判断。当不良品数等于0时,不良品率为0.0,不良品大于0的时候,通过不良品数除以总数量,再乘以100来得到不良品率。对于良品率也是一样的计算方式,如下图所示。

到此程序则编写完毕,最后将该FC块进行调用,关联变量即可。

三、总结

本文介绍了生产统计中良品率和不良品率的计算方法,并在带参数的FC中编程实现。对于同类型的功能,我们也可以通过此方式来实现。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编程的相关知识,请关注我们。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刘郴;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为什么必须分清“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
                                                                                2023-04-20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技术》讲解,就服这份PPT!
                                                                                2023-04-19

                                                                                                    五大电气制图软件,你更喜欢那个?
                                                                                2023-04-15

                                                                                                    115个品牌,1120本变频器说明书,快来打包带走!
                                                                                2023-04-10

                                                                                                    搞电气的手机里没这个小程序?工作可怎么开展?
                                                                                2023-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