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什么是中断程序?如何快稳准理解中断并完成程序编写?

楼主(2024-05-14):
首先要理解中断,必须知道PLC程序的三大构体,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其中中断就属于程序控制中的一种,中断主要执行突发程序在返回主程序执行过程,那么如何理解中断并编程呢?下面带大家来学习。

一、中断概述

(1)S7-200SMARTPLC中的所有中断事件可分为三大类:I/O中断、通信中断、时基中断。

(2)当多个中断时间同时发出中断请求时,CPU对中断响应就有优先次序。
(3)中断优先级由高到低依次是:通信中断、I/O中断、时基中断。
(4)中断是随机发生且必须立即响应,引发中断信号称为中断源。
(5)每个中断源都分配一个编号来识别,这个编号我们称之为中断事件号。

二、中断指令

(1)ENI(开启中断)

开放中断指令,PLC在RUN模式下,是中断禁止状态,需由此开启才能运行。

(2)ATCH(中断连接指令)

用于把中断事件号(EVNT)与中断程序(INT)进行连接

(3)DISI(禁止所有中断)

禁止所有中断,当指令执行后,所有中断都被禁止,即发生中断事件,也不执行中断程序,但会产生中断排队事件,必须重新开允许中断后才可以再次使用中断功能。

(4)RETI(中断返回指令)

中断返回指令,编写在中断程序内,一旦触发后面程序不再执行。

(5)CEVENTEVNT(中断排队事件清除指令)

中断排队事件清除指令,主要用于禁止中断后等待排队的事件。

(6)DTCH(中断分离指令)

中断分离指令,用于把中断服务程序与中断事件分离

三、中断程序在使用过程中注意事项

(1)中断程序不是调用,而是配置中断事件号和中断服务程序。

(2)多个中断事件号可以连接同一个中断服务程序,一个中断事件只能连接一个中断服务程序
(3)中断程序只需与中断事件连接一次。
(4)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到末尾会自动返回,也可以由逻辑控制中途返回(RETI)。
(5)S7-200SMART中最多使用128个中断程序,新建工程中默认有一个中断程序,中断程序不能嵌套。(6)中断程序应短小而简单,执行时对其他处理不要延时过长,即越短越好。

四、编写中断程序(利用中断实现单按钮启停)

控制要求:按下I0.0输出线圈Q0.0运行,再次按下I0.0输出Q0.0断开。

第一步:开中断,中断事件关联为0,I0.0上升沿触发中断服务程序INT0

第二步:在中断程序中编写控制程序

利用Q0.0线圈的常闭点来接通Q0.0线圈本身

以上即为中断指令及程序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