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编程实例」WinCC7.5如何使用结构变量创建面板实例

楼主(2024-05-14):
从 WinCCV7.5 开始,可以通过结构变量创建面板实例,无需在面板实例中逐一关联结构变量中的结构变量元素,具体操作如下。

一、创建结构类型和结构变量
在变量管理器中创建结构类型,并为结构类型创建结构类型元素,如图1 。

1. 先创建结构类型“Tank”;
2. 选择“结构类型元素”页面;
3. 添加3个结构类型元素“Level”“Pressure”“Temp”;
图1

然后创建结构变量,如图2.所示。
1. 选择“结构变量”页面;
2. 新建3个结构变量“Tank1”“Tank2” “Tank3”;
图2

二、创建并编辑面板类型
在图形编辑器中点击文件菜单选择“新建面板类型”,并保存为“Tank.FPT”如图 3。并设置尺寸为230*135,然后进行如下操作,如图4。

1. 打开SVG        库;
2. 找到 V2.0        中的“Tanks”;

3. 添加“Tank2WithScale”到面板类型中。
4. 然后添加 3        个静态文本编辑好显示文本。添加        3        个输入/输出域,命名为“输入/输出域1”、“输入/输出域2”、“输入/输出域3”,无需关联变量。
图3

图4

在画面编辑器中点击编辑菜单选择“组态面板类型”,如图5:
图5

1. 在组态面板类型对话框中选择“变量”选项卡。
2. 将结构类型“Tank”拖拽至左侧的“Tags”下。
3. 选中 SVG        对象1        。
4. 把属性“FillLevelValue”对象属性拖拽至“Tank.Level”下。
5. 把“输入/输出域1”的“OutputValue”对象属性拖拽至“Tank.Level”下;
把“输入/输出域2”的“OutputValue”对象属性拖拽至“Tank.Temp”下;
把“输入/输出域3”的“OutputValue”对象属性拖拽至“Tank.Pressure”下。
6. 点击“应用”按钮,如图        6 。
图6

选择更新周期。可以右键单击每一个关联了结构变量元素的对象属性设置更新周期。(建议选择统一更新周期如:1 秒)如图7 。
图7

组态完成后保存该面板类型。

三、通过结构变量创建面板实例
1. 在属性窗口中选择“变量”选项卡;

2. 并选择“所有结构实例的列表”;
3. 在右侧结构变量列表中,通过鼠标右键选择“Tank1”后拖拽至画面中;
4.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Tank.FPT”;
5. 用同样方法创建Tank2、Tank3面板实例,如图 8。
图8

创建完成后,可在面板实例属性中看到面板实例已经关联到结构变量。无需再逐一关联结构变量元素,如图9 。
图9

总结
以上就是整个WinCC7.5如何使用结构变量创建面板实例的全部过程,本例使用WINCC版本为7.5SP2,另外结构变量可使用外部数据(PLC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