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巧用西门子触摸屏SMART line柱状图(棒图)

楼主(2024-05-14):
在我们制作屏幕画面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例如水位,例如温度等有范围的值。而且我们还希望它可以更直观的显示出来。所以这时候会使用到一个功能叫柱状图,西门子官方称为棒图。下面的文章,我们将带大家去制作棒图和掌握棒图后面的一些小技巧。

示范画面

制作棒图下面是教大家如何制作棒图,做简单的棒图其实比较容易,相关的功能已经在我们的软件中做好了。跟着我的步骤操作一下就成功了。

1. 在右侧工具栏找到棒图点击在左侧画面中找到您需要放置放图的位置放置,注意放置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放置要求放置对应大小。(棒图大小后续可调)

2. 添加完成后,在下面时进来会有两个重要事项,其中第1个可以选择我们棒图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这里与显示范围有关,同时也影响其刻度值相关显示。

第2项这边我们是要填写对应的变量,这里填写的变量就是我们棒图所显示的变量数据。

3. 点击下拉栏选择您的变量,注意要先新建好对应变量连接才能选择上。

4. 设置完上面的内容棒图已经新建完成可以正常显示。

棒图扩展功能我们在显示有一定范围的值的时候会用到棒图,那往往在显示它的时候,我们要根据它的值去做一些范围设置;例如下面图中的数据是实时水位,而我们要设定我们的所谓的上限为下限的允许范围,那这时候可以看到下列的视图中有上限和下限显示,如何能在棒图中显示出设置的上限制值和下限制值,就可以看看下面的介绍步骤。

1. 示范项目,棒图元件的上限和下限是由屏幕中进行设定的。所以我们在屏幕中放置了上限位和下限位,填写变量设置数值的io域。

2. Io域背后是变量,在变量列表里面有对应变量。(如果您没有新建的话,请新建之后在对应的io域里面使用该变量)

3. 这里示范的案例中过程值是水箱水位变量。

4. 我们要设置对应的上限和下限值注意,不是在棒图元件中设置,而是在棒图过程值对应的变量上限,下线中进行设置就像下图。需要注意上限和下限与我们刚刚输入的变量要关联,就像图中填写的一样。

5. 回到棒图的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到属性限制,在里面按下图设置设置好上限以上的颜色,下限以下的颜色以及显示限制线限制标识。

6. 设置完成后可实现下面现象,输入对应的上限和下限,在棒图中会显示对应的位置标示。同时在超出过程值范围时,会以指定颜色进行显示。指定的颜色是上一步颜色设置里面进行设置的。

总结  相信通过上面的介绍,大家已经掌握了。棒图的相关使用方式,对于一些用模拟量的类似于温度,水位等过程有范围的值用棒图功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通过上面的方式设置让我们的数据更直观。大家快来试一试。

注意:本篇文章是使用的是SMART line v4配套的软件,但西门子的软件套路是类似的,其他触摸屏您可以借鉴同样方式进行尝试。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陈薪儒;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