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威纶通触摸屏与西门子1200通讯符号寻址时,如何导入标签?

楼主(2024-05-14):
1维纶通如何与S7-1200取得通讯?再进入Utility Manager编辑页面的添加PLC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新增PLC类型界面设备属性里面的IP地址使用以太网通讯

2对于s7-1200韧体固件版本V4.0以上的如何成功的导入标签?对于标签要导入的一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PLC变量和数据块
1、导变量:在PLC变量表中导出到指定路径为Excel格式,在触摸屏里面导入PLC变量就可以直接选取变量导出来的Excel表格

2、导数据块(DB)
2.1 将数据块生成源文件保存到指定路径中去 ,生成的源文件的格式是db格式,但是导入标签的时候只能识别scl格式,所以将导出的db块的文件名的后缀格式由db格式修改为scl格式。

2.2第二点注意事项就是在你导出DB块时保存的文件名要与你所导的DB块的编号要一样,比如你在程序中导出的是db19那么在导入的时候也要写成DB19,在DB编号的里面改成相对应的编号不然就会出
先看问题   如图:

没改编号之前

修改编号之后

3、第三点注意事项就是在你导入标签之前要在博图软件里面的
属性→常规→保护里面要把允许远程伙伴(PLC HMI OPC)使用put/get 通信访问 里面的选项要打上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