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500PLC与S7-1200PLC之间的Profinet通信典型案 ...
西门子S7-1500PLC与S7-1200PLC之间的Profinet通信典型案例分享(请关注、收

楼主(2024-05-15):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重点讲一讲西门子S7-1500PLC与S7-1200PLC之间的Profinet通信,通过这个典型案例让大家掌握1500/1200PLC的硬件组态,网络组态、通信编程、下载调试,通过在线调试验证编程思路、编程方法、程序本身的正确性、可操作性,给大家提供一种1500与1200PLC之间的通信方式。作为一个现场工程师深深地体会到网络通信的重要性,比如我通过这个触摸屏或上位机想读取另一个工段或控制系统的温度、流量、压力、液位等等这些数据,这时就需要先通过通信把信息从一个PLC控制系统读入另一个PLC控制系统,然后通过触摸屏或上位机读取你需要的数据,这种用法非常普遍,因此不管学习任何一种PLC编程一定要掌握一两种通信编程方法,以满足特定情况下的工程需要,使自己在现场调试中更加从容自如。这个案例也是S7-1500PLC面授实操培训课堂上带领学员一步一步跟着做的一个工程案例。西门子S7-1500/1200PLC编程+wincc组态面授实操培训,每月第四周周一开课连续六天。
工艺要求,为了验证通信的正确性:
1、在S7-1500PLC站点按按钮I10.0起动S7-1200中的Q0.0开始的8个点为高电平,按按钮I10.1则停止S7-1200PLC站点的Q0.0开始的8个点为低电平。
2、在S7-1200PLC站点按按钮I0.0起动S7-1500站点上的Q4.0开始的8个点为高电平。按按钮I0.1则停止S7-1500站点上的Q4.0开始的8个点为低电平。
若满足上述要求,则证明通信正常,验证通过。
下面进行编程:
第一步:点新建创建项目
第二步:添加新设备,组态S7-1500站点硬件组态
修改1500PLC CPU的IP地址:192.168.0.1
设置时钟存储器
记录硬件组态生成的开关量模块输入/输出地址,为后面编程做地址准备工作。
至此西门子S7-1500PLC站点硬件组态及其参数设置完毕。
第三步:添加新设备,对S7-1200PLC进行硬件组态
设定S7-1200PLC站点CPU的IP地址:192.168.0.2
勾选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如果不勾选则无法通信
记录S7-1200CPU自身的I/O点地址,为后面编程做地址准备。
至此,S7-1200PLC站点CPU的参数设置完毕。
第四步:双击“设备和网络”进入网络视图窗口
第五步:开始编程,先在S7-1500PLC站点的OB1中调用GET/PUT指令
选中GET通信块指令,点属性如下图所示,进行GET通信指令参数设置
选中PUT通信块指令,点属性如下图所示,进行PUT通信指令参数设置
至此在OB1中第一程序段的GET/PUT指令编程、参数设置、组态完毕。
至此:S7-1500PLC站点的程序全部编写完毕
第六步:编写S7-1200PLC站点的程序
至此,S7-1200PLC站点的程序编写完毕
第七步:分别选中站点,编译1500PLC站点、编译1200PLC站点。
第八步:分别把S7-1500PLC站点下载到机架1500PLC的CPU中,把S7-1200PLC站点下载到机架1200PLC站点的CPU中。
第九步:调试验证程序是否正确。
1500站点OB1主程序,通过I10.0起动、I10.1停止,控制1200PLC站点中的Q0.0开始的8个点起停控制动作正常。
先调试1500PLC站点控制1200PLC站点的动作是否正常。
1500PLC站点中的程序。
1200PLC站点中的程序
1200控制柜面指示灯工作正常。
再调试1200PLC站点控制1500PLC站点的动作是否正常。
1200站点OB1主程序,通过I0.0起动、I0.1停止,控制1500PLC站点中的Q4.0开始的8个点起停控制动作正常。
下面是1200PLC站点中的在线监控画面程序
下面是1500PLC站点的在线监控画面,验证1200PLC站点控制1500PLC站点程序的正确性
控制柜盘面显示相关点动作画面
关于西门子S7-1500PLC与S7-1200PLC之间的Profinet通信典型案例,硬件组态、网络组态、通信编程、编译、下载、双向测试正常,本案例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