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500与S7-1200之间的S7通信(S7-1500作为客户端 ...
西门子S7-1500与S7-1200之间的S7通信(S7-1500作为客户端)(请关注、收藏、分

楼主(2024-05-15):
各位同仁:大家好
S7-1500与S7-1200之间 的 PROFINET 通信,本案例采用S7-1500PLC作为客户端,S7-1200PLC作为服务器端,通信程序写在S7-1500PLC客户端,S7-1200PLC中不做通信编程,本案例属于单向通信,这种编程方法简单、实用,好学好用,在实际工程项目中使用频次高,有代表性。
硬件组成:
S7-1500采用CPU1511C,紧凑型1500PLC。
S7-1200采用CPU1214C,AC/DC/RLY
博途软件版本:
采用博途V15版本(只要是V13SP1以上的各个版本差别不大)
要实现的任务要求:
第一部分:编写程序
1、点新建创建项目给项目命名:
2、添加新设备:
3、设置CPU的IP地址:
4、设置系统与时钟存储器
5、创建DB1(发送)与DB2(接收)全局数据块。
在DB1上点右键,属性对话框,去掉“优化的块访问”前面的√,使DB1的符号访问转成绝对地址访问
同样创建DB2(RECEIVE)
6、添加新设备,创建CPU1214 PLC站点(服务器端)
7、设置CPU1214C PLC的IP地址
8、设置防护与安全:连接机制
9、在CPU1214C中,创建新块,插入DB1(RECEIVE)与DB2(SEND)全局数据块
创建DB1(RECEIVE)数据块
创建DB2(SEND)数据块
10、双击设备与网络,进入网络视图,建立CPU1500与CPU1200之间的网络连接
11、在CPU1500中编写通信程序。
12、分别设置PUT、GET通信组态信息
13、给PUT与GET指令分别赋上正确的变量
14、在CPU1500中创建监控表
15、在CPU1214C中创建监控表
第二部分:
分别编译两个站点,保存。然后分别把两个站点下载到各自的CPU中。
第三部分:
通过变量监控表,在线监控CPU1500与CPU1200相互发送数据及接收数据是否正常,从而验证通信编程、组态是否正确
总结:
通过在线监控,两个PLC站点的发送数据区与接收数据区都正常,从而表明以上编程、组态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