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Net-MB-S实现S7-1200的Modbus主站功能

楼主(2024-05-15):
前言
西门子S7-1200/1500或西门子以太网口PLC如CPU315-2PN/DP,CP343-1等,通过网口连接北辰XCNet-MB-S协议网关,既可以实现ModbusTCP的服务器和客户机功能,又可以实现2路ModbusRTU的服务器和客户机功能。在实际的自动化和信息化项目的应用中,非常的方便。
1.功能和应用
XCNet-MB-S的串口X1或串口X2作为Modbus主站运行,连接外部Modbus仪表,根据预置命令在西门子网口PLC(S7-1200、S7-1500、SMART S7-200等)和Modbus仪表之间交换数据。应用于西门子网口PLC和Modbus仪表之间的Modbus通讯。
XCNet-MB-S可最多配置72条数据交换命令,可以传送的数据类型包括位、字节和字。单条命令最多一次传送连续的100个字(寄存器),对Modbus站点数目并无限制。
2.通讯线连接
XCNet-MB-S的串口X1或串口X2总线接口连接外部Modbus仪表,XCNet-MB-S串行通讯口的针脚定义:
XCNet串行通讯口引脚(6端子接口)
定义
说明
第1脚
COM1_A+
串口1的RS485 信号正
第2脚
COM1_B-
串口1的RS485信号负
第3脚
GND
串口1的RS485信号地
第4脚
COM2_A+
串口2的RS485 信号正
第5脚
COM2_B-
串口2的RS485信号负
第6脚
GND
串口2的RS485信号地
3.XCNet配置
配置以串口X1为例,串口X2配置方法一致;
配置步骤:BCDevice搜索
à修改设备参数
à基本参数配置
à串口X1配置
àModbus主站。
1. 电脑连接XCNet-MB-S模块,运行BCDevice(V1032版本以上)配置软件,选择查找到的BCDevice模块,点击按钮栏【修改设备参数】按钮。
2. 在参数配置界面左侧选择【基本参数配置】,右侧页面选择【LAN配置】,设置PLC的IP地址、模块LAN的IP地址、子网掩码、TSAP等。
3. 在参数配置界面左侧选择【基本参数配置】,右侧页面选择【串口1配置】,设置【功能选择】为Modbus主站,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参数。如果为多Modbus从站设备的总线网络,建议设定通讯同步时间,一般为30~50ms;
4. 在参数配置界面左侧选择【Modbus主站1】对应串口X1,右侧页面点击【新建命令】配置数据交换命令。
5. 编辑新建Modbus数据传送命令对话框,配置完成后点击【检查】查看有无错误,点击【确定】保存该命令。
1) 数据传送方向
l ModbusàS7:Modbus仪表数据读取到西门子PLC;
l S7àModbus:西门子PLC数据写入到Modbus仪表;
传送的数据个数、数据类型和数据区域
l 位传送,只能传送一个位,数据区域:COIL和INPUT;
l 字节传送,最多连续的200个字节,数据区域:COIL和INPUT;字节传送只能是ModbusàS7方向。
l 字传送,最多连续的100个字,数据区域:INPUT REG和HOLDING REG(输入寄存器和保持寄存器)。
2) S7站点的起始地址:指定PLC传送区域,对于S7-200的V区请选择DB1。另外对于S7-200的SM/AI区只能读取,不能写入。
3) Modbus站点的起始地址:指定Modbus站号和数据区起始地址。另外对于INPUT REG只能读取不能写入。
6. 命令示例
1) ModbusàS7位传送:Modbus1号站的000001(Coil线圈0)数据读取到PLC的Q0.0。
2) S7àModbus位传送:PLC的Q1.0写入到Modbus 1号站的000011(Coil线圈10)。
3) ModbusàS7字传送:Modbus1号站的400001(HoldingRegsiter保持寄存器0)开始的10个字数据读取到PLC的DB1.DBW0~18。
4) S7àModbus字传送:PLC的DB1.DBW10~14写入到Modbus 1号站的400011(HoldingRegsiter保持寄存器10)开始的3个字。
7. 配置完成后点击【下载参数】按钮,将参数下载到XCNet-MB-S;设备重启运行后可对Modbus主站1运行状态进行监视。
4.通讯测试
Modbus仪表较常见的有各种智能温控仪,以集成ModbusRTU从站通讯口的温控器仪表为例,说明如何实现XCNet-MB-S的Modbus主站数据通讯。
示例功能:将两台温控仪表的实际温度值(PV)分别读取到S7-1200的DB1.DBW100和DB1.DBW102数据区;将S7-1200的DB1.DBW200和DB1.DBW202数据作为温度设定值(SV)分别传送到两台温控仪表。
1. 接线:用屏蔽双绞线将两台温控器和XCNet-MB-S串口X1串联,首尾最好放置终端电阻,保证通讯稳定性。XCNet-MB-S的6P端子的1脚接RS485+(接温控器A端口),2脚接RS485-(接温控器B端口),3脚接RS485地。
2. 设置温控器参数为Modbus通讯协议,地址分别为1和2,设置9600bps波特率,8数据位,偶校验,一个停止位;
3. 配置XCNet-MB-S串口X1参数,下载参数。
1) 扩展总线接口参数:Modbus主站,9600bps波特率,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偶校验。
2) 配置Modbus主站1命令:
温控器的当前温度(PV值)在保持寄存器16#14,即保持寄存器的20;设定值(SP值)在保持寄存器的16#28,即保持寄存器的40。
按示例要求配置如下命令:
4. 点击参数配置页面的【Modbus执行监视】,查看命令执行信息。
5. 打开PortalV16软件,连接S7-1200,在监控表中输入DB1.DBW100,DB1.DBW102,DB1.DBW200和DB1.DBW202,查看DB1.DBW100/1002是否为温控器的实际温度,修改DB1.DBW200/2002查看温控器设定温度是否一致。
6. 总结:
1) XCNet-MB-S的Modbus主站功能依据预先配置的数据交换命令自动执行Modbus仪表和PLC之间的数据传输,无须在PLC中编程;
2) XCNet-MB-S的Modbus主站通讯并不影响上位机的以太网通讯,上位机(如编程软件、监控组态软件、以太网触摸屏等)仍然可以通过LAN读写PLC数据;
3) 利用命令的连续数据区多字节/字传送可减少每个站点的命令数,从而增加可通讯站点;
4) 对于位传送,可以采用字节数据类型,连续的8个位值将直接传送到PLC中的一个字节地址;
5) 提高XCNet-MB-S串口X1的波特率(最高256Kbps)可以加快Modbus数据交换的速度;如果Modbus通讯线较长应适当降低波特率;
6) 所有的Modbus站点需设置为站地址不一样,波特率、数据位和校验位应该相同并和XCNet-MB-S串口X1参数一致。
产品简介
XCNet-MB-S是一款高性能协议转换网关,可实现西门子带以太网接口的PLC(S7-1200/1500、S7-300PN、S7200 SMART等)、西门子以太网模块(CP243-1、CP343-1等)的ModbusRTU串行通讯和ModbusTCP主从站通讯。模块集成WiFi功能,支持AP模式、STA模式和AP+STA模式,方便构建WiFi网络,可以通过WiFi进行PLC编程、数据采集和数据交换。
XCNet-MB-S支持两路ModbusRTU主从站通讯,无需PLC编程、无需GSD文件导入,方便DCS系统采集、仪表数据读取等。
XCNet-MB-S的LAN/WiFi集成ModbusTCP和BCNetS7服务器通讯功能,Modbus映射关系可自由编辑;集成数据交换功能,支持西门子S7-1200/1500和SMART S7-200等网口PLC之间数据交换;集成ModbusTCP客户机功能,支持读写ModbusTCP从站设备,无需PLC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