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三:最全S7-1200 固件使用及三种固件更新方式详解(附S7

楼主(2024-05-15):
s7-1200
什么是固件
CPU 操作系统将各种功能集成在固件之中,如果需要在 CPU 中增加功能,则需要在固件更新包中集成新功能,加载到 CPU ,配合在软件中的 CPU  的版本去实现,此外固件更新包也会修复之前版本中的一些错误。所以对于客户来说,需要操作的是将网上的固件更新包下载下来,加载到 CPU 中,尽可能保证当前 CPU  的固件是当前订货号能够加载的最新固件。
目前的固件版本号形如 x.y.z,其中软件组态只关注 x.y ,第 2  个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在软件中无法组态,大多数情况只是修复错误,不影响功能使用,但是有这一位的固件变化也是建议更新。
对于每个产品不同订货号的固件最高版本是不一样的,例如 CPU 1211C DC/DC/DC,订货号 6ES7211-1AD30-0XB0,这个订货号的  CPU 1211 只能通过固件更新到版本 V2.2.0,而订货号为 6ES7211-1AE40-0XB0 的 CPU 1211,目前是可以升级到当前最新的  V4.5.1。
对于已经进行过固件升级的 CPU  理论上是也能再通过固件更新的方法降级回去,但是一般不建议,毕竟升级后的固件即使不使用新功能,也是修复了错误,即使软件组态不了较新版本,也是可以正常使用不会报错,没有必要再降级回去的。如果从出厂版本再往下降,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降级的。
在软件层面,不同版本的 TIA Portal 软件支持的 CPU 最高版本不同。需要确保 CPU 中实际固件版本要 ≥  软件中组态的版本,例如使用 TIA PORTAL V16 ,软件能够组态的最高固件版本是 V4.4,如果使用的 CPU 固件版本是  V4.5,这样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如果使用 TIA Portal V17, 组态 CPU 固件版本 V4.5,但实际 CPU 固件版本是  V4.4,这种情况是不能够装载组态的。详见下表
博图版本可组态 CPU 版本V1.0V2.0V2.1V2.2V3.0V4.0V4.1V4.2V4.3V4.4V4.5V4.6V10.5√

V11√√

V11SP1√√√

V11SP2√√√√√*

V12/V12SP1√√√√√

V13√√√√√√

V13SP1/V13SP2√√√√√√√

V14/V14SP1/V15
√√√√√√√

V15.1
√√√√√√√√**

V16
√√√√√√√√√

V17
√√√√√√√√√√
V18
√√√√√√√√√√√* 需要 V11 SP2 Update 3 + HSP0026
** 需要 V15.1 + HSP0276
绿色背景为 PLCSIM 支持的版本
注意:除了上面列出的两个通过安装 HSP 支持更新版本的固件,其余都无法通过加载诸如 HSP、GSD 的方式使得低版本软件组态高版本 CPU,如果想使用高版本 CPU 的功能,必须更换软件。
固件兼容性
新订货号替代旧订货号
新订货号的 S7-1200 CPU 不能完全替代旧订货号的 CPU;新订货号的 S7-1200 CPU  会在性能上有所改进;在更换订货号时,需要重新组态、下载新 CPU 的订货号。
组态版本兼容性
S7-1200 CPU V4.x 版本, 实际固件高版本可以兼容组态的低版本,可以在 TIA Portal 上组态 CPU  低于实际版本,但是无法使用新的固件功能.
例如:CPU 版本 V4.5,根据表 2 可知使用 TIA Portal V16 最高只能组态 V4.4,将该组态下载可以正常运行。如果是新 CPU  第一次使用这样组态, CPU 会报错,可以尝试进行恢复出厂设置,方法链接,然后重新下载硬件组态,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固件降级
S7-1200 CPU V4.x 版本, 从高版本降级到低版本时可能会存在硬件版本的限制,例如:6ES7215-1xx40-0XB0 FS:06  ,最低固件版本只能到 V4.2.0。
固件更新方式
固件更新方式参见下表:
固件更新方式使用限制通过SIMATIC存储卡无限制通过“在线与诊断”或通过可访问的设备CPU V4.0及以上版本通过集成的Web服务器CPU V3.0及以上版本通过SIMATIC Automation Tool(不常用软件受限)CPU V4.0及以上版本固件更新注意事项:

  • S7-1200 CPU 可以将固件从 V1.x 升级为 V2.x 。但是不能将固件从 V2.x 升级为 V3.x,也不能将固件从 V3.x 升级为  V4.x。
  • V1.x/V2.x、V3.x、V4.x 的 CPU 是不同系列的订货号。
使用TIA 软件更新CPU固件

  • 打开所连接 CPU 的"在线和诊断"(Online and Diagnostics) 视图,并切换到“在线”模式。
    image-20240510163350595
  • 从"Functions"文件夹中选择"固件更新"(Firmware update),并单击"浏览"(Browse) 按钮并导航至包含固件更新文件的位置。
    image-20240510163423298
  • 浏览到新版本固件后,点击“运行更新”按钮,即可执行更新CPU固件操作。
    image-20240510165249995
通过Web访问方式更新CPU固件

  • 启动CPU的Web服务器功能
    如果需要通过Web方式更新CPU固件,首先需要在设备组态视图中选择CPU,在CPU属性中使能“启动模块上的Web服务器”。并出于安全考虑,对Web服务器进行安全访问时,需要选择"仅允许使用  HTTPS 访问"。
    image-20240510165427124
  • 组态Web服务器用户权限。
    为了使能Web服务器升级固件功能,需要组态Web服务器访问CPU的权限,需要在Web服务器属性的“用户管理”中添加授权的用户名、访问权限和密码。本例需要开放“执行固件更新”权限。
    image-20240510165515082
  • 过PC 访问Web页面
    首先需要确保PC机与S7-1200 CPU位于同一个以太网络中,然后打开 Web 浏览器,输入 URL  "https://ww.xx.yy.zz",其中"ww.xx.yy.zz"为 S7-1200 CPU 的 IP  地址。并在Web服务器上登录授权用户。
    image-20240510165911938
  • 登录授权用户后,点击“模块信息”,然后点击相应PLC站点名称,即可查看PLC 站点信息
    image-20240510165942781
  • 在PLC站点信息显示页面,点击“固件”按钮,并"浏览"至固件更新包,点击“运行更新”按钮,即可执行CPU固件更新操作。
    image-20240510170028652
使用存储卡更新S7-1200CPU的固件版本(不推荐)

  • 使用电脑通过读卡器清除存储卡中内容。注意:不要格式化存储卡!
  • 从西门子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固件文件。下载并解压缩,用户可以得到一个“S7_JOB.SYS”文件和“FWUPDATE.S7S”文件夹。
  • 将“S7_JOB.SYS”文件和“FWUPDATE.S7S”文件夹拷贝到存储卡中。
  • 将存储卡插到CPU1200卡槽中。此时CPU会停止,“MAINT”指示灯闪烁。
  • 将CPU断电上电 。CPU的“RUN/STOP” 指示灯黄绿交替闪烁说明固件正在被更新中。“RUN/STOP”  指示灯亮(黄),“MAINT”指示灯闪烁说明固件更新已经结束。
  • 拔出存储卡
  • 再次将CPU断电上电
可以在TIA PORTAL 软件--->在线和诊断--->诊断--->常规 中在线查看CPU目前的固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