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二:干货!教你做西门子S7-1200 PLC ...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二:干货!教你做西门子S7-1200 PLC系统选型(其它系统

楼主(2024-05-15):
image-20240509154327328对于自动化工程师,不仅要知道程序如何实现,也需要知道控制系统如何搭建,这样才能从容应对各种突发问题;本文通过小编的实际经验,给大家分享如何配置s7-1200系统。如果文章内容存在错误,请大家不吝赐教;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也可以留言分享;
注:其它系统选型步骤类似,可套用;
一
IO统计
在实际应用中,配置任何系统,第一步都需要对该系统所控制的设备的IO进行统计。计算出系统所需的DI、DO、AI、AO、通讯接口等,并根据需求预留部分备用点位,一般预留总IO的20%~30%,客户有要求的,按照客户要求预留相应IO;
下表列出常用设备的IO统计点位供大家参考;
设备类型DIDOAIAO说明单方向直启电机(星三角)3100DI:合闸反馈,运行反馈,故障反馈
DO:电机启停正反转直启电机4200DI:合闸反馈,正转运行反馈,反转运行反馈,故障反馈
DO:电机正转,电机反转单方向变频启动电机3111DI:合闸反馈,运行反馈,故障反馈
DO:电机启停
AI:变频器频率给定
AO:变频器频率反馈正反转变频启动电机3211DI:合闸反馈,运行反馈,故障反馈
DO:电机正转,电机反转
AI:变频器频率给定
AO:变频器频率反馈电磁阀、气缸(单作用)、气动阀(不带反馈)0100DO:打开或关闭命令电磁阀、气缸(单作用)、气动阀(带反馈)2100DI:开到位反馈,关到位反馈
DO:打开或关闭命令电动阀4200DI:开运行反馈,关运行反馈,开到位反馈,关到位反馈
DO:开阀命令,关阀命令比例调节阀0011AI:阀门开度反馈
AO:阀门开度给定
注:以上仅供参考,实际应用中以设备实际点位为准;
考虑到模拟量点位成本较贵,通常也采用通讯形式获取变频反馈数据;
星三角一般按照直启考虑IO点位,星三角正反转的应用比较少见,线路更加复杂一般不考虑;
电动阀,通常分三相和单相,一般单相控制较少采集开运行反馈及关运行反馈;
变频控制电机,需要确认电机是否带强冷风扇,一般运行频率小于30Hz的场景,电机必须配强冷风扇;
二
通讯方式
s7-1200 通讯总览IO统计完成后,还需要统计系统中需要的通讯情况,考虑是否增加扩展模块或者更换控制器;S7-1200 家族提供各种各样的通信选项以满足您所有的网络要求,如下所示:
I-Device
PROFINET
PROFIBUS
远距离控制通信
点对点(PtP)通信
USS 通信
Modbus RTU
AS-i
IO LINK MASTER
s7-1200本体集成以太网接口,支持以下通讯协议:
TCP/IP
UDP
OPC UA(服务器)
ISO-on-TCP
Modbus TCP
S7 通信
Profinet IO
注:需要注意链接资源,全系连接资源如下:
PGHMIGET/PUTOPEN IEWEBProfinet连接资源最大数量312883016
PG: 编程资源,只允许连接一台PC
HMI: 触摸屏连接资源,一台HMI设备可能占多个资源;保证4个HMI同时连接;
GET/PUT: S7通讯资源,作服务器与客户端各8个;
OPEN IE: TCP/UDP/ISO_on_TCP以及Modbus TCP
WEB: 网页连接资源,保证支持3个WEB浏览器;
Profinet: 最多可以带16个IO Device
,
所有IO设备的子模块数量最多为256个。
其它非本体以太网支持通讯,需要增加通讯模块实现,通讯模块说明详见样本手册;
三
硬件性能
完成IO和通讯统计后,系统配置就算完成一大半了,大部分应用场景根据IO和通讯数量配置完成系统后,即可正常使用;但是,对于复杂应用场景(现场设备过多、或者逻辑过于复杂),还需要考虑CPU硬件性能,特别是CPU存储器大小;
s7-1200 工作存储区(可理解为系统运行内存)大小无法扩展,工作存储区内存满了以后,后期将无法进行任何程序修改,并且影响CPU运行扫描周期,小编最近一个项目就是用CPU1214挂了16个IO设备及远程IO,工作存储区用到了99%,现在系统基本无法做任何改动,后期有新的需求,也只能更换CPU了。因此,对于大型项目,还是需要谨慎考量,系统前期就要明确好需求,并做好余量, 不能一味追求成本最优,而导致项目后期被动;
s7-1200 主要参数汇总如下:
S7-1200 CPU 实时时钟保持时间
通常为 20 天,40℃ 时最少为 12 天(免维护超级电容);
使用 BB1297 电池板和 CR1025 电池实时时钟断电保持时间大约为 1 年。
S7-1200 CPU 数据断电保持时间
设置了断电保持的数据理论上断电保持的时间是无限的,实际保持时间可能与运行环境、电源、EMC 等有关,所以尽可能按照安装要求进行安装、供电等。
S7-1200 CPU 断电保持数据区大小
固件版本为 V4.0 - V4.4 的 CPU 保持性存储器大小为 10k Byte
固件版本为 V4.5 及其以上的 CPU 保持性存储器大小为 14k Byte
S7-1200 CPU 工作存储器大小,如下表(固件版本V4.6)
CPUCPU 1211CCPU 1212CCPU 1214CCPU 1215CCPU 1217C标准型
75kB
100kB
150kB
200kB
250kB
故障安全型
无
150kB
200kB
250kB
无
S7-1200 CPU 装载存储器大小
CPUCPU 1211CCPU 1212CCPU 1214CCPU 1215CCPU 1217C标准型
1MB
2MB
4MB
4MB
4MB
故障安全型
无
2MB
4MB
4MB
无
S7-1200 PLC 额定电压
CPU 类型额定电压范围DC/DC/DC DC/DC/RLY24V DC20.4V DC 到 28.8V DCAC/DC/RLY120/230V AC85V AC 到 264V AC,47 到 63Hz
S7-1200 CPU 切断电源后,CPU 的电容维持时间
取决于 CPU 的供电类型:AC 120V 时为 20ms;AC 240V 时为 80ms;DC 24V 时为 10ms。
S7-1200 PLC 支持的代码块、定时器和计数器
表 代码块、定时器和计数器
元素说明
块
类型OB、FB、FC、DB大小最大可达工作存储器的大小数量最多可达 1024 个块(OB + FB + FC + DB)FB、FC、DB 地址范围FB 和 FC:1 到 65535
DB:1 到 59999
嵌套深度16(从程序循环 OB 或启动 OB 开始)
6(从任意中断事件)
监视可以同时监视 2 个代码块的状态
定时器
类型IEC数量仅受存储器大小限制存储DB 结构,每个定时器 16 个字节
计数器
类型IEC数量仅受存储器大小限制存储DB 结构,大小取决于计数类型
SInt 和 USInt:3 个字节
Int 和 UInt:6 个字节
DInt 和 UDInt:12 个字节
组织块
组织块类型默认优先级可能的 OB 编号允许的 OB 数量程序循环11,≥123多个启动1100,≥123多个时间中断2≥102延时中断3≥204(每个事件 1 个)循环中断8≥304(每个事件 1 个)硬件中断18≥4050(每个事件 1 个)时间错误中断22801诊断错误中断5821拔出或插入模块6831机架或站故障6861
S7-1200 PLC 安装环境
S7-1200 自动化系统适用于不受气候影响的固定位置。运行条件符合 DIN IEC 60721-3-3 的要求:
类别 3M3 (机械要求)
类别 3K3
(气候要求
)
环境温度范围
(设备下部 25mm 进风距离)
-20℃ 到 60℃ 水平安装
-20℃ 到 50℃ 垂直安装
湿度 95%,不结露
大气压1140 至 795 hPa(相当于海拔 -1000 到 2000 m)污染物浓度SO2 < 0.5ppm;H2S < 0.1ppm;RH < 60%,不结露ISA-S71.04 严重度 G1、G2、G3EN 60068-2-14,测试 Nb,温度变化0℃ 到 60℃EN 60068-2-17,机械冲击15g,11 ms 脉冲,3 个轴向上 6 次冲击EN 60068-2-6,正弦振动DIN 导轨安装:5-9 Hz 时 3.5mm,8.4-150 Hz时 1G
面板安装:5-8.4Hz 时 7.0mm,8.4-150Hz 时 2G
每个轴 10 次摆动,每分钟 1 倍频程
四
总结
s7-1200 CPU模块扩展能力总览通过统计IO量、通讯方式、硬件需求三个方面,即可根据选型手册配置CPU及扩展模块;当统计IO数量,无法使用CPU+扩展IO实现时,则需要考虑使用分布式IO来增加或者扩展IO,s7-1200支持Profinet通讯,可直接使用西门子ET200sp,ET200s等IO模块;当然,考虑到经济性, 也可使用S7-200 smart作为IO设备使用,或者用第三方IO模块替代;
西门子同样提供了选型配置工具 ”TIA Selection Tool“, 可通过拖拉的方式,方便选取西门子模块(不支持s7-200 smart),并可将配置结果导出为excel,方便数量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