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NP型和NPN型传感器该如何接线?看完这篇你就懂了

楼主(2024-05-15):
前 言
为什么西门子PLC要选择PNP型传感器?三线制PNP型传感器又如何接线?三线制和两线制、四线制又有何不同呢?

这些都是我们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看完这篇文章,定能让你豁然开朗

首先,我们要知道PNP型和NPN型一般指的是三线制的传感器来说的,按照输出信号来判定,PNP输出高电平(1),NPN输出低电平(0)

我的记忆法则是这样子的:PNP型 > P多,P代表Positive正级,因此输出高电平。反之亦然‍‍‍‍‍‍‍‍‍

01.P N P 型 传 感 器‍‍‍‍‍‍‍‍‍

PNP型传感器有三线制和四线制,我们先介绍三线制的。顾名思义,有三根线

棕色线为电源正极线(24VDC),蓝色线为电源负极线(0V),黑色线为信号线(OUT)

根据内部原理图,我们可以知道,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OUT端和电源线V+相连接导通,因此,OUT端输出高电平

我们可以将内部简化成一个开关,得到PNP型内部简化图,如下图所示

外部接线,负载应接在信号端和负极端之间。当有信号时,OUT端输出24V正极,流入负载后和0V负极形成回路导通

负载可以是PLC,PLC接在信号端和负极端之间,因此传感器信号线OUT接到PLC的信号输入点,PLC公共端应为负极,西门子PLC公共端M是接负极的,符合要求,西门子系列PLC应选择PNP型传感器

我们观察西门子PLC信号端X0、X1、X2等,电流是流入信号端子中,我们称之为西门子「漏型输入」接线方式
‍‍‍‍‍‍‍‍‍‍‍‍‍‍

四线制传感器接线只是多了一根输出线,区分了常开和常闭之分,一般情况黑色输出线为常开,白色输出线为常闭接法‍

02.N P N 型 传 感 器

三线制NPN型和PNP型一样,棕色线为电源正极线(24VDC),蓝色线为电源负极线(0V),黑色线为信号线(OUT)

根据内部原理图,我们可以知道,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OUT端和电源线负极0V相连接导通,因此,OUT端输出低电平

我们可以将内部简化成一个开关,得到NPN型内部简化图,如下图所示

外部接线,负载应接在信号端和正极端之间。当有信号时,输入24V正极,通过负载后流出和0V负极形成回路导通

负载可以是PLC,PLC接在信号端和正极端之间,因此传感器信号线OUT接到PLC的信号输入点,PLC公共端应为正极,三菱PLC公共端S/S是接正极的,符合要求,故三菱PLC常择NPN型传感器

三菱PLC是观察公共端,电流是流入公共端子中,我们称之为「漏型输入」接线方式,S/S内部与信号端子相连通

四线制传感器接线只是多了一根输出线,区分了常开和常闭之分,一般情况黑色输出线为常开,白色输出线为常闭接法

03.二 线 制 传 感 器

二线制传感器相当于开关,没有NPN型和PNP型之分。只有两根线,棕色线为电源正极线(24VDC),蓝色线为信号线(OUT)

注意:两线制传感器比三线制压降大得多,因此要关注负载的最小电压是多少,同时‍‍两线制必须要经过负载才能使用,比如PLC的IO模块,继电器线圈等(直接接24V电源两端,必定会烧掉)

总结:

PNP、NPN,对于三线制、四线制而言
PNP输出高电平,适合西门子类型PLC
NPN输出低电平,较适合三菱类型PLC
三根线,棕色接+,蓝色接-,黑色为信号线
‍‍‍‍‍‍‍‍‍

- END -

思考:西门子PLC能否接NPN类型传感器,如果可以,怎么接。可以尝试自己画电路图验证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