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 三菱编程入门篇 | 上升沿、下降沿

楼主(2024-05-15):
前 言
在我们日常编程中,有的时候要当按下按钮瞬间,机器就要动了
需要精确动作时,那么我的编程该怎么写?有没有办法解决?
刚好PLC编程中有这么两个指令:上升沿和下降沿,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不同!
01.
控 制 要 求
打开X24(皮带启动开关),输送带正转,Y6 绿灯点亮(表示等待中)
当X0触发(机械手在原点位置),按下X20(供料按钮),供料一个,同时绿灯切换红灯(表示工作中)
当工件输送到末端并完全掉落后X3(下降沿),红灯切换成绿灯,等待下一个工件
当工件碰到X3瞬间,蜂鸣器Y3报警(上升沿),当工件完全掉落时,蜂鸣器停止报警(下降沿)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450349784635080706
02.
知 识 点 讲 解
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区别:
上升沿是指输入信号从“0”变为“1”的瞬间;
而下降沿则是指输入信号从“1”变回“0”的瞬间
它们在PLC编程中通常用于捕捉和响应短暂的状态变化事件。其作用为:
捕捉短暂事件:通过使用沿检测逻辑,PLC能够捕捉到输入线路上短暂的状态变化,这在许多控制应用中非常重要,比如需要对开关按下或释放的动作做出响应;
避免抖动影响:在实际应用中,物理开关的动作可能会伴随有触点的抖动现象,即快速连续地开合导致信号不稳定。通过沿检测,可以过滤掉这些不希望的短暂信号,确保控制的稳定性
下图为上升沿和下降沿时序图:
在PLC里接通状态我们叫“1”(代表接通),断开状态叫“0”(代表断开)
上升沿就是“0”到“1”这一瞬间电流通过一次,一个扫描周期,下降沿同理
03.
程 序 范 例
04.
扩 展 训 练
M8002:PLC运行时会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内为ON状态,之后则恢复到OFF状态
M8002时序图
这种特性使得M8002能够在PLC启动时提供一个短暂的控制信号或触发某些仅需要在启动瞬间执行的操作。例如,可以用它来初始化计数器或其他需要开机时重置的元件
M8002指令拓展练习题:
利用M8002指令实现PLC通电的一瞬间,输送带正转,Y6 绿灯点亮(表示等待中)
当X0触发(机械手在原点位置),按下X20(供料按钮),供料一个,同时绿灯切换红灯(表示工作中)
当工件输送到末端并完全掉落后X3(下降沿),红灯切换成绿灯,等待下一个工件
当工件碰到X3瞬间,蜂鸣器Y3报警(上升沿),当工件完全掉落时,蜂鸣器停止报警(下降沿)
尝试一下吧,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