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通过OPC UA与上位机通讯

楼主(2024-05-16):
此次主要将的是关于西门子S7-1200系列PLC与上位机通过哪些特定的条件,来实现通讯的配置分享。
一、分配S7-1200的IP地址
1)打开step 7 v11,新建一个项目,在项目视图界面中找到左侧项目的在线访问
2)打开在线访问下拉菜单,找到本机的网络适配器,双击更新可访问的设备,就会显示本机所连的S7-1200设备
3)选择一个设备,在其下拉菜单中双击在线和诊断
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左侧的功能下拉菜单,单击分配IP地址,如下图
如果是新的1200PLC,它的P地址和子网掩码都是0,这时查看本机所在的网络,在图示的地址中输入与本机所在同一网络的子网P地址。如本机P为192.1681.16,那么给PLC分配的地址可以为:192.1681.2、192.16813、。。若使用路由器,输入路由器地址,如1921681.1,如没有使用路由器,则将路由器点掉,单击分配IP地址,即可。
如果1200PLC已经分配好了P地址但与本机所在的地址并在同一网络内,如PLC的地址为:1921680.1,本机地址为1921681.16,更改1200的卫需要预先复位,具体如下。
5)复位1200PLC。在步骤(4)的对话框中,选择重置为工厂设置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重置DP地址,单击重置,确定。重置卫之后,PIC的卫地址和子网掩码都修改为0,可以进行步骤(4)的工作。如不复位就修改P地址,会出现无法完成此功能错误。
二、配置OPC UA服务器
1)启动OPC配置工具: C: Program Files SIEMENS SIMATIC NCM S7 BIN S7tgtopx.exe
2)双击S7tgtopx.exe图标打开,新建一个项目,并命名,单击OK
3)右键新建的项目图标,插入一个PC站点(SIMATIC PC Station),如下图
4)单击新生成的SIMATIC PC Station(1),在右侧自动显示PC站点的硬件配置:Configuration
5)双击Configuration图标,在弹出的硬件配置对话框中,插槽1选择OPC Server(选择SW V7.0)
6)以同样的道理在插槽2,选择IE General(SW V6.2)
7)在将SW V6.2拖入插槽2后,会自动弹出IE General参数对话框
8)在IP address 中输入本机的IP地址,如:192.168.1.12,下面的Subnet 中单击New,确定即可出现Ethernet(1),单击OK完成硬件配置
21)如果连接正常,出现如下所示的的对话框,整个OPC的配置完成,如果IE General出现红色的×,请重启电脑试一下。
24)如果上述方法都未能站点配置成功,请检查S7tgtopx.exe配置时是否有误。
三、启动OPC UA服务器的检测
四、启动上位机C#客服端,与OPC UA通讯
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或改编,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