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IGBT--退饱和问题

楼主(2024-05-16):
IGBT--退饱和问题

这是某产品输出特性曲线,可以看到IGBT工作区分为三个部分:

1、截止区:CE间电压小于0.7V,IGBT背面PN结截止,无电流流动。
      2、饱和区:CE间电压大于0.7V,电流开始流动,CE间电压随着集电极电流上升而线性上升。这是IGBT希望的工作状态。

3、放大区:随着CE间电压继续上升,电流进一步增大。到一定临界点后,CE电压迅速增大,而集电极电流并不随之增长。这时我们称IGBT退出了饱和区。

为什么IGBT会发生退饱和现象?

要从IGBT的平面结构说起。IGBT和MOSFET有类似的器件结构,MOS中的漏极D相当于IGBT的集电极C,而MOS的源极S相当于IGBT的发射极E,二者都会发生退饱和现象。下图所示是一个简化的MOS剖面图,以此来阐述退饱和发生的原因。栅极施加一个大于阈值的正压VGS,则栅极氧化层下方会形成导电沟道,这时如果给漏极D施加正压VDS,则源极中的电子便会在电场的作用下源源不断地从漏极D流向源极S,这样电流便形成了,这时电流随DS电压的增长而线性增长。随着DS电压的增大,使得栅极和硅表面的电压差很小而不能维持硅表面的强反型,沟道出现夹断现象,电流不再随DS电压的增加而成比例增长。

正常工作
退饱和状态

那么在应用中,退饱和现象会有什么危害呢?
在实际应用中,退饱和现象一般发生在器件短路时,这时CE电压上升到母线电压,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倍(见各器件规格书),功率异常增大,结温急剧上升,不及时关断器件就有可能烧毁器件。多数IGBT有一定的短路承受能力,一般在10us之内,具体参见各产品规格书。

遇到退饱和现象怎么办

1、最简单的办法:监测电流,电流超过一定的阈值后驱动器报错,关断IGBT。这种方法本质上是过流检测,无法将过流与退饱和相区分。

2、检测器件的CE电压。IGBT正常工作时CE电压很低,一般在1V到3V之间,而IGBT发生退饱和之后CE电压会迅速上升。退饱和检测电路事先设定一个阈值电压,比如9V,当CE间电压超过9V时,驱动芯片报错,关断IGBT。目前多数驱动芯片厂商都推出了集成了退饱和检测功能的芯片,只需要简单的外围电路即可实现。下面是一个典型的退饱和检测电路(图中功率器件为MOSFET,换成IGBT通用)。驱动芯片内置一个500uA恒流源,器件正常工作时压降很低,500uA的电流流过功率器件;当器件退饱和后压降急剧升高,二极管DDESAT截止,500uA电流只能向电容CDESAT充电,当CDESAT上的电压超过9V时,芯片内部比较器翻转,逻辑电路报错。

退饱和关断时注意什么

因为在退饱和状态下器件电流非常大,如果不加限制地关断IGBT,会产生很大的di/dt,施加在回路的寄生电感上就会感应出很高的CE电压,如果这个电压高于器件额定电压,那么IGBT就有可能损坏。我们有两种手段来控制关断时的电压尖峰

1、软关断:当驱动器检测到短路时,软关断功能不是将IGBT的栅极电压直接转换成0V或者相应的负压,而是利用一个相对较大的电阻,通过它给栅射之间的电容Cge放电,从而降低IGBT的关断速度,避免产生过电压。一旦栅极电压降低到某个值(如2V),大电阻就会被一个小电阻取代,这样可以确保快速而完全地给栅射电容Cge放电。

2、有源钳位:有源钳位的基本原理如图a所示,只要集电极处的电位超过了某一特定电压临界值UCE,且这个电压高于二极管VD1的雪崩电压,电流I1流过D1,D2,RG和T2, 如果RG上的电流大于IGBT的阈值电压Vth,则IGBT再次开通,关断过程减慢,从而集电极电压得到抑制。这种方法对TVS管的要求较高,且会增大栅极-集电极之间的电容,因此实际中经常采用会把信号反馈到栅极放大器的推挽前级,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