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压器容量的选择与计算

楼主(2024-05-16):
电力变压器是供电系统中的关键设备,其主要功能是升压或降压以利于电能的合理输送、分配和使用,对变电所主接线的形式及其可靠与经济有着重要影响。所以,正确合理地选择变压器的类型、台数和容量,是主接线设计中一个重要问题。

(1)台数选择
变压器的台数一般根据负荷等级、用电容量和经济运行等条件综合考虑确定。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宜装设两台及以上变压器:
1)有大量一级或二级负荷  在变压器出现故障或检修时,多台变压器可保证一、二级负荷的供电可靠性。当仅有少量二级负荷时,也可装设一台变压器,但变电所低压侧必须有足够容量的联络电源作为备用。
2)季节性负荷变化较大  根据实际负荷的大小,相应投入变压器的台数,可做到经济运行、节约电能。

3)集中负荷容量较大  虽为三级负荷,但一台变压器供电容量不够,这时也应装设两台及以上变压器。
当备用电源容量受到限制时,宜将重要负荷集中并且与非重要负荷分别由不同的变压器供电,以方便备用电源的切换。
(2)容量选择
变压器容量的选择,要根据它所带设备的计算负荷,还有所带负荷的种类和特点来确定。首先要准确求计算负荷,计算负荷是供电设计计算的基本依据。确定计算负荷目前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是需要系数法,按需要系数法确定三相用电设备组计算负荷的基本公式为:

例如:某380V线路上,接有水泵电动机5台,共200kW,另有通风机5台共55kW,确定线路上总的计算负荷的步骤为:

这时可以算出有补偿装置后,变压器所选的容量为:204/0.7=291.4因此可以用315kvA的变压器就可以了。由此可见,利用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可以减少投资和节约有色金属,对整个供电系统大有好处。

综上所述:电力变压器的选择取决于计算负荷,而计算负荷又与系统中的负荷大小和负荷特性以及系统中的功率补偿装置有关。了解了这两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变压器的容量,电力变压器在运行中,其负荷总是变化的,在必要时允许过负荷运行,但是,对室内变压器,过负荷不得超过20%;对室外变压器,过负荷不得超过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