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楼主(2024-05-16):
(一)IGBT双脉冲测试的意义
对比不同IGBT的参数及性能;
获取IGBT开通和关断过程的参数;
评估驱动电阻是否合适;
开通和关断过程是否有不合适的震荡;
评估二极管的反向恢复行为和安全裕量;
IGBT关断时的电压尖峰是否合适,关断之后是否存在不合适的震荡;
IGBT开通和关断时间;
测量母线的杂散电感。
(二)IGBT双脉冲测试的原理
所谓IGBT双脉冲测试就是上管持续关断、下管驱动信号给两个脉冲从而测试IGBT的开关特性。上管两端并接一个电感,主要测试的就是下管的特性以及上管的反向二极管特性。
1)t0时刻,门极发出第一个脉冲,下桥IGBT饱和导通,电压U加在负载L两端,电感的电流线性上升。
2)t1时刻,下桥IGBT关断,电感电流由上桥二极管续流,电流波形如虚线所示,由于电流探头放在下桥的发射极,因此,在上桥二极管续流时,电流探头检测不到该电流。
3)t2时刻,第二个脉冲的上升沿到达,下桥IGBT再次导通,上桥续流二极管反向恢复,反向恢复电流会穿过下桥IGBT,电流探头上能捕捉到这个电流。在该时刻,重点观察IGBT的开通过程。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是重要的监控对象,该电流的形态直接影响到换流过程的许多重要指标。
4)t3时刻,下桥IGBT再次关断,此时电流变化较大,由于母线杂散电感Ls的存在,Vce会产生一定的电压尖峰。在该时刻,重点观察IGBT的关断过程。Vce电压尖峰是重要的监控对象,同时还需要注意关断之后电压和电流是否存在不合适的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