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4AD-PT-ADP适配器的使用

楼主(2024-05-16):
FX5-4AD-PT-ADP适配器的使用

功能概要
FX5-4AD-PT-ADP连接在FX5S、FX5UJ、FX5UC、FX5U可编程控制器上,是获取4通道的铂电阻温度的模拟量特殊适配器。

❶对FX5S/FX5U/FX5UC CPU模块,所有类型的模拟量适配器最多可连接4台
对FX5UJ CPU模块,所有类型的模拟量适配器最多可连接2台
连接到各CPU模块的模拟量适配器的连接位置,从距离CPU模块近的位置开始计数,第1台、第2台……

❷可使用测温电阻体Pt100(JIS C 1604-1997、JIS C 1604-2013),Ni100(DIN 43760 1987)

❸测定的温度被自动写入FX5S、FX5UJ、FX5UC、FX5U可编程控制器的特殊数据寄存器中。

规格
电源规格

性能规格

配线
端子排列

外部配线示例

关于测温电阻体配线如下所示:

要点:
a.测温电阻体只能使用Pt100、Ni100的3线式产品
b.请与其它动力线或者易于受噪音(商用电源等)感应影响的场所分开布线。

接地要求:
a.应采用D类接地(接地电阻:100Ω以下);
b.应尽可能采用专用接地
c.无法采用专用接地时,应采用下图中的“共用接地”

参数设置
模块的添加

基本设置方法

应用设置方法

程序编写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