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WinCC冗余项目使用

楼主(2024-05-16):
2)创建一个新用户或者使用默认的Administrator。
(3)对于新建用户,在隶属于中,为用户分配Administrator,SIMATIC HMI二个用户组。对于默认Administrator用户,检查是否属于上述二个组,如图2所示。

2 创建一个WinCC项目

创建一个WinCC单用户或者多用户项目,组态相应的WinCC功能。
3 冗余功能设置

(1)激活冗余选项
打开冗余配置选项,选中“激活冗余”复选框,如图3标识1所示。

(2)根据现场要求设置冗余选项
各个选项的详细解释请参考 WinCC手册:
WinCC信息系统->组态->冗余系统->组态冗余系统->如何组态冗余服务器。
(3)选择WinCC服务器之间的冗余识别连接方式
请使用串口,或者双网卡,提高冗余状态的稳定性。
(4)服务器伙伴之间时间同步
通过使用时间同步基本控件,实现服务器之间的时间同步,如图4所示。

(5)生成服务器数据包
右键点击服务器数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创建数据包,单击确认生成服务器数据包,如图5所示。

4 复制项目到冗余服务器

只需将组态好的WinCC项目,复制到另外一台服务器上。步骤如下:
(1)打开WinCC项目复制器
Windows开始->所有程序->SIMATIC ->WinCC ->Tools里面的Project Duplicator。

(2)选择要复制的项目
点击浏览按钮,选择所要复制的WinCC项目的.mcp文件

(3)指定要复制项目的网络路径
首先,在伙伴服务器上创建一个共享文件夹,用于保存WinCC项目。
其次,在项目复制器上点击浏览按钮,通过网络邻居找到伙伴服务器上创建的共享文件夹。

(4)点击Duplicator,复制项目。
项目复制完成后,会有提示复制完成对话框,单击关闭。
使用项目复制器复制WinCC项目,相应的计算机名称、冗余的主从设置会自动更改。
注意:
检查一下WinCC通讯通道中的逻辑设备名称与Set PG/PC指定的名称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需要手动修改逻辑设备名称。方法为:右键点击相应的通讯驱动->系统参数->单元->逻辑设备名称。
5 客户机的设置

确保客户端的Windows用户拥有Administrator,SIMATIC HMI二个用户组。同时,如果WinCC服务器上不存在此客户端的Windows用户,必须在WinCC服务器上按照“3.1 创建Windows用户”创建此Windows用户。
与没有本地项目的客户端相比,有本地项目的客户端具有以下特点:
(1)可以装载多个服务器数据包,查看多个服务器的数据
(2)每个客户端可以定义不同的个性化画面
关于客户端类型的更多介绍请参考WinCC信息系统->组态->多用户系统->客户机组态。
5.1 客户端没有本地项目
(1)在服务器项目的计算机列表中添加客户机的计算机名称,否则客户机无法访问服务器的项目。

(2)打开WinCC项目管理器,如图9所示。

(3)打开服务器的项目
点击WinCC项目管理器中的文件->打开,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服务器上的MCP文件,点击OK确认,如图10所示。

(3)激活WinCC项目
在弹出登陆对话框中,输入在服务器上用户管理中组态的用户名和密码,如图11所示。

5.2 客户端有本地项目
(1)创建客户端项目
点击文件->新建, 弹出如图12的对话框:

(2)加载服务器数据包
右键点击服务器数据包,在弹出菜单中选择装载,在下面窗口中选择在服务器上生成的pck文件。
路径为:网上邻居->服务器计算机名->WinCC服务器项目->服务器计算机名->Packages ->*.pck文件

(3)组态客户机项目
可以为客户机组态自己的项目画面,在画面编辑器中新建相应的画面,如图14所示。

(4)为客户机指定首选服务器
右键点击“服务器数据”选择“组态”,在弹出菜单中设置“首选服务器”,如图15。

6 初次启动冗余项目

(1)首先,激活主服务器项目。
(2)激活备用服务器项目。
注意:一定要等到主服务器完全启动后,才能激活备用服务器。
(3)激活相应的客户机。
7 冗余的简单诊断

当冗余系统故障时,可以首先确认故障是否与冗余有关。如果无关,按照普通的诊断方式解决问题。
(1)确定服务器故障是否与冗余有关
检查变量@RM_MASTER的状态,该变量属性系统的内部变量,在冗余变量组下。并手动切换@RM_MASTER的值(0和1),观察伙伴服务器中该值的变化。如果能够成功切换,则故障与冗余功能无关。
(2)服务器故障与冗余有关
当@RM_MASTER不能正常切换,检查@RedundantServerState的值。如果该值为3,请重新启动计算机。如果重新启动仍然不能解决问题,请用项目复制器,重新复制项目。
注意:如果冗余选项中启动了“过程连接错误后同步”,则先检查过程连接是否正常。
(3)通过系统消息查看冗余工作状态

西门子WINCC

  • 博途WinCC专业版C/S架构入门指南
  • 咔!咔!咔!自动/停止/手动 - WinCC中的三档转换
  • 按图索数-WinCC中的“地图+数据”
  • WinCC与S7-1500 R/H系统通信
  • 通过Web Service与WinCC交互数据
  • 可缩放矢量图形(SVG)在WinCC中的应用
  • WinCC V7.5典型架构及选型指南
  • 自动语音播报WinCC报警消息
西门子TIA博途
1.S7-PLCSIM Advanced使用入门
2.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PID
3.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Modbus_TCP
4.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S7-1500 OPC UA
西门子TIA博途SCL学习
1.西门子PLC用TIA博途SCL语言写的一个产生随机实数的指令块(学习1)
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_sin(x)
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_两个数的计算器
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_选择法排序
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_一串数字的加法
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6_数组逆序
7.西门子TIA博途S7-1200/1500学习7间接寻址指令PEEK的使用
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8_计算N天后的日期
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9_百鸡百钱
1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0_字符串日期转换成DATE数据类型
1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1_多条件与运算
1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2_数组求和两种算法比较
1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3_电机正反转加点动
1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4_填表格
1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5_素数判断

1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6_歌德巴赫猜想验证

1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7_选择法排序

1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1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2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0_换钱

2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1_4个数字中的3个数字的排列组合

2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2_奖金计算

2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3_求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

2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4_一串数字的加法

2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5_找出1-1000之间的完数

2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6_小球反弹高度

2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7_猴子吃桃

2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8_一个分数序列加法

2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9_五位数分解

3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0_捡鸡蛋

3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1_HelloWorld

3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2_幂
3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3_水仙花数

3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4_完数
3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5_另类比大小
3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6_自然数反转
3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7_数字加密

3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8_三种方法求最大公约数

3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9_友好数
4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平方回文数
4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斐波那契数列
4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1_大数乘法
4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2_三位数的组合
4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3_新娘和新郎
4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4_韩信点兵
4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5_过桥问题
4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6_分鱼问题
4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跳跃游戏
4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狼追兔子
5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0_扑克牌顺子判断
5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1_邮票组合
52.博途SCL编程实例泵顺启逆停的状态机
5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2_邮票组合抓捕交通肇事犯
5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3_求车速
5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4_公式法计算圆周率(Π的近似值)
WinCC中的画面模板应用实例及其组态实现方法
罗克韦尔AB软件学习视频下载
WinCC 输入/输出域没有所需要的预定义输出格式该怎么办?
在WinCC中如何使用VBS读取变量归档数据到EXCEL
西门子S7-1500作为智能设备共享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