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 与 IO device PROFINET 通信

楼主(2024-05-16):
S7-1200 PROFINET与 IO device 通信

PROFINET IO 设备指分配给一个或多个 IO 控制器的分布式现场设备(例如,远程 IO、阀岛、变频器和交换机等)。PROFINET IO 控制器对连接的 IO 设备进行寻址,与现场设备交换输入和输出信号。
硬件和软件需求及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硬件:
① S7-1200 CPU V2.0 或更高版本 (文档中使用V4.2版本S7-1215C DC/DC/DC)
② PC (带以太网卡),TP电缆(以太网电缆)
③ 分布式IO(文档中使用ET200SP IM 155-6 PN HF V3.3)
软件:
TIA 博图 STEP7 V11 或更高版本(文档中使用V14 SP1 UPD3)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① S7-1200 读取IM 155-6 PN HF数字量输入点数据
② S7-1200 向IM 155-6 PN HF输出点传送数据
通信的编程,连接参数及通信参数的配置

1. 打开TIA 博图STEP 7软件并新建项目
在 TIA 博图 STEP 7软件的 “项目视图” 中点击 “创建新项目” 创建一个新项目
2. S7-1200硬件组态及参数分配
在硬件列表中选择对应的订货号,如图1所示。

图1 添加S7-1200 CPU
在设备视图中显示出 S7-1200 的组态画面,如图2所示。
图2 S7-1200 设备视图
接着需要给S7-1200 CPU 设置 IP 地址,通过在设置视图中点击S7-1200的以太网口>“属性” > “常规”>“以太网地址” 设置,如图3所示。
图3 设置IP地址
进入网络视图,在硬件目录中选择IM155-6PN HF(6ES7155-6AU00-0CN0)并插入,如图4所示。
图4 添加IM155-6PN HF
然后双击IM155-6PN HF 进入设备视图进行硬件组态,为IM155-6PN HF添加IO模块,如图5所示。
需要注意底座颜色(浅色为使用新的电位组,深色为使用左侧模块的电位组),以及IO模块的版本。
图5 IM155-6PN HF 硬件组态
回到设备视图,点击IM155-6PN HF模块的图标,然后在“属性” 〉“常规” > “项目信息”中定义该接口模块的名称 “ET200SP HF”,如图6所示。
图6 IM155-6PN HF设置名称。
设置名称后,需要给IM155-6PN HF设置IP 地址,在网络视图中点击IM155-6PN HF以太网口,然后在“属性” 〉“常规” 〉“以太网地址”中设置IP 地址“192.168.1.11”,如图7所示。
并且从图7中可知该IM155-6PN HF的设备名称和项目信息中的名称相同,只是大写字母换成了小写字母“et200sp hf”。
图7 设置IM155-6PN HF IP 地址
在网络视图中左键点击IM155-6PN HF的“未分配”图标,在弹出框中选择该IO设备的控制器,文档中选择“PLC_1.PROFINET接口_1”,即前面新建的CPU S7-1215C,如图8所示。

图8 IM155-6PN HF 分配IO控制器
这样在IM155-6PN HF的地址总览中可以看到IM155-6PN HF所占用的S7-1200 I/O 区域,以及网络结构,如图9所示。
图9 IM155-6PN HF IO 地址及网络结构
右键点击PROFINET 网络给IM155-6PN HF分配设备名称,如图10所示。

图10 分配设备名称
在弹出页面“分配PROFINET设备名称”中,点击“更新列表”按钮,搜索ET200SP。
如果此时搜索到的网络节点包含多个ET200SP,则可以通过检查MAC地址的方式确定此刻需要分配设备名称的ET200SP。ET200SP网口的MAC地址位于接口模块24V电源正上方。
如果此时待分配设备名称的ET200SP状态显示“设备名称不同”,则此时组态的离线设备名称(“et200sp hf”)与在线设备名称不同(“im155-6”),如图11所示。
如果此时待分配设备名称的ET200SP状态显示“确定”,则此时组态的离线设备名称与在线设备名称相同,可以跳过该模块的设备名称分配(即跳过图12)。
图11 离线在线设备名称不同
如果离线设备名称与在线设备名称不同,则左键选中该节点,点击“分配名称”按钮,几秒钟后,该网络节点ET200SP的在线设备名称变为“et200sp hf”,与组态的离线设备名称相同,状态变为“确定”,此时完成一个IO设备的设备名称分配,如图12所示。
图12 离线在线设备名称相同
项目硬件和软件全部编译后下载,在S7-1200 变量表中可以监控DI变量的状态,也可以给DO 变量赋值, 观察DO模块的输出,如图13所示。
图13 变量表监控
西门子WINCC

  • 博途WinCC专业版C/S架构入门指南
  • 咔!咔!咔!自动/停止/手动 - WinCC中的三档转换
  • 按图索数-WinCC中的“地图+数据”
  • WinCC与S7-1500 R/H系统通信
  • 通过Web Service与WinCC交互数据
  • 可缩放矢量图形(SVG)在WinCC中的应用
  • WinCC V7.5典型架构及选型指南
  • 自动语音播报WinCC报警消息
西门子TIA博途
1.S7-PLCSIM Advanced使用入门
2.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PID
3.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Modbus_TCP
4.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S7-1500 OPC UA
西门子TIA博途SCL学习
1.西门子PLC用TIA博途SCL语言写的一个产生随机实数的指令块(学习1)
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_sin(x)
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_两个数的计算器
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_选择法排序
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_一串数字的加法
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6_数组逆序
7.西门子TIA博途S7-1200/1500学习7间接寻址指令PEEK的使用
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8_计算N天后的日期
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9_百鸡百钱
1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0_字符串日期转换成DATE数据类型
1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1_多条件与运算
1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2_数组求和两种算法比较
1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3_电机正反转加点动
1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4_填表格
1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5_素数判断

1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6_歌德巴赫猜想验证

1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7_选择法排序

1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1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2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0_换钱

2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1_4个数字中的3个数字的排列组合

2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2_奖金计算

2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3_求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

2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4_一串数字的加法

2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5_找出1-1000之间的完数

2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6_小球反弹高度

2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7_猴子吃桃

2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8_一个分数序列加法

2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9_五位数分解

3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0_捡鸡蛋

3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1_HelloWorld

3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2_幂
3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3_水仙花数

3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4_完数
3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5_另类比大小
3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6_自然数反转
3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7_数字加密

3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8_三种方法求最大公约数

3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9_友好数
4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平方回文数
4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斐波那契数列
4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1_大数乘法
4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2_三位数的组合
4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3_新娘和新郎
4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4_韩信点兵
4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5_过桥问题
4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6_分鱼问题
4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跳跃游戏
4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狼追兔子
5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0_扑克牌顺子判断
5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1_邮票组合
52.博途SCL编程实例泵顺启逆停的状态机
5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2_邮票组合抓捕交通肇事犯
5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3_求车速
WinCC中的画面模板应用实例及其组态实现方法
罗克韦尔AB软件学习视频下载
WinCC 输入/输出域没有所需要的预定义输出格式该怎么办?
在WinCC中如何使用VBS读取变量归档数据到EXCEL

巨控GRMOPC系列组态软件远程方案

接口资源
* 具备3路以太网口,内置交换机
* 具备网线,WIFI ,4G三种上网方式,可冗余切换
* 可选继电器扩展模块,实现中控室声光报警
* 可选UPS,实现停电后报警通知
* 本机网口和485也可以连接PLC(根据型号而定)

功能介绍
* 通过OPC连接各种上位机组态软件,SCADA,DCS
* 完美兼容 WINCC ,IFIX,INTOUCH,PCS7,组态王,Kepware
* 完美兼容XP,WIN7,WIN10等操作系统
* 支持冗余上位机系统,自动切换
* 上位机软件无需接入外网,物理隔离,安全稳定
* 自动故障恢复,重连机制,免维护
* 组态软件发短信报警,语音播放电话报警,确保报警通知到人
* 支持组态软件手机APP监控,可选购微信推送功能
* 支持历史数据,历史报警查询,具备数据断线续传
* 支持异地远程组态软件远程监控,实现远程多电脑监控
* 选购WebGui,远程手机或者电脑网页可以复现上位机流程图画面

外形尺寸

其他描述
GRM-OPC远程系统应用场景如下:
  1:客户上位机系统(如组态软件,DCS)已经搭建完成。
  2:上位机系统连接的设备众多,驱动不一,不方便直接从设备获取数据。
  3:PLC和仪表过于分散,数据已经集中到上位机,不方便再次布线。
  4:PLC不具备多余接口,无法直接从PLC或设备读取。
  5:没有PLC程序,无法硬件组态添加通讯模块。
  6:没有PLC的数据地址表,无法从PLC直接读取数据。

使用GRM-OPC远程客户唯一需要具备的条件是组态软件能支持作为OPCSERVER,市面上常用的组态软件,DCS都具备此项功能,可以联系巨控,用OPCTOOLS测试确定。如果现场具备直接从PLC直接读取数据的条件,建议使用GRM530系列,不依赖于上位机,稳定性和性价比更好。

微信历史数据为选配功能
国际版订货注明使用国家
WinCC设备运行数据-日报表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需要对机床,压机之类设备的启停时间、耗电量以及产品数量等运行数据进行统计,生成日报表,分析企业生产运营状况。

运行效果:

1. 通过下拉列表选择设备
2. 通过时间控件选择日期

3. 生成日报表

日报表中呈现的数据不是原始采集的直接数据,需要做简单计算,如运行时间,用电量。

实现方法简述:WinCC自动存储设备运行数据到第三方数据库(简单起见,这里采用Access数据库),然后通过脚本查询数据库,将数据填充到excel模板并另存为htm文件,再通过WinCC画面中的web控件加载此htm文件,呈现日报表。
知识小卡片
I/O 冗余

所谓的I/O冗余是指传感器/执行器的信号要连接到位于不同I/O站上的两个模块上。其中,传感器/执行器可以是一个——信号分成两路;也可以是两个——各自提供一路信号。也就是说,信号是冗余的,IO模块也是冗余的。
S7-1500R/H系统已经在控制器层网络层都实现了冗余,可以满足大多数应用的需求。但仍然有一些领域,需要在现场层或者模块层提高可用性,本文将介绍基于TIA博途的库功能实现I/O冗余。
*特别提示:本文所介绍的I/O冗余解决方案,具有经济性和便利性的优点,基于TIA博途的库以及常规的I/O模块即可实现。
ET 200SP为例,具体信号连接形式如下:

基本原理及软件实现:
利用ET 200SP/MP I/O模块具有的值状态功能,即信号质量标识,来检测信号的质量。标准型(ST)以上的模块都具有该功能,在博途软件中勾选启用,一个通道的信号质量用一个位表示。这样就可以判断每对冗余I/O通道的状态。

LRedIO库中的Red_IO块对冗余I/O的两个通道值状态进行评估:

  • 如果冗余的两个通道信号质量都正常,则按双通道操作
  • 如果只有一个通道信号质量OK,则切到单通道工作
  • 如果双通道信号都不正常,则按预定义的状态操作(保持上次的值状态/替换值/钝化)

四种RedIO的块如下,分别对应DI,DO,AI,AO:(具体管脚参数,请参考附件中的手册)

可能大家会对实际冗余的I/O硬件如何工作感到疑惑,冗余的通道如何协调工作?
对于开关量来说,不管是DI还是DO,双通道同时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理解。正常工作的两个输入通道得到的数据是没有差异的,都是’0’或者’1’,程序处理起来很容易;对于输出来说‘0’代表输出没有电压(实际当中有弱电流输出,用于检测线路),输出为‘1’,则是并联的两路24V信号,额定电流是0.5A*2=1A,一般对负载来说也没问题。
对于模拟量来说则有些不同,尤其是两个AI的传感器的测量值会存在一些偏差,那如何取值呢?在RedAI的块中,可以配置为采用平均值、较小值或较大值3种不同的选择;对于AO来说,以4-20mA信号为例,两路冗余的输出通道平均分配输出,相当于各自输出2~10mA的电流。
以上就是对I/O冗余原理上的一个简单介绍,这套解决方案不仅适用于S7-1500R/H系统,也可用于标准的S7-1500 CPU;采用的I/O模块可以是ET 200SP或者ET 200MP,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选择标准型(ST)或者高性能型(HF)。

在2023年工博会上展出的S7-1500H R1 Demo中,也有I/O冗余功能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