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WINCC与PLCSIM Advanced仿真的S7-1500通信

楼主(2024-05-16):
右键点击这个图标,可以看到PLCSIM Advanced的配置界面:

5. 添加一个虚拟的S7-1500 PLC:
1) 选择在线访问的节点为“PLCSIM Virtual Eth.Adapter”;
2) 选择TCP/IP通讯的网卡为实际网卡,本示例中为Ethernet0;
3) 点击Start Virtual S7-1500 PLC左侧的箭头;
4) 在扩展的界面中输入实例名称为MY_1500PLC、IP地址为192.168.10.17、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PLC类型为Unspecified CPU 1500;
5) 点击开始按钮。

6. 在博途中打开S7-1500 PLC的程序,在设备和网络中设置PLC 网口的IP地址为192.168.10.17:

7. 右键单击项目名称,选择属性:

8.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保护”选项卡,务必勾选“块编译时支持仿真”,单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9. 在左侧项目树中选择PLC,单击工具栏上的“下载”按钮,在弹出的“扩展的下载到设备”对话框中,“PG/PC接口的类型”选择“PNIE”、“PG/PC接口”选择“Siemens PLCSIM Virtual Ethernet Adapter”、“接口/子网的连接”选择PLC实际的接口,单击“开始搜索”按钮:

13. 再次右键单击PLCSIM Advanced,可以看到虚拟PLC已经启动:

14. 创建若干变量并且进行监视:

15. 设置PC1(WinCC计算机)的IP地址为192.168.10.101并且确保可以Ping通192.168.10.17(虚拟PLC的IP地址):

16. 打开PC1控制面板中“设置PG/PC接口”:
1) 单击应用程序访问点右侧的三角箭头;

18. 右键单击Tag Management,选择Open:

19. 在打开的变量管理器中,右键单击Tag Management,选择Add new driver下的SIMATIC S7-1200,S7-1500 Chanel:

20. 右键单击OMS+,选择New Connection:

22. 填写PLC的参数,如IP地址为仿真PLC的IP地址:192.168.10.17,访问点选择之前创建的AP_S7_1500,产品家族选择s71500-connection,然后单击确认按钮:

23. 在此连接下创建一个测试变量,数据类型为32位浮点数,地址为MD0:

24. 创建一个画面,组态一个文本域及IO域,IO域关联上一步创建的变量:

25. 设置该画面的启动画面,激活运行:

26. 可以看到测试结果,说明通信正常:

  • 西门子WINCC
  • 博途WinCC专业版C/S架构入门指南
  • 咔!咔!咔!自动/停止/手动 - WinCC中的三档转换
  • 按图索数-WinCC中的“地图+数据”
  • WinCC与S7-1500 R/H系统通信
  • 通过Web Service与WinCC交互数据
  • 可缩放矢量图形(SVG)在WinCC中的应用
  • WinCC V7.5典型架构及选型指南
  • 自动语音播报WinCC报警消息
  • 西门子TIA博途
  • 1.S7-PLCSIM Advanced使用入门
  • 2.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PID
  • 3.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Modbus_TCP
  • 4.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S7-1500 OPC UA
  • 西门子TIA博途SCL学习
  • 1.西门子PLC用TIA博途SCL语言写的一个产生随机实数的指令块(学习1)
  • 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_sin(x)
  • 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_两个数的计算器
  • 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_选择法排序
  • 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_一串数字的加法
  • 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6_数组逆序
  • 7.西门子TIA博途S7-1200/1500学习7间接寻址指令PEEK的使用
  • 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8_计算N天后的日期
  • 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9_百鸡百钱
  • 1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0_字符串日期转换成DATE数据类型
  • 1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1_多条件与运算
  • 1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2_数组求和两种算法比较
  • 1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3_电机正反转加点动
  • 1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4_填表格
  • 1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5_素数判断
  • 1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6_歌德巴赫猜想验证
  • 1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7_选择法排序
  • 1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 1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 2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0_换钱
  • 2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1_4个数字中的3个数字的排列组合
  • 2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2_奖金计算
  • 2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3_求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
  • 2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4_一串数字的加法
  • 2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5_找出1-1000之间的完数
  • 2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6_小球反弹高度
  • 2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7_猴子吃桃
  • 2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8_一个分数序列加法
  • 2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9_五位数分解
  • 3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0_捡鸡蛋
  • 3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1_HelloWorld
  • 3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2_幂
  • 3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3_水仙花数
  • 3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4_完数
  • 3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5_另类比大小
  • 3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6_自然数反转
  • 3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7_数字加密
  • 3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8_三种方法求最大公约数
  • 3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9_友好数
  • 4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平方回文数
  • 4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斐波那契数列
  • 4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1_大数乘法
  • 4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2_三位数的组合
  • 4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3_新娘和新郎
  • 4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4_韩信点兵
  • 4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5_过桥问题
  • 4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6_分鱼问题
  • 4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跳跃游戏
  • 4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狼追兔子
  • 5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0_扑克牌顺子判断
  • 5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1_邮票组合
  • 52.博途SCL编程实例泵顺启逆停的状态机
  • 5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2_邮票组合抓捕交通肇事犯
  • 5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3_求车速
  • 5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4_公式法计算圆周率(Π的近似值)
  • WinCC中的画面模板应用实例及其组态实现方法
  • 罗克韦尔AB软件学习视频下载
  • WinCC 输入/输出域没有所需要的预定义输出格式该怎么办?
  • 在WinCC中如何使用VBS读取变量归档数据到EXCEL
  • 西门子S7-1500作为智能设备共享功能
  • WinCC冗余项目使用
  • 西门子WINCC与S7-1500R通信方法
  • 博途WINCC公共弹窗
  • 西门子WINCC应用C脚本数学运算
西门子精简面板和精智面板与S7-1200/1500PLC时间同步功能
西门子精智面板Sm@rtServer功能的使用
在STEP 7 (TIA Portal) 中,如何实现流量累积功能?
如果你会WINCC却不懂WinCC Audit审计追踪

场景A:西门子1500需要采集多个变频器和仪表数据
             应用难点:编写MODBUS轮询程序复杂,采集慢,单串口现场干扰大
             巨控方案:使用GRM300系列网关,最多5个隔离串口并行采集变频器和仪表
                               网口直接接1500 PLC,PLC无需添加任何代码
                               简单配置网关即可完成自动数据传输到指定数据区

场景B:上位机WINCC需要采集多个变频器和仪表数据
              应用难点:上位机不支持MODBUS,采集速度慢,距离长,设备多,现场干扰大
              巨控方案:使用GRM300系列网关,最多5个隔离串口并行采集变频器和仪表
                                网关网口接电脑 ,直接转成OPCSERVER协议,WINCC即可获取数据

场景C:AB PLC和三菱Q PLC之间需要交换数据
             应用难点:通讯协议不同,处于不同IP段,PLC无源程序修改
             巨控方案:使用GRM300系列网关,2个网口分别接1756和三菱Q
                               网关内置了各种主流PLC协议
                               PLC无需添加任何代码,简单配置网关即可完成数据交换

场景D: 触屏需要连接多个变频器和PLC,仪表
            应用难点:通讯协议不同,点位比较多,多个从站采集速度慢,干扰大
            巨控方案:使用GRM300系列网关,5个隔离串口均可接变频器,仪表,PLC
                              网口也可以接各种PLC,
                              同时网口转成MODBUS TCP从站,地址映射成连续地址,供触屏读取,控制

场景E: 工厂信息化平台需要获取各种PLC数据
             应用难点:通讯协议不同,IT开发人员不熟悉PLC通讯,点位比较多,采集速度慢
            巨控方案:使用GRM300系列网关,5个隔离串口均可接变频器,仪表,PLC
                              网关网口也可以接各种PLC
                              网关网口支持WebService接口,平台开发人员无需了解任何PLC通讯细节
                              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直接读写PLC数据

场景F: MODBUS从站需要被多个主站同时采集访问
          应用难点: MODBUS从站无法实现多主站同时采集
          巨控方案:使用GRM300系列网关,可以用2个串口接多个MODBUS从站,采集数据
                            然后将其他3个串口配置成MODBUS从站转发,供多个主站同时采集数据
                            GRM300具备内部缓冲采集,多个主站采集从站数据速度和单个无差别。
                            网口也支持MODBUS TCP转发,支持最多4个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