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工维修经验 温度在零度以上,为什么电磁阀会有冰不动作.

楼主(2024-05-16):
电磁阀结冰是指电磁铁内的水汽结冰,导致电磁阀无法正常工作。这种情况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以下是几种常见的原因:

阀门开启时系统内的压力在释放,通过阀体吸收热量,冷热交替,空气中的水份凝结在电磁阀上形成霜,霜再化为水后受冷凝结成冰。

电磁阀内部故障。

电磁阀堵塞。

开启不到位引起节流才会结霜。

为了解决电磁阀结冰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使用吹风机吹干电磁铁:将吹风机对准电磁铁,并开启热风功能,大约持续五分钟,直到热风把电磁铁中的水汽吹干即可。

使用电热棒加热处理:将电热棒对准电磁阀,大约持续十分钟,直到电磁铁中的冰消失即可。

更换电磁铁:如果电磁铁损坏过严,处理不了,可以更换新的电磁铁,注意选择合适的型号。

改善压缩空气,去除杂质对电磁铁的影响。

保证电磁阀密封性:做好二次密封,防止潮气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