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使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和电阻的详细步骤:

楼主(2024-05-16):
使用万用表进行实际测量的步骤会因测量的电学参数不同而有所差异。以下是使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和电阻的详细步骤:

一、直流电压的测量

选择量程:首先,你需要根据预估的电压大小选择合适的量程。如果事先不清楚被测电压的大小,应先选择最高量程挡,然后逐渐减小到合适的量程。

设置万用表: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压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所选的直流电压量程上。

连接电路:将红表笔(正极)接到电路中的高电位处,黑表笔(负极)接到低电位处,确保电流从红表笔流入,从黑表笔流出。

读取数据:观察显示屏上的读数,确保视线正对指针,读取被测直流电压的值。

二、电阻的测量

设置万用表:将万用表的选择开关旋到电阻档,并确保黑表笔插于COM孔,红表笔插于V孔。

连接电阻:将红黑表笔分别接触被测电阻的两端。

读取数据:观察显示屏上的读数,即为被测电阻的阻值。注意,当无输入时(如开路情况),显示屏通常会显示为“1”。

在测量过程中,请确保操作正确并注意安全,避免短路或触电等危险情况。同时,为了获得更准确的测量结果,建议多次测量并取平均值。

以上是使用万用表进行直流电压和电阻测量的基本步骤。对于其他电学参数的测量,如交流电压、电流等,步骤和注意事项会略有不同,但基本操作流程是相似的。在进行测量前,建议仔细阅读万用表的说明书,了解其具体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往期文章

电工基础知识 万用表档位功能介绍

电工必备经验,用万用表测电机好坏

用万用表测变频器的好坏 看到的抓紧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