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咔!咔!自动/停止/手动 - WinCC中的三档转换 ...
咔!咔!咔!自动/停止/手动 - WinCC中的三档转换

楼主(2024-05-16):
在 WinCC 中实现三挡转换开关功能
在 WinCC 项目组态中,经常会遇到需要使用三档转换开关来控制现场设备的操作模式。熟悉 WinCC 的工程师也都各有方法能够实现。当画面中大量存在这样的对象时,往往都是通过复制粘贴已经组态好的一个三档转换开关,然后重新连接属性关联的变量,然后修改脚本中关联的变量。
为了能够节省一些组态时间,我将抛砖引玉,通过创建自定义对象,结合在脚本中自动获取连接到自定义对象接口的变量,来进行控制的方式实现三档转换开关的功能。希望各位攻城狮们各显神通,做出更简单易用的三档转换开关来。
最终实现的效果如下:
画面中的三档转换开关可以监视现场硬件三档开关的档位变化,也可以作为软三档转换开关在 WinCC 上进行档位切换操作。
闲话少叙,上组态过程。
首先需要在画面中添加如下图所示的对象,其中1档和2档的文本进行了相应旋转,用作旋转中心的两个圆需要中心对齐。
接着添加转换开关,此处使用静态文本作为转换开关,调整其大小并使用字符▲作为其文本,如下图示。
再复制两个转换开关,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旋转,如下图所示。接着把三个旋转开关和两个同心圆进行中心对齐,并调整位置使其能正确地指向档位文本。
下面设置各个对象的名称。三个档位文本的对象名称分别为“0_cap” 、 “1_cap” 、 “2_cap” ,三个转换开关的对象名称分别为 “0_indi” 、 “1_indi” 、 “2_indi” 。如下图所示。
选择所有对象,然后鼠标点击右键,选择“自定义对象”下的“创建”来创建一个自定义对象。
在组态对话框中分别把“0_cap”、“1_cap”、“2_cap”的文本属性,“0_indi”、“1_indi”、“2_indi”的显示属性拖拽到“用户自定义2”下,如下图所示。
拖拽完成的结果如下图左侧所示。右键每个属性接口,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在对话框中设置自动化名称和属性名称。修改后的结果如下图右侧所示。
以上自定义对象的属性接口组态完成,下面来创建自定义对象的事件接口。切换到自定义对象组态对话框的“事件” 栏,分别把三个档位文本的单击鼠标事件拖拽到自定义对象的对象事件下,如图所示。
这样自定义对象就创建完成了,下面在画面中为其分配属性。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三个档位的静态文本,这里分别设置为“停止”、“自动”、“手动”,对应的二进制变量为“Stop”、“Auto”、“Manual”。分配结果如下所示。
在自定义对象的三个事件下分别对三个二进制变量进行置位操作。为了提高组态效率,可以在事件中读取已经分配的变量名称并对其进行置位复位操作。在0档文本的鼠标点击动作中,使用 “PDLRTGetLink” 函数读取在属性接口中分配的变量,然后置位0档变量,复位1档变量和2档变量,如下图所示。
同样,在1档文本事件中,置位1档变量,复位0档变量和2档变量。在2档文本事件中,置位2档变量,复位0档变量和1档变量。
到这里自定义对象的组态就已经完成了,以后再重复使用这个自定义对象的时候,就只需要修改其属性接口就可以了,不再需要修改脚本。